关于按键切换流水灯多种模式

楼主(2018-03-08):
本人想用一个独立按键实现流水灯的多种模式切换,按下就立即切换下一种模式,在这个模式循环,貌似很简单,但是在模式里循环一直搞不明白

网友A:
先记忆你的按键数, 在根据按键数来选择相应的流水灯模式就OK啦

网友B:
{
       switch(定一个变量)//模式的标志
            {
                   case(0):
                                你想要的模式;
                                   break;
                     case(1):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
       switch(定一个变量)//模式的标志

这样为什么不能切换呢,我是想按键按下的时候切换,不按下的话就一直在一个模式里循环
void main()
{

    uchar num=0;
        while(1)
    {
          if(S1==0)
          {
                  delay(10);
                if(S1==0)
                {
                  num++;
                  if(num==3)
                     num=1;
                   while(!S1);
                }
          }

                if(num==1)
                {
                    while(S1)
                        {
                         mode1();
                        }
                }
                else if(num==2)
                {
                  while(S1)
                        {
                        mode2();
                        }
                }
                else if(num==3)
                {
                  while(S1)
                        {
                        mode3();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记忆你的按键数, 在根据按键数来选择相应的流水灯模式就OK啦

哪怎么在相应的模式里循环呢?新手希望能给个程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