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固件库的基础问题求解 固件库是什么?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8-03-08):
刚学STM32,名词求解:固件库是什么?有什么作用?为什么百度说下载固件库又有版本之分?单片机51里面怎么没有固件库一说?

请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谢谢路过的前辈。

网友A:
固件库就是实现写好的某功能的驱动程序,可以拿出来直接调用.

网友B:
就是底层库连接了硬件,你可以用里面的函数,简单处理问题

网友C:
st 提供stm32里存配置,及外设功能调用。

网友D:
stm32的固件库就是人家已经把各种结构听,各类函数已经开发好了,你只需要调用这些函数即可,不用你自己去编写底层函数

网友E:
固件库就是别人写好了的,直接可以使用,51没有固件库的原因应该是51内部寄存器比较少,直接操作里面的寄存器更方便。

网友F(2019-11-03):
stm32各功能模块的配置以及使用。类似与api,让你少接触底层,就可以写出程序。提高开发效率及降低门槛。但是还是建议多看看datasheet,只有熟悉了底层,才能写出更高效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