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单片机红外反射开关源码,有详细注释,可以做小便池前面的开关

楼主(2018-03-08):
51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红外反射开关,接收头HS0038B,发射管用pnp三极管驱动
//第一次上电,灯亮1秒后熄灭,
//有人在开关前面,延时约1秒,灯亮,人离开后,延时X 秒后灯灭
//如果灯还没灭,人又来到开关前面,灯长亮,人离开后,延时X 秒后灯灭
//实验板测试正常
//哪位大神有更好的方法来实现这个功能,也希望发出来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ir=P2^4;         //红外发射
sbit ir_in=P3^2; //红外接收
sbit led=P1^7;
bit flag,flag2;
uint cont,cont1;

bit f1,f2;
void delay(uint z)           //ms
{
        uint x,y;
        for(x=z; x>0; x--)
                for(y=114; y>0; y--);
}

void fa_38k()          //38k 载波                         //接收头前面有滤光片,发射管要用黑色热缩套管套起来
{                                  //不是很准,没有逻辑分析仪,搞不准,现在的反射距离在60厘米左右(发射管串100欧电阻)
        ir=0;                  //如果有逻辑分析仪,把频率调准,反射距离肯定要远些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ir=1;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
}

void main()
{
        uint i;
        ir_in=1;
        TMOD |= 0X01;                          //T0定时器,模式1, 16位计数
        TH0 = (65536-10000)/256;  //10ms初值 @12MHz晶振
        TL0 = (65536-10000)%256;
        EA=1;
        ET0=1;
        TR0=1;
        led=0;
        delay(1000);
        led=1;
        while(1)
        {
                if(flag)
                {
                        fa_38k();  //发38K
                }
                else ir=1;           //停止发射

                if(ir_in==0)  //如果红外接收的输出端为0,表示前面有反射物体
                {
                        i++;          //这句起消抖的作用 ,i取大些,抗干扰能力强些
                        if((ir_in==0) && (i>15000)) //确认反射物体还在开关前面,这里i的延时灯点亮的速度
                        {                                                //i越小,灯点亮越快,i的数值如果设定20000,可以不要下面那句delay(2000);
                                i=0;                         //消抖计时变量清0
                        //        delay(1000);         //延时2秒后,这里不加延时也可以,看自己的喜好
                                led=0;                         //亮灯
                                f1=1;                         //延时计时标志置1
                                cont1=0;                 //延时计时变量清零
                                while(!ir_in);         //判断反射物体是否离开,如果没离开,程序就停在这里,
                                                                 //灯一直亮,相当于按键的松手检测
                        }
                }

                if(cont1==1000 && ir_in==1)  //松手+延时时间到后,这里是设定延时10秒
                {
                        f1=0;                                          //延时计时标志清0
                        cont1=0;                                  //延时关灯计时变量清0
                        led=1;                                          //关灯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65536-10000)/256;  //重装10ms初值
        TL0 = (65536-10000)%256;
        cont++;
        if(cont==10)
        {
                cont=0;
                flag=!flag;         //发100ms 38K,停100ms
        }

        if(f1)
        {
                cont1++;
        }
}

网友A(2020-03-10):
能不能不用红外接收头,用红外对管,程序能做到防太阳光。高手能不能搞

楼主:
可以做的,红外对管的反射距离比较近,只能做到10几厘米

网友B(2021-11-19):
大神,能否发下红外对管的参考点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