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无线通信模块实现单片机与电脑之间的通信 求 提供思路

楼主(2018-03-08):
买了2对无线通信模块,想从电脑上发送数据,怎么能让单片机接受到呢

网友A:
加一个模块,一头接无线模块的接口A1,另一头接PC的接口A2,你要做的是弄通A1和A2原理,并将A1、A2设计到你加的模块中。

网友A:
这个模块,可以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下载线,也可以是很复杂的电路,这取决于你对A1、A2的理解。

网友B:
意思像个土电话一样,一头和另一头都 可以通讯 ,听的到

网友C:
1,笔记本电脑,wifi模块esp8266,串口通信模块ch340,单片机最小系统板;2,把程序通过串口模块下载到单片机。3,程序能使单片机通过串口发出让wifi模块建立服务器的指令;4模块连接到单片机串口上,并通过最小板供电给wifi;5复位单片机,发送指令给模块建立服务器和端口号;6,电脑连接上wifi模块,打开网络调试助手开启客户端连接到wifi服务器(ip用串口工具读取wifi模块的,端口自己设置)

网友D:
蓝牙串口

网友E(2019-03-25):
引用 网友C:
1,笔记本电脑,wifi模块esp8266,串口通信模块ch340,单片机最小系统板;2,把程序通过串口模块下载到单片 ...

我想知道,一个C语言的输出一个1,怎么使WiFi模块收到

网友F: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G:
单片机接串口转wifi 模块,比较容易,大家用wifi 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