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的命令指令资料 ST7565P控制器

楼主(2018-03-08):
12864的命令指令代码  ST7565P控制器

(1) 打开/关闭显示器
     这个命令将显示和关闭

       E     R/W
A0    /RD    /WR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设置
0      1      0    1   0   1   0   1   1   1   1     显示开/关

说明:当显示关闭命令被执行时,在显示器上的所有点模式,进入省电模式。
详情请参阅上节电器部分。

、、、、、、、、、、、、、、、、、、、、、、、、、、、、、、、、、、、、、、、、、

(2)显示起始行设置
     这个命令用来指定显示数据的显示起始行地址内存如图4所示。
     为进一步detailssee这个函数的解释“行地址电路”。

       E     R/W
A0    /RD    /WR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设置
0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1   0       2
                                   ...                ...
                           1   1   1   1   1   0      62
                           1   1   1   1   1   1      63

、、、、、、、、、、、、、、、、、、、、、、、、、、、、、、、、、、、、、、、、、、、、、、、

(3)页地址设置
     此命令指定的网页地址对应低地址在MPU访问显示数据RAM
(见图4)。
     指定的页地址和列地址可以访问所需的点显示数据RAM。

改变页面地址不陪在显示状态的改变。

       E     R/W
A0    /RD    /WR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设置
0     1      0     1   0   1   1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1   0
                                       ...           ...
                                   0   1   1   1      7
                                   1   0   0   0      8

、、、、、、、、、、、、、、、、、、、、、、、、、、、、、、、、、、、、、、、、、、、、

(4)列地址设置
     该命令指定的显示数据RAM的地址栏,如图4所示
     列地址分为两节(高4位和低4位)当设定(从根本上,连续设置)。
     每次显示数据ram访问,列地址自动递增(+ 1),

这使得微处理器连续读/写数据的显示。列地址增量达到83H。
     这种不连续变化的网页地址。看到
在“列地址电路功能的解释,“详情。

                 E     R/W
          A0    /RD    /WR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A7  A6  A5  A4  A3  A2  A1  A0   设置
高位      0     1      0     0   0   0   1   A7  A6  A5  A4   0   0   0   0   0   0   0   0     0
低位                                     0   A3  A2  A1  A0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1   0     2
                                                                           ...                 ...
                                                              1   0   0   0   0   0   1   0     130
                                                              1   0   0   0   0   0   1   1     131

、、、、、、、、、、、、、、、、、、、、、、、、、、、、、、、、、、、、、、 、、、、、、、、、

(5) 读状态

       E     R/W
A0    /RD    /WR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0     0      1     忙  ADC  开/关  复位  0   0   0   0

忙:忙= 1:这表明,无论是处理发生在内部或复位条件是过程。

忙= 0:一个新的命令可以接受。如果周期时间可以满足,不需要检查或繁忙的条件。

ADC:这表明,列地址和段驱动器之间的关系。

0:反向(列地址131-n SEGN)

1:正常(列地址NS EGN)

    (ADC指令开关的极性。)

开/关:指示显示开/关状态。0:显示开 1:显示关  这个命令显示开关的极性

复位: 这表明芯片的过程中,初始化是因为/ RES信号或因为一
复位命令 。

0:工作状态
1:复位的进展

、、、、、、、、、、、、、、、、、、、、、、、、、、

(6)显示数据写入

    该命令将8位数据到指定的显示数据RAM地址。
    由于列地址自动
加“1”后写的,微处理器可以写显示数据。

       E     R/W
A0    /RD    /WR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1     1      0                写入数据

...............................................................

(7) 显示数据的读取

    这个命令读取指定的显示数据RAM地址8位数据。
    由于列地址自动
加“1”后的CPU读取,可以连续读取多个字数据。
    一个虚拟的阅读需要立即
后列地址已设置。
   看功能说明在“显示数据RAM的访问”的解释
内部寄存器。
   当串行接口用于显示数据的读取,不可用。

       E     R/W
A0    /RD    /WR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1     0      1               读取数据

。。。。。。。。。。。。。。。。。。。。。。。。。。。。。。。、、

(8)ADC的选择(段驱动方向选择)

     这个命令可以反向显示RAM数据的列地址和段驱动器输出之间的对应关系。

     因此,该段驱动器输出引脚顺序可以由命令逆转。
     看到列地址电路的
细节。列地址的增量(“1”)与读写显示数据是按
图4中显示的列地址。

       E     R/W
A0    /RD    /WR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设置
0     1      0     1    0     1     0    0    0    0    0      正常
                                                        1      反向

、、、、、、、、、、、、、、、、、、、、、、、、、、、、、、、、、、、、、、

(9)显示正常/反转

     这个命令可以逆转的点亮和熄灭的显示没有覆盖的显示数据RAM的内容。
     当这样做
显示数据RAM的内容维护。

       E     R/W
A0    /RD    /WR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设置
0     1      0     1    0     1     0    0    1    1    0      RAM数据“H”

LCD电压(正常)

                                                        1      RAM数据“L”

LCD电压(反向)
..................................................................................

(10) 打开/关闭显示所有点

      这使命令可以强制所有显示点无论显示数据RAM的内容。
      内容
显示数据RAM的保持时是这样。
      这个命令优先显示正常/反转
命令。

       E     R/W
A0    /RD    /WR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设置
0     1      0     1    0     1     0    0    1    0    0      正常显示模式

                                                        1       显示所有点

说明: 当显示器处于关闭模式,在执行命令显示所有点会显示在省电模式。

有关详细信息,参见省电节。

、、、、、、、、、、、、、、、、、、、、、、、、、、、、、、、、、、、、、、、、、、、、、

(11)LCD偏置设置

     此命令选择液晶显示器所需的电压比。

       E     R/W                                                             选择状态
A0    /RD    /WR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1/65duty 1/49duty  1/33duty  1/55duty  1/53duty
0     1      1     1    0    1    0    0    0    1    0      1/9偏置  1/8偏置   1/6偏置   1/8偏置   1/8偏置
                                                      1      1/7偏置  1/6偏置   1/5偏置   1/6偏置   1/6偏置

、、、、、、、、、、、、、、、、、、、、、、、、、、、、、、、、、、、、、、、、、、、、、、、、、、、、、、、

(12)读/写/修改

  这个命令是用来搭配的“结束”命令。
  一旦这个命令被输入,显示数据读取命令
不改变列地址,
  但只显示数据写入命令增量(+ 1)列地址。这种模式
是保持到最后的命令输入。
  当输入端的命令,列地址返回地址
在当读/修改/写命令输入。
  这个功能可以减少对微处理器的负荷时
在指定的显示区域的重复数据的变化,如当有冲光标。

       E     R/W
A0    /RD    /WR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0     1      0     1    1    1    0    0    0    0    0

             流程

           读修改写
           页地址设置
           列地址设置
           读修改写周期
            假如读取
            数据读取
            修改数据
           数据写入(同一地址)
             完成了吗?
        假如未完成 返回假如读取继续循环
             开始执行
        图24命令序列的读修改写

                                            返回
列地址:    N  N+1  N+2  N+3  ...........N+M  N
          读修改写模式设置                      END

、、、、、、、、、、、、、、、、、、、、、、、、、、、、、、、、、、、、、、、、、、、

(13)结束

  这个命令释放读/修改/写模式,并返回的列地址的地址就在当模式
进入了。

       E     R/W
A0    /RD    /WR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0     1      0     1    1    1    0    1    1    1    0

、、、、、、、、、、、、、、、、、、、、、、、、、、、、、、、、、、、、、、、、、、、

(14)复位

   该命令初始化显示起始行,列地址,网页地址,常见的输出模式,
   v0
电压调节器的内部电阻比,电子的体积,和静态指标进行复位,
   并读取/修改/写模式
测试模式被释放。在显示数据RAM没有影响。
   看功能说明在“重置”的细节。
复位操作后进入复位命令执行。

       E     R/W
A0    /RD    /WR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0     1      0     1    1    1    0    0    0    1    0

说明: 初始化时电源应用必须通过施加复位信号RES端做的/。复位
命令不能被代替。

、、、、、、、、、、、、、、、、、、、、、、、、、、、、、、、、、、、、、、、、、、、、

(15)常见的输出模式选择

   这个命令可以选择的COM输出终端扫描方向。
   有关详细信息,参见功能解释
“普通输出模式选择电路。”

      E     R/W
A0    /RD    /WR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选择模式
0     1      0     1    1    0    0    0    *    *    *         1/65duty        1/49duty         1/33duty       1/55duty       1/53duty
                                       1                 正常
   com0-com63      com0-com47       com0-com31     com0-com53     com0-com51
                                                         反向   com63-com0      com47-com0       com31-com0     com51-com0     com53-com0

........................................................................................

(16) 功率控制器的设置

     这个命令将电源电路的功能。看到“电源电路的功能解释,“详情。

      E     R/W                                                        选择模式
A0    /RD    /WR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0    0    1    0    1    0                   升压电路:关闭
0     1      0                              1                   升压电路:开
                                                 0              稳压电路:关闭

                                                 1              稳压电路:开
                                                      0         电压跟随器电路:关闭

                                                      1         电压跟随器电路:开

、、、、、、、、、、、、、、、、、、、、、、、、、、、、、、、、、、、、、、、、、、、、

(17)V0电压调节器内部电阻比

      这个命令将V0电压调节器的内部电阻比。有关详细信息,
      参见功能的解释是“电压
稳压电路”和表11。

      E     R/W                                                       Rb/Ra  比
A0    /RD    /WR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0      1      0    0    0    1    0    0    0    0    0                小
                                            0    0    1
                                            0    1    0
                                                ...                    ...
                                            1    1    1
                                            1    1    1                大

、、、、、、、、、、、、、、、、、、、、、、、、、、、、、、、、、、、、、、、、、、、、、

(18)电子音量(双字节指令)

   这个命令可以通过控制LCD驱动电压V0调节液晶显示器的亮度
通过输出从内部液晶电源的电压调节器电路。
   这个命令是一二字节
命令作为和电子音量模式设置命令和电子音量双寄存器设置命令,
   和
命令必须发出一个接一个。

、、、、、、、、、、、、、、、、、、、、、、、、、、、、、、、、、、、、、、、、、、、、、、

(19)电子音量模式设置

   当输入这个命令,电子音量寄存器设置命令就启用。
   一旦电子音量模式
已定,除了电子音量寄存器命令可以用于任何其他命令。
   一旦电子音量
寄存器设置命令被用来设置数据到寄存器,然后电子音量模式被释放。

      E     R/W
A0    /RD    /WR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0     1      0     1    0    0    0    0    0    0    1

、、、、、、、、、、、、、、、、、、、、、、、、、、、、、、、、、、、、、、、、、、、、、、

(20)电子音量寄存器组

     通过使用此命令设置六位数据的电子册,液晶驱动电压V0呈一
这64个电压等级。
     当输入这个命令,电子音量模式是电子音量后发布
注册已定。

      E     R/W                                                 比例
A0    /RD    /WR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小
                   *    *    0    0    0    0    0    1
                   *    *    0    0    0    0    1    0
                   *    *    0    0    0    0    1    1
0     1      0                  ...                             ...
                   *    *    1    1    1    1    1    0
                   *    *    1    1    1    1    1    1          大

*活性位(“0”)

当电子音量功能不使用,设置为(1,0,0,0,0,0)

、、、、、、、、、、、、、、、、、、、、、、、、、、、、、、、、、、、、、、、、、、、、、

(21)电子册集序列

        电子音量设置
        电子音量模式设置
        电子音量寄存器组
        设置完成?        未完成返回电子音量模式设置重新设置
        开始执行

、、、、、、、、、、、、、、、、、、、、、、、、、、、、、、、、、、、、、、、、、、、、、

(22)省电(复合命令)

     当显示器上所有的点都是同时显示在关闭模式下进行,进入省电模式,从而
大大降低功耗。
     节电保护模式有两种不同的模式:睡眠模式和待机模式。
     当静态指标是关闭,它是
这是进入睡眠模式。
     当静态的指标是打开,它是进入待机模式。
     在睡眠模式和
在待机模式下,显示的数据保存为是操作模式,
     实际上是在省电模式
发起,与MPU仍然能够访问显示数据RAM。
     参考图28的电力节省下来的序列。

        正常模式
        显示关闭
        显示所有点 ON
        睡眠模式
        省电 OFF
        显示所有点 OFF

        (正常模式
          退出睡眠模式)

、、、、、、、、、、、、、、、、、、、、、、、、、、、、、、、、、、、、、、、、、、、

(23)睡眠模式

     本站所有操作在液晶显示系统,只要没有访问从MPU,消费
电流降低到接近静态电流值。
     在睡眠模式下的内部模式如下:

1。振荡器电路和液晶显示器电源电路停止。

     2。所有的液晶驱动电路停止,和常见的驱动输出输出一个VSS水平段。

3。静态驱动系统不工作。

、、、、、、、、、、、、、、、、、、、、、、、、、、、、、、、、、、、、、、、、、、、

(24)增压比(双字节指令)

    这个命令可以选择升压比。
    它是用来当功率控制设置有内部助力转向
电路。
    这个命令是一二字节命令作为和增压比选择模式设置命令和加强对
比寄存器设置命令,
    并命令必须发出一个接一个。

、、、、、、、、、、、、、、、、、、、、、、、、、、、、、、、、、、、、、、、、、、、、、

(25)增压比选择模式设置

    当输入这个命令,增压比寄存器设置命令就启用。
    一旦增压比的选择模式
已定,除了增压比寄存器命令可以用于任何其他命令。
    一旦增压比寄存器
设置命令被用来设置数据到寄存器,然后升压比选择模式被释放。

      E     R/W
A0    /RD    /WR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0     1      0     1    1    1    1    1    0    0    0

、、、、、、、、、、、、、、、、、、、、、、、、、、、、、、、、、、、、、、、、、、、、

(26)增压比寄存器

    用这个命令来设置两个数据位的增压比寄存器,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增压比可以
用。
    当输入这个命令,增压比的选择模式是增压后比注册已发布。

      E     R/W                                                    增压比选择
A0    /RD    /WR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    *    *    *    *    *    0    0            2X 3X 4X
0     1      0     *    *    *    *    *    *    0    1               5X
                   *    *    *    *    *    *    1    1               6X

    *活性位(“0”)

    当增压比选择功能不使用,设置为(0,0)2X,3X,4X升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