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是12MHZ的和18MHZ在写程序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3-08):
单片机定时器是12MHZ的和18MHZ在写程序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相关时间、速度的有区别。

网友B:
速度啊,你要是写简单的案子,不需要跑这么快的,可以调慢一点

网友C:
52单片机举例:12mhz:12T模式下定时器自增1,耗时1us。1T模式下定时器自增12,耗时1us.

网友C:
12mhz,12T模式下,定时器计数器自增1,耗时1us;1T模式下,定时器计数器自增12,耗时1us。18mhz,12T模式下定时器计数器自增2((18/12)*2=3),耗时3us,1T模式下定时器计数器自增18,耗时1us

网友D:
算定时器的高八位和低八位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