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遥控接收器 红外NEC协议 代码有详细注释

楼主(2018-03-08):
51单片机,红外NEC协议,ds18b20温度传感器(P3.7),红外接收器7844s,三位一体共阴数码管(段码:P2,位码:P1.1,P1.2,P1.3),上拉电阻A102,接触器(5v)接P1.3,(程序已亲测,放心使用)

测试图

测试图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源代码的注释非常详细):
#include<reg52.h>
#include"inf.h"
#include"relay.h"
#include"ds18b20.h"
#include"dig.h"

extern uchar IRCOM[5];          //用来存放读取到的红外值
extern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3];
extern uchar code DIG_CODE[10];
extern uchar code  RecvData[];
int time=2100;
int SET_Flag=0;//0 是非设置状态  1 是设置状态

/***********************************************函数声明**********************************************************/
void TempDisplayTest(void);// DS18B20进行温度转换并进行读取,计算出来(并显示)
extern void Contro_lrelay(uchar ConType,uint k);
void key_scan();

void main()
{
        int tempC=0,te,biao1=0,biao2=0;
        uint ss=0;
        InfInit();

        while(1)
        {
                 key_scan();

                 //获取温度
                 tempC=LcdDisplay(Ds18b20ReadTemp());

                 //如果设置的温度值大于室内温度,继电器闭合
                 te=tempC% 10000;
                 if(biao1==1)

                 goto end1;
                 if(te>=time)
                 {
                         Contro_lrelay(16,1);        //继电器断开
                          biao1=1;
                          biao2=0;
                 }
                 end1:
                 if(biao2==1)

                 goto end2;
                 if(te<time)
                 {
                         Contro_lrelay(15,1);        //继电器闭合
                        biao2=1;
                        biao1=0;
                 }
                 end2:
                 //设置状态
                 if(SET_Flag)
                 {
                         tempC=time;
                        ss++;
                 }
                 //工作状态
                 else
                 {
                         ss=0;
                 }

                 if(ss<=40)
                 {
                    //显示
                         DigDisplay(tempC);
                 }
                 else if(ss<=60)
                 {
                         GPIO_DIG=0x00;
                        if(ss==60)
                        ss=0;
                 }
        }
}

/*******************************************************************************
* 函 数 名         : key_scan()
* 函数功能                   : 温度调节用
* 输    入         : i
* 输    出         : 无
*******************************************************************************/
void key_scan()
{
        int i=0;
        int j=0;
        uchar Keydate=0;
        for(j=0;j<9;j++)                                   //循环进行键码解析
        {
                if(IRCOM[2]==RecvData[j])                       //进行键位对应
                {
                        Keydate=IRCOM[2];
                        IRCOM[2]=0;
                        break;
                }
        }
        switch(Keydate)
        {
                case 0x07://-
                {
                        time -=100;
                        break;
                }
                case 0x15://+
                {
                        time +=100;
                        break;
                }
                case 0x09://Set
                {
                        SET_Flag=~SET_Flag;
                        break;
                }
        }

}

#include"inf.h"
#include"relay.h"
uchar IRCOM[5];          //用来存放读取到的红外值 (IrValue[4])
sbit IRIN=P3^2;   //红外接收器数据接口

//存放按键键值(NEC红外协议)
uchar code  RecvData[]={0x07,0x15,0x09,0x43,0x47,0x0d,0x44,0x40,0x0D,0x0E};

/***********************************************************
*函 数 名        :InfInit
*函数功能  :为外部中断0,做初始化
*函数参数  :x
*返 回 值        :无
************************************************************/
void InfInit()
{
        IT0=1;//下降沿触发
        EX0=1;//打开中断0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IRIN=1;//初始化端口
}

/***********************************************************
*函 数 名        :delayms
*函数功能  :延时0.14ms
*函数参数  :x
*返 回 值        :无
************************************************************/
static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x)                         //0.14mS延时程序
{
  unsigned char i;                                    //定义临时变量
  while(x--)                                          //延时时间循环
  {
    for (i = 0; i<13; i++) {}                         //14mS延时
  }
}

/***********************************************************
*函 数 名        :IR_IN
*函数功能  :外部中断0
*函数参数  :无
*返 回 值        :无
************************************************************/
void IR_IN() interrupt 0// using 0                      //定义INT2外部中断函数
{
  unsigned char j,k,N=0;                              //定义临时接收变量

  EX0 = 0;                                            //关闭外部中断,防止再有信号到达
  delayms(15);                                        //延时时间,进行红外消抖
  if (IRIN==1)                                        //判断红外信号是否消失
  {
     EX0 =1;                                          //外部中断开
         return;                                          //返回
  }

  while (!IRIN)                                       //等IR变为高电平,跳过9ms的前导低电平信号。
  {
      delayms(1);                                     //延时等待
  }

  for (j=0;j<4;j++)                                   //采集红外遥控器数据
  {
    for (k=0;k<8;k++)                                 //分次采集8位数据
    {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低电平,跳过4.5ms的前导高电平信号。
       {
         delayms(1);                                  //延时等待
       }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高电平
       {
         delayms(1);                                  //延时等待
       }

       while (IRIN)                                   //计算IR高电平时长
       {
         delayms(1);                                  //延时等待
         N++;                                         //计数器加加
         if (N>=30)                                   //判断计数器累加值
             {
           EX0=1;                                     //打开外部中断功能
               return;                                    //返回
         }
       }

      IRCOM[j]=IRCOM[j] >> 1;                         //进行数据位移操作并自动补零

      if (N>=8)                                       //判断数据长度
      {
         IRCOM[j] = IRCOM[j] | 0x80;                  //数据最高位补1
      }
      N=0;                                            //清零位数计录器
    }
  }

  if (IRCOM[2]!=~IRCOM[3])                            //判断地址码是否相同
  {
     EX0=1;                                           //打开外部中断
     return;                                          //返回
……………………

遥控控制、温度显示

网友A:
请问你知道如何使用遥控功能吗?自动的比如循迹小车我会做,但是遥控功能的却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知道如何使用遥控功能吗?自动的比如循迹小车我会做,但是遥控功能的却不会

遥控的需要用一个红外接收器、和红外遥控(NEC协议),就可以实现的

网友B(2018-07-29):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知道如何使用遥控功能吗?自动的比如循迹小车我会做,但是遥控功能的却不会

那只能说明循迹小车也是抄的

网友C(2019-09-30):
引用 网友B:
那只能说明循迹小车也是抄的

有轮子何必再造

网友D:
nec协议相对简单一点,实现起来比较容易,可以用IO中断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