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用Go语言写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8-03-08):
刚学习了新出不久的编程语言Go,该语言最大的特点是原生支持并发编程,效率可谓高,并且与C语言同为编译型静态语言,速度也与C不相上下,个人觉得Go是一个不错的语言,于是在想能不能用Go语言做单片机的编译器,PythOn都能控制单片机,Go也一定可以

网友A:
有此一问,说明楼主并不知道单片机是如果取指运行的。待楼主弄清楚单片机的运行原理后就知道为何用C或G0或其它了。

网友B:
需要硬件厂家的支撑才可以。否则译码都困难。

网友C:
看硬件厂家有没这样的高手,又是go的爱好者,并要进行实验证明效率之后。

网友D:
问题是要有对应的编译器啊

网友E:
c语言可以控制底层,

网友F:
就像编程语言基本都是英语一样,不是不可能,是没那个必要吧

网友G(2020-04-12):
已经可以了,只是目前支持的型号还比较少。
https://github.com/tinygo-org/tiny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