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奇单片机点阵液晶图片取模排版工具 绿色版软件下载

楼主:
单片机12864等点阵   源码+取码器

液晶排版工具。
本软件可以在你动手编写单片机程序之前,先做规划排版,根据你的菜单内容进行布局
花一点时间在排版上是有好处的,在进行单片机编程的时候,排版通过的坐标很有用,
可以省去很多调试时间;编写使用说明书的时候,只要用抓图软件将你已经排版的效果
抓过去就行了,非常生动直观。
写过液晶菜单的你一定有这样的体会,工作量重要分出很大一部分时间用于反复调试版
面布局,就是由于这个原因,笔者编写了这个软件,配合我编写的字模软件,可以大大
提高编程效率。你可以完全不用关心字模部分,只管编写程序,编完以后用字模软件帮
你自动生成一个.h文件加入到你的工程中就行了。

开机初始状态
汉字库:宋体16.dot    字高:16
Ascii:  Asc5x8E.dot    字高:8
液晶规格:240x128
所有字库文件建议放在与本软件同一个目录下,便于查找
排版程序文件的文件扩展名约定为.lcm

液晶排版软件语法:
1. putstr(x,y,"显示abc123",Att);
    其中:
        x......显示的左上角横坐标,根据液晶的点阵排列取向自动取舍
        y......显示的左上角纵坐标,根据液晶的点阵排列取向自动取舍
        "".....显示内容,可以包含汉字、ASCII文字
        Att....显示属性,0..表示正常显示白底黑字,1..表示反白显示黑底白字

2. linexy(x0,y0,x1,y1,Att);
    其中:
    x0,y0.....直线起点坐标
    x1,y1.....直线终点坐标
    Att.......属性,0..正常画黑线,1..画白线

3. LoadChinese("lib名称",height);
    lib名称 必须是在本系统目录下,完整的字库文件名

4. LoadAscii("lib名称");
    目录下所列的asc字库均可以使用

5. ModeSele(modeset);
    modeset....用于制定模块的点阵排列方式可以指定为
        1......横向排列
        2......纵向排列

6. lcmSize(width, height);
    用于选定液晶规格,可任意设定

7. movex(x);
    用于字模在x方向上的平移,x>0向右移

8. movey(y);
    用于字模在y方向上的平移,y>0向下移

9.windows字库的调用:
    同样使用汉字库装入命令LoadChinese("w_字体全称",height);
    在字体名前面增加了w_是为了与汉字库区分,举例:
    LoadChinese("w_华文行楷",32);

10.图片装入,先设定好装入坐标和图片大小    然后就可以用装入图片按钮选择要装的文件就
   可以了。本软件只支持装入黑白图。编程装入命令:
   LoadBitmap(intox, intoy, endx, endy, "file");    // 装入图形文件

编程举例:
    请测试本目录下面的几个*.lcm文件的效果

下面的语句也是合法的:
    putchar(1,1,"lkjd98723\\//?~`汉字40_(*&(*&(*&)))),""",897234hkjhjh",0);
    记得在字符串的两头(头尾)都必须要加双引号"后面用一个逗号分分开就可以了。

测试中请随时留意底部的提示信息,没有错误就没有提示。

补充说明:
如果你不用进行编程,请将编辑窗口内的东西全部删除干净,(刚打开软件还没有打开过lcm
程序文件的时候这个窗口内是空的)设置好ascii字符、汉字库,设定好其他参数,最后按确
认按钮,然后您就可以在下面的三个小窗口中设定x,y坐标以及显示内容。

新版本的新功能:
* 扩充了可供选择的字库范围,添加了windows字库(虽然不太实用);
* 新版的软件将会自动记录您所有的操作过程,你随时都可以进行编辑记录内容调整输出位
  置等,协助你进行编程做一个初稿;
* 显示以后也可以用鼠标直接对每一个点作精细的修改,最后还可以保存为黑白bmp文件,
  交给字模软件直接输出数据文件,这对制作界面的封面特别有用;
* 可以选择模拟显示屏是否需要价外框,可以保存实际效果图片;
* 按照个人的爱好,模拟显示部分可以自设定各部分的颜色;
* 可以选择整屏反白显示;
* 显示比例可以分宽度和高度两个方向随意调节,更贴近实际效果。

其他的界面操作我想就不用解释了,试一下就知道了。

使用中有什么建议,欢迎来信:info@xiao-qi.com

xiaoqi

几点说明:
1。打开功能是专门用于对C语言文件自动提取显示所需要的汉字,进行点阵码数据转换的,
   在您的C语言程序中,有一点需要特别留意:您的注解中请不要使用双引号,否则会引起
   提取错误。
   软件包中的文件ee.c作为一个简单例程供提取测试用。

2。提取以后的点阵码可以随意修改点阵数据,使用鼠标的左键为加一点,右键为擦除一点。
   修改完毕请按旁边的确认键将数据记录到点阵码中,否则您的修改将自动放弃。

3。点阵码可以随意平移,请谨慎使用。平移之前请查看一遍所有的字符点阵图,平移有可能
   会丢失边界点,移出了边界的点阵将被丢弃,不可恢复。
   平移前请确认是否有必要进行全体字符一起移动。

4。用户自定义特殊字符的建立,首先选定点阵数据,在下面的汉字输入窗口输入几个您不使
   用的汉字,确认。然后生成了这些汉字的点阵码,再将他们清空(使用平移按钮中间的那
   块抹布),就可以用鼠标描绘你的图案了,最后别忘了打“确认”键。

5。ASCII字符可以自动提取0x20~0x7f的全部,最后一个0x7f一般都没有用,可以手工将它删
   除,也可以利用它做一个简单的特殊字符。
   汉字库中也包含有ascii字符,但是经查对与这三个ascii库基本一样,所以就不再重复。

6。保存文件:C语言格式的默认为.h类型,汇编格式的默认为.inc类型,只要将他们加入到
   您的工程中就可以了。

7。新增加了自动添加下划线功能。这项功能在做点阵显示和修改的时候并不出现下划线,
   设置了以后仅仅在最后的输出文件中出现,以免干扰编辑修改。

8。扩充对windows汉字的直接提取,从16~96范围内可以任意设定选取。主要用于制作界面的
   开机封面少量标识性汉字。

9。扩充了对ascii小字库5x8以及大字库20*40/24*48的支持,毕竟字库文件比较工整。

-----------------2004.12.10更新内容

10。增加了字模输出格式的选择,可以将汉字码与点阵数据分开列表;

11。增加了对单色.bmp文件的支持,可以从原有的bitmap文件上截取一部分作为点阵码数据
   输出,点阵图案可以随意修改。

12。bitmap用户自建方案,可以先设定好图形的宽度和高度,然后用打开图形文件窗口下选
   择取消,自动生成一块空白的图板。

13。图形区域显示的图形点阵可以用调节拉条进行放大或缩小。

14。图形编辑的鼠标可以单点加点也可以慢速拖线,擦除也可以,只是左右健的区别。

-----------------2004.12.11更新内容

15。字模部分当采用非结构型格式输出的时候添加了对应汉字标识,便于对照查看。

16。bitmap文件的读入前可以设定是否反白读取。

17。增加了图形编辑板直接保存便于为制作说明书等提供贴图。

-----------------2004.12.20更新内容
18。修正了华文中宋汉字模生成过程中的切(底)边现象

配合lcmsim排版仿真软件一起使用,可以大大提高单片机编程的工作效率。

-----------------2005.10.25更新内容
19。扩充了一次可转换汉字量,最大可以达到对整个汉字库的转换。附加了整个汉字库
    的码表,使用者可以从中选取需要的部分而把多余部分删除掉。整个字库的转换需
    要大约15分钟或更长时间,并不是死机。
20。一次可以循序打开多个c文件从中自动提取汉字码。

晓奇  2005.10更新

// 本演示程序用来演示带有0xfd为第二内码的汉字字符串的编译结果
// 如果正确使用了补丁,编译结果的a51或hex文件中均可以看到fd码
//#pragma src(cca.a51)         // 用于生成汇编代码查看编译结果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ring.h>
char cc[]="饼昌除待谍洱俘庚过糊积箭烬君魁例笼慢谬凝琵讫驱\
三升数她听妄锡淆旋妖引育札正铸佚";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c1,i;
unsigned int b1;
    c1=strlen(cc);
    for(i=0;i<c1;i++){
        b1+=cc[ i];
    }
    putchar(12,2,"本程序用来演示汉字码自动提取");
    while(1);
}

网友A(2018-03-11):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B(2018-05-17):
感谢楼主,正在找这个

网友C(2018-12-14):
缺少积分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D(2019-02-26):
有一个,但是不会用,用PS改了一张128*64的黑白有灰色的图片但转不出来,显示都是黑的

网友E(2020-05-11):
来支持一下。多谢楼主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