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红外遥控器怎么才能控制LED调光 求个单片机程序或思路

楼主(2018-03-09):
使用红外遥控器怎么才能控制LED PWM调光。。。

用红外遥控器可以控制单片机LED灯灭和灯亮。

用按键也可以进行LED调光。

就是不能使用红外遥控器进行LED调光。当接收到调光红外键值后LED慢慢地调到最暗。不是按一下LED灯暗一个数值就停止。

刚学习单片机不久,不是很明白。

望大家给个 思路或参考程序。

网友A:
其实跟按键一样,每间隔一个固定的时间收到一次红外遥控码就调整一次亮度,直到最亮或者最暗。还有就是有些遥控器有长按键的码值,读取到长按键就调光,控制下每个亮度值之间的间隔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接收完一次红外码,都做一次清零

是在主程序内加清零吗?上次想到过,只不过是在中断里加入了。没有达到调亮效果。谢谢了。试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