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一个STM8单片机GPIO口配置的问题

楼主(2018-03-09):
用库函数GPIO口配置时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上面方式和下面方式配置结果有什么不同吗
GPIO_Init(GPIOB,GPIO_PIN_9,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这两种方式用在什么地方合适

楼主:
多谢,再请教一个问题:单片机的复用端口配置是必须先配置相应IO口输入输出模式后再配置复用功能吗

网友A:
个人喜好,上面可能麻烦点,可是清楚易懂,下面则是方便,但需要先配置一个库函数

网友B:
其实是没什么区别,只要是GPIO那几个关键参数都配置了,至于是怎么写的配置函数,这个就是个人喜好了,自己借鉴借鉴就可以了

网友C:
上面的方法好,以后修改时也看的清楚

网友D:
配置 IO 口,用得着用库函数吗 ?给你高得,越整越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