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沒有哪位大神會單片機驅動VGA

楼主:
大神門,有沒有會用單片機驅動VGA的,我在百度文庫看了篇文章https://wenku.baidu.com/view/cd155cd22b160b4e767fcfef.html,時序和原理大概明白了,但是怎麼用單片機來實現啊?

网友A(2018-03-14):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大神玩过:http://www.51hei.com/bbs/dpj-19842-1.html

我用stm32寫的程序,用定時器產生VSYNC和HSYNC,但是連接到顯示器就是黑屏,顯示器看到的頻率也是對的,31.4KHZ和60HZ,RGB信號我只接了紅色,接了固定的電壓300mv左右,理論上應該會顯示整個屏幕紅色才對,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