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F340单片机MODBUS源程序

楼主(2018-03-09):
8051F340MODBUS程序,学习学习

#include"C8051F120.h"
#include"VVVF.h"
#include"UART.h"
#include"DataProcess.h"
sbit S_SL=P5^5;
/*------------------------------------------------------------------------------------
函数名:Send485Data()
函数功能:发送一个字节485数据
参数:uchar dat;
返回:void
-------------------------------------------------------------------------------------*/
void Send485Data(uchar xdata dat){
    uchar  xdata old_SFRPAGE;
    old_SFRPAGE=SFRPAGE;
    SFRPAGE   = CONFIG_PAGE;
        UART0_Init(9600);
    S_SL=1;/////关闭485发送 防止在不需要的时候数据写
        UART0SendOneByte(dat);
  //P4&=0xEF;/////关闭485发送 防止在不需要的时候数据写,???????????影响串口中断
    UART0_End();
        S_SL=0;
    SFRPAGE=old_SFRPAGE;
}
void SendVVVFCommand(uchar xdata comm, uint xdata StartAddr,uint xdata para){
   uchar xdata commstr[8],i;
   uint xdata CRC;
   commstr[0]=0x01;//命令机号
   commstr[1]=comm;//命令
   commstr[2]=StartAddr/256;//起始地址高在前地在后
   commstr[3]=StartAddr%256;
   commstr[4]=para/256;
   commstr[5]=para%256;//参数
   CRC=VVVF_CRC_CHK(commstr,6);
   commstr[6]=CRC%256;
   commstr[7]=CRC/256;
   for(i=0;i<8;i++){
     Send485Data(commstr[i]);
   }
}
/*------------------------------------------------------------------------------------
函数名:MotorRun()
函数功能:启动电机 即启动变频器
参数: void
返回:void
-------------------------------------------------------------------------------------*/
void MotorRun(){
    SendVVVFCommand(0x06,0x2000,0x0002);
}
/*------------------------------------------------------------------------------------
函数名:MotorStop()
函数功能:停止电机 即停止变频器
参数: void
返回:void
-------------------------------------------------------------------------------------*/
void MotorStop(){
    SendVVVFCommand(0x06,0x2000,0x0001);
}
/*------------------------------------------------------------------------------------
函数名:MotorFWD()
函数功能:电机正转命令
参数: void
返回:void
-------------------------------------------------------------------------------------*/
void MotorFWD(){
    SendVVVFCommand(0x06,0x2000,0x0010);
}
/*------------------------------------------------------------------------------------
函数名:MotorREV()
函数功能:电机反转命令
参数: void
返回:void
-------------------------------------------------------------------------------------*/
void MotorREV(){
    SendVVVFCommand(0x06,0x2000,0x0020);
}
/*------------------------------------------------------------------------------------
函数名:SetFrequnce()
函数功能:设置频率
参数: float xdata freq
返回:void
-------------------------------------------------------------------------------------*/
void SetFrequence(float xdata  freq){
    SendVVVFCommand(0x06,0x2001,freq*100);
}

// MotorStop();
/*SetFrequence(40);
   MotorFWD();
   MotorREV();
   SetFrequence(60);
    SetFrequence(50);
    SetFrequence(45);
         SetFrequence(61);
          SetFrequence(65);
           SetFrequence(66);
    SetFrequence(150);
         SetFrequence(180);*/
  // SendVVVFCommand(0x06,0x2001,5000);
   //SendVVVFCommand(0x06,0x2000,0x0002);
   //SendVVVFCommand(0x06,0x2000,0x0001);
   //Num=UART0ReceiveOneByte();

//modbus通信协议实现
//

#include <c8051f340.h>
#include <intrins.h>
//-----------------------------------------------------------------------------
// Global CONSTANTS
//-----------------------------------------------------------------------------
#define BaudRate       19200//9600,14400,19200,38400,56000可选
#define SYSCLK         12000000
//#define BAUDRATE     9600
//#define SYSCLK       11059200
sbit GREEN = P2^2;
sbit RED   = P2^1;
sbit PF    = P2^0;
//-----------------------------------------------------------------------------
// Function PROTOTYPES
//-----------------------------------------------------------------------------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MAXNByte  15   //最大字节数
//#define  time0      30000
#define  MAXREG     100   //最大寄存器数量

//void SYSCLK_Init (void);
void PORT_Init (void);   //IO口初始化
void UART0_Init (void);   //uart0初始化

void readRegisters(void) ;//读寄存器,功能码03
void beginSend(void) ;    //发送子程序
void presetMultipleRegisters(void);//设置多个寄存器,功能码16
void FLASH_ByteWrite(u16 addr, u8 byte);//flash写
void FLASH_PageErase (u16 addr);        //flash页擦写
//void Receive_timeout(void);             //超时子程序
u16 crc_chk(u8 *dat,u8 length);         //CRC校验
u8 FLASH_ByteRead (u16 addr);           //flash读
//void presetSingleRegisters(void);       //设置单个寄存器,功能码06
void send_err(u8 err,u8 err_code);       //发送错误
void Timer0_Init(void);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PCA_Init();
u16 flag;
u8 temp;
u8 count_receiveNByte;//接收字节数
u8 mod_buf[20];       //modubs 数据接收缓冲区
u8 sendBuf[20];       //发送缓冲区
u8 sendCount;         //发送字节数
u8 localAddr = 3;     //单片机控制板的地址
//u16 Receivetimeout;    //定时初值
//bit ReceiveBit;

//unsigned int  code  baud_code[8]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
{
unsigned int n;
n=0;
while(n < m)
{n++;}
return;
}  */
//-----------------------------------------------------------------------------
// MAIN Routine
//-----------------------------------------------------------------------------

void main(void)
{
   u16 dat;
   u16 tempData;
   u16 crcData;
   PCA0MD    &= ~0x40;
   OSCICN    |= 0x03;

   //SYSCLK_Init ();
    PORT_Init ();
    UART0_Init ();
    PCA_Init();
//         Timer0_Init();
    EA=1;
    ES0=1;
        PS0=1;
        GREEN=1;
    RED=0;
while(1){
  if (mod_buf[0]==localAddr)
  {
     if(count_receiveNByte>4)
        {

    switch(mod_buf[1])
        {
       case 0x03:
                            if(count_receiveNByte>=8)
                                           {
                                          crcData = crc_chk(mod_buf,6);  //CRC校验
                          dat=mod_buf[7];
                          if(crcData==mod_buf[6]+(dat<<8)) //CRC校验结果比较

                              readRegisters();         // 如果检验正确,那么就回应数据
                                                          count_receiveNByte=0;     //接受数据指针归零

                         }
                    break;

/*            case 0x06:
               if(count_receiveNByte>=8)
                                       {
                                     crcData = crc_chk(mod_buf,6);  //CRC校验
                                         dat=mod_buf[7];
                   if(crcData==mod_buf[6]+(dat<<8)) //CRC校验结果比较

                            presetSingleRegisters();
                    count_receiveNByte=0;     //接受数据指针归零
                               }
                   break;*/
            case 0x10:
                           dat=mod_buf[4];
                   tempData = (dat<<8) + mod_buf[5];
                   tempData = tempData * 2; //数据个数
                   tempData += 9;
                if(count_receiveNByte >= tempData)
                 {

                     crcData = crc_chk(mod_buf,tempData-2);
                     dat=mod_buf[tempData-1];
                    if(crcData == (dat<<8)+ mod_buf[tempData-2])

                                presetMultipleRegisters();
                                                count_receiveNByte=0;     //接受数据指针归零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else
    count_receiveNByte=0;     //接受数据指针归零
  _nop_();
//    Receive_timeout();
   PCA0CPH4 = 0x00;
}
}

//-----------------------------------------------------------------------------
// SYSCLK_Init
//-----------------------------------------------------------------------------
//
// This routine initializes the system clock to use an 22.1184MHz crystal
// as its clock source.
//
//void SYSCLK_Init (void)
//{
//   int i;

//   OSCXCN = 0x67;
//  for (i=0; i < 256; i++) ;

//   while (!(OSCXCN & 0x80)) ;

//   OSCICN = 0x88;
//}

//-----------------------------------------------------------------------------
// PORT_Init
//-----------------------------------------------------------------------------
//
// Configure the Crossbar and GPIO ports
//

void PCA_Init()
{
    PCA0CN     =  0x40;                // PCA counter enable
    PCA0MD    &= ~0x40 ;               // Watchdog timer disabled-clearing bit 6
    PCA0MD    &=  0xF1;                // timebase selected - System clock / 12
    PCA0CPL4   =  0xFF;                // Offset value
    PCA0MD  |= 0x40;
    PCA0L    = 0x00;                          // Set lower byte of PCA counter to 0
    PCA0H    = 0x00;
}

void PORT_Init (void)
{
   XBR0    = 0x01;                      //UART TX0, RX0连到端口引脚P0.4和P0.5
   XBR1    = 0x40;
   XBR2    = 0x00;                     //UART1的I/O不连到端口引?
   P0MDOUT |= 0x01;                    //TX0输出为推挽方式
   P2MDOUT |= 0x3f;
   P1MDOUT |= 0xff;
//   P0SKIP  |= 0xc0;
}

//-----------------------------------------------------------------------------
// UART0_Init
//-----------------------------------------------------------------------------
//
// Configure the UART0 using Timer1, for <baudrate> and 8-N-1.
//
void UART0_Init (void)
{
    SCON0   = 0x50;
    TMOD    = 0x20;
        if(BaudRate > 38400)
        {
                CKCON  = 0x08;                      //定时器使用系统时钟
                TH1    = 256-SYSCLK/2/BaudRate;
        }
        if(BaudRate <= 38400)
        {
                CKCON  = 0x01;                      //定时器时钟用系统时钟的4分频
                TH1    = 256-SYSCLK/4/2/BaudRate;
        }
   TL1=TH1;
   TR1    = 1;
   CKCON |= 0x01;                      //定时器时钟用系统时钟的4分频
   PF=0;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MOD |= 0x01;        // 定时器0: 方式1,16位定时器
TF0=0;
TR0=1;// TR0
CKCON |= 0x10;        //
TH0 = 0xf1; //256 -((60*SYSCLK/1000/12)/256);
TL0 = 0xc2;//256 -((60*SYSCLK/1000/12)%256);
ET0=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2 //定时器中断
{
    TF0=0;
    TR0=0;
    TH0=0xf1;    //3.646ms interrupt
    TL0=0xc2;
    flag++;
        if(flag==15)
         {
           flag=0;
       if(count_receiveNByte<=2)    //超时后,若接收缓冲区有数则判断为收到一帧
       {
              count_receiveNByte=0;     //接受数据指针归零   ;
       }
          }
        TR0=1;
}
/***********************************************************
CRC校验
***************************************************************/
u16 crc_chk(u8 *pData,u8 nLen)
{
u16 temp=0xffff,temp1,i,j;
for(i=0;i<nLen;i++)
    {
    temp^=*(pData+i);
        for(j=0;j<8;j++)
                {
                temp1=temp;
                temp>>=1;
                if(temp1&0x0001)
                        temp^=0xa001;
        }
    }
return(temp);
}

/*功能码03读*/
void readRegisters(void)
{
   u16 addr;
   u16 tempAddr;
// u16 result;
   u16 crcData;
   u8 readCount;
   u8 byteCount;

// u8  finsh; //
   u8 i;
   u16 tempData = 0;
   tempData=mod_buf[2];
   addr = (tempData<<8) + mod_buf[3];
   tempAddr = addr ;//& 0xfff;
   //addr = mod_buf[3];
   //tempAddr = addr;

//readCount = (receBuf[4]<<8) + receBuf[5];
   readCount  = mod_buf[5];
   if(readCount<MAXREG)
   {
       byteCount = readCount* 2 ;//;

      for(i=0;i<byteCount;i++,tempAddr++)
      {
          tempData=FLASH_ByteRead(tempAddr);
          //getRegisterVal(tempAddr,&tempData);
          sendBuf[i+3] = tempData;// & 0xff;

       }

       sendBuf[0] = localAddr;
       sendBuf[1] = 3;
       sendBuf[2] = byteCount;
       byteCount += 3;
       crcData = crc_chk(sendBuf,byteCount);
       sendBuf[byteCount] = crcData & 0xff;
       byteCount++;
       sendBuf[byteCount] =  crcData >> 8;

       sendCount = byteCount + 1;
       beginSend();
   }
   else
        {

            send_err(0x83,0x03);
    }
}//void readRegisters(void)

/*****************************************************************
功能码6 设置单个寄存器
******************************************************************
void presetSingleRegisters(void)
{
u16 addr;
u16 tempAddr;

u16 crcData;
u16 tempData;
// uint8  finsh; //为1时完成 为0时出错

tempData=mod_buf[2];
addr = (tempData<<8) + mod_buf[3];
  tempAddr = addr;// & 0xfff;
  //addr = mod_buf[3];
  //tempAddr = addr & 0xff;

  //setCount = (receBuf[4]<<8) + receBuf[5];
  //setCount = mod_buf[5];
  //byteCount = mod_buf[6];

     FLASH_PageErase (tempAddr);

//    tempData = (modbuf[i*2+7]<<8) + modbuf[i*2+8];
      tempData=mod_buf[4];
//    setRegisterVal(tempAddr,tempData);
      FLASH_ByteWrite (tempAddr, tempData);
          sendBuf[4] = tempData ;
          tempData=mod_buf[5];
          FLASH_ByteWrite (tempAddr+1, tempData);
      sendBuf[5] = tempData;

sendBuf[0] = localAddr;
sendBuf[1] = 6;
sendBuf[2] = addr >> 8;
sendBuf[3] = addr & 0xff;
crcData = crc_chk(sendBuf,6);
sendBuf[6] = crcData & 0xff;
sendBuf[7] = crcData >> 8;
sendCount = 8;
beginSend();
}

/****************************************************************
功能码16,设置多个功能寄存器
******************************************************************/
void presetMultipleRegisters(void)
{

u16 addr;
u16 tempAddr;
u8 byteCount;
u8 setCount;
u16 crcData;
u16 tempData;
// uint8  finsh; //为1时完成 为0时出错
u8 i;

//addr = mod_buf[3];
tempData=mod_buf[2];
addr = (tempData<<8) + mod_buf[3];
tempAddr = addr;// & 0xfff;

//tempAddr = addr & 0xff;

//setCount = (receBuf[4]<<8) + receBuf[5];
setCount = mod_buf[5];
if(setCount<=0x78)
{
  byteCount = mod_buf[6];

sendBuf[0] = localAddr;
sendBuf[1] = 16;
sendBuf[2] = addr >> 8;
sendBuf[3] = addr & 0xff;
sendBuf[4] = setCount >> 8;
sendBuf[5] = setCount & 0xff;
crcData = crc_chk(sendBuf,6);
sendBuf[6] = crcData & 0xff;
sendBuf[7] = crcData >> 8;
sendCount = 8;
beginSend();

    FLASH_PageErase (0x7c00);

   for(i=0;i<byteCount;i++,tempAddr++)
   {
//    tempData = (modbuf[i*2+7]<<8) + modbuf[i*2+8];
      tempData=mod_buf[7+i];
//    setRegisterVal(tempAddr,tempData);

      FLASH_ByteWrite (tempAddr, tempData);
   }

}
else//寄存器数量>120
   {

     send_err(0x90,0x03);

   }

}//void presetMultipleRegisters(void)

/*UART0中断处理*/
void UART0_ISR (void) interrupt 4
{
ES0=0;
if(!TI0)
   {
//    Receivetimeout=time0;
    RI0 = 0;
    mod_buf[count_receiveNByte] = SBUF0; //获取数据
   count_receiveNByte++;       //接收字节数目
//   Receivetimeout=350;
  if(count_receiveNByte >= MAXNByte)   //如果接收满
   count_receiveNByte = 0;     //接受满 归0

   }
  TI0 = 0;
  ES0=1;
}
//发送子程序
void beginSend(void)
{        u8 i;
        ES0=0;
        GREEN=0;
                RED=1;
                PF=1;          //485允许发送
         for(i=0;i<sendCount;i++)
       {
        SBUF0 = sendBuf[i];
        while(TI0==0);
        TI0=0;
       }
           PF=0;           //485允许接收
           GREEN=1;
           RED=0;
           ES0=1;
}

void send_err(u8 err,u8 err_code)//发送错误
{
  u16 crc_tmp;

  sendBuf[0]=localAddr;
  sendBuf[1]=err;
  sendBuf[2]=err_code;
  crc_tmp=crc_chk(mod_buf,3);
  sendBuf[3]=crc_tmp;
  sendBuf[4]=crc_tmp>>8;
  sendCount=5;
  beginSend();

}
/*****************************************************
接收超时判断
调用条件:
((Receivetime_flag=1)&&(count_receiveNByte>0))  1ms定时时间到
并且 有接收到的字符,调用此模块,判定是否接收超时
*****************************************************
void Receive_timeout(void)
{
Receivetimeout--;
if((Receivetimeout==0)&&(count_receiveNByte>0)) //说明接收超时
  {
   count_receiveNByte=0;     //接受数据指针归零
   SCON0|=0x10;       //允许UART0接收,REN0=1;
  }
}*/
void FLASH_PageErase (u16 addr)
{
   bit EA_SAVE = EA;                   // Preserve EA
   char xdata * data pwrite;           // FLASH write pointer

   EA = 0;                             // Disable interrupts
   // change clock speed to slow, then restore later

   VDM0CN = 0x80;                      // Enable VDD monitor

   RSTSRC |= 0x02;                      // enable VDD monitor as a reset source

   FLKEY  = 0xA5;                      // Key Sequence 1
   FLKEY  = 0xF1;                      // Key Sequence 2
   PSCTL |= 0x03;                      // PSWE = 1; PSEE = 1

   VDM0CN = 0x80;                      // Enable VDD monitor

   RSTSRC |= 0x02;                      // Enable VDD monitor as a reset source

   pwrite = (char xdata *) addr;

   VDM0CN = 0x80;                      // Enable VDD monitor

   *pwrite = 0;                        // Initiate page erase

   PSCTL &= ~0x03;                     // PSWE = 0; PSEE = 0

   EA = EA_SAVE;                       // Restore interrupts
}
/********************************************************************
读寄存器值
********************************************************************/
u8 FLASH_ByteRead (u16 addr)
{
   bit EA_SAVE = EA;                   // Preserve EA
   char code * data pread;             // FLASH read pointer
   unsigned char byte;

   EA = 0;                             // Disable interrupts

   pread = (char code *) addr;

   byte = *pread;                      // Read the byte

   EA = EA_SAVE;                       // Restore interrupts

   return byte;
}
/************************************************************
Flash写
************************************************************/
void FLASH_ByteWrite (u16 addr, u8 byte)
{
   bit EA_SAVE = EA;                   // Preserve EA
   char xdata * data pwrite;           // FLASH write pointer

   EA = 0;                             // Disable interrupts

   // change clock speed to slow, then restore later

   VDM0CN = 0x80;                      // Enable VDD monitor

   RSTSRC |= 0x02;                      // Enable VDD monitor as a reset source

   pwrite = (char xdata *) addr;

   PFE0CN &= 0XFE;                //设定单字节写入FLASH方式

   PSCTL |= 0x01;                      // PSWE = 1
   FLKEY  = 0xA5;                      // Key Sequence 1
   FLKEY  = 0xF1;                      // Key Sequence 2

   VDM0CN = 0x80;                      // Enable VDD monitor

   RSTSRC |= 0x02;                      // Enable VDD monitor as a reset source

   VDM0CN = 0x80;                      // Enable VDD monitor

   *pwrite = byte;                     // Write the byte

   PSCTL &= ~0x01;                     // PSWE = 0

   EA = EA_SAVE;                       // Restore interrupts
}

网友A(2018-07-12):
正好需要。。。。。。。。。。。。。。。。。。。。。。。。。

网友B(2020-10-29):
请问这个怎么能移植到c51单片机上用来控制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