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基礎怎麼學習單片機?

楼主(2018-03-09):
請教各位大神,零基礎怎麼學習單片機?

网友A:
学习单片机的基础:
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这两样是核心,必须的。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和C语言程序设计(针对任何单片机):也是核心,必须的。
数学:你会发现数学在单片机中的分量不小。
英语:这个有点让人纠结,毕竟单片机是外国生产的,看单片机的资料很多都是英文的(还好,没有日语或者德语版本的……)。
开始学习单片机时,需要准备的材料:
电脑:自己有一台最好,而且要带串口和并口。
开发板:学习单片机的平台,根据你学习的单片机来选择开发板。
教材:强烈建议使用纸质的书本教材——你会发现这和看电子书的感觉和效率不一样!
编译环境:编写单片机程序需要的软件平台。
下载线、仿真器:根据需要来选择,但是都要完成将程序写入单片机的任务。
关于自学单片机:
自学完全可行,当然没有专业指导的情况下自学单片机可能会走不少弯路和误区,所以多上网看看别人的程序。
最后,强调一点:不要照搬别人的程序,要有自己的特色!

网友B:
看一些视频教程,个人感觉金沙滩的教程很详细,易懂

网友C:
郭天祥十天学会51单片机

网友D:
刚接触单片机的时候可能可以从郭天祥的“十天学会单片机”开始,边看视频教程,边自己编程试试,卖一套他配套的开发板(市面上的单片机开发板包罗万象,大同小异),虽然他的板子我个人觉得比较贵,但学习的话最好还是一整套都用他的东西吧。一定要试着自己编写,而不是光看视频就觉得自己是会了,不去动手写程序。当然,学单片机的前提是你得有一定的C语言基础了,如果用汇编也是可以的,不过个人建议还是用C比较容易上手。基本的教程和程序都走通了之后,可以自己写一些简单的小程序,实现一些可视化的效果。比如让流水灯有不同的变化趋势等等。       基本上,走通了程序,就算入门了吧。个人感觉,虽然单片机看似简单,但实际上玩精还是挺有难度的。程序只是一方面,硬件也应该是需要学习的。总之,简单入门很快,但真正学精需要时间,有机会可以沟通下。

网友E:
要是一点也没接触过还是建议你多看视频多看书吧

网友F:
沙发说得有理!要想真学好,必须有纸质书!

网友G:
看视频呀

网友H:
买书,买板子,51开始试着编程,做东西

网友I:
买块开发板,照着配套的视频做一遍,然后回头学一遍汇编,你就入门了

网友J:
研讀DataSheet ,多動手,有問題多爬文,功力自然可以與日俱增。

网友K:
看视屏教程,可以看看郭天祥的

网友L:
郭天祥,好多天学会单片机

网友M:
我是看郭天祥单片机学的,看完一集再结合自己开发板例程写一个好用程序之后,逐渐调试增加代码量的

网友N:
先看一些基础方面的视频然后慢慢接触高端的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