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采集亮度,自动调节亮度问题

楼主(2018-03-09):
想做一个单片机LED亮度调节系统,用ADC0804不知道行不行,还有测出光线亮度后如何进行LED亮度的调节,用pwm嘛,不是很懂,求教

网友A:
用ADC采集光线亮度的模拟值,然后根据模拟值范围分档,最后pwm控制占空比调节亮度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1、8 位的 AD 够用了
2、可以用PWM调光

QQ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