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计件写入AT24C02存储芯片源程序与proteus仿真

楼主(2018-03-09):
51单片机计件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sbit RS=P1^0;  //寄存器选择位,将RS位定义为P2.0引脚
sbit RW=P1^1;  //写读选择位,将RW位定义为P2.1引脚
sbit E=P1^2;   //使能信号位,将E位定义为P2.2引脚
sbit BF=P0^7;  //忙碌标志位,将BF位定义为P0.7引脚
sbit S=P3^7;   //将S位定义为P3.7引脚
#define OP_READ 0xa1  //器件地址以及读写操作,0xa1即为1010 0001B
#define OP_WRITE 0xa0 //器件地址以及写入操作,0xa1即为1010 0001B
sbit SDA=P3^4;  //将串行数据总线SDA位定义在为P3.4引脚
sbit SCL=P3^3;  //将串行时钟总线SCL位定义在为P3.3引脚
unsigned char code digit[]={"0123456789"};  //定义字符数组显示数字
void delay1ms()  //延时1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
void delaynms(unsigned char n)  //延时若干毫秒,入口参数: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BusyTest(void)  //判断液晶模块的忙碌状态,返回值result。result=1,忙碌。result=0,不忙。
{
        bit result;
        RS=0;  //根据规定,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可以读状态
        RW=1;
        E=1;   //E=1才允许读写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周期
        result=BF;  //将忙碌标志电平赋给result
        E=0;  //将E恢复低电平
        return result;
}
void WriteInstruction(unsigned char dictate)  //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写入液晶模块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就等待
        RS=0;  //根据规定,RS和RW同时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
        RW=0;  //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_nop_();
        _nop_();  //空操作两个机器周期
        P0=dictate;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写入指令或地址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void WriteAddress(unsigned char x)  //指定字符显示的实际地址,入口参数:x
{
        WriteInstruction(x|0x80);  //显示位置的方法规定为“80H+地址码x”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y)  //将数据(字符的标准ASCLL码)写入液晶模块,入口参数:y
{
        while(BusyTest()==1);
        RS=1;  //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可以写入数据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P0=y;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void LcdInitiate(void)  //对LCD的显示模式进行初始化设置
{
        delaynms(15);  //延时15ms,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x2显示,5x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nms(5);  //延时5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
        delaynms(5);
        WriteInstruction(0x38);  //连续三次,确保初始化成功
        delaynms(5);
        WriteInstruction(0x0c);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无光标,光标不闪烁
        delaynms(5);
        WriteInstruction(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nms(5);
        WriteInstruction(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nms(5);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x)  //显示小时
{
        unsigned char i,j;
        i=x/10;  //取整运算,求得十位数字
        j=x%10;  //取余运算,求得个位数字
        WriteAddress(0x44);  //写显示地址,将十位数字显示在第2行第5列
        WriteData(digit[i]);  //将十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j]);  //将个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
void start()  //开始数据传送,开始位
{
        SDA=1;  //SDA初始化为高电平“1”
        SCL=1;  //开始数据传送时,要求SCL为高电平“1”
        _nop_();
        _nop_();  //空操作两个机器周期
        SDA=0;  //SDA的下降沿被认为是开始信号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
        SCL=0;  //SCL为低电平时,SDA上数据才允许变化(即允许以后的数据传递)
}
void stop()  //结束数据传递
{
        SDA=0;  //SDA初始化为低电平“0”
        _nop_();
        _nop_();  //空操作两个机器周期
        SCL=1;  //结束数据传送时,要求SCL为高电平“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
        SDA=1;  //SDA的上升沿被认为是结束信号
}
unsigned char ReadData()  //从AT24Cxx读取数据,出口参数x,从AT24Cxx移入数据到MCU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x;  //存储从AT24Cxx中读出的数据
        for(i=0;i<8;i++)
        {
                SCL=1;  //SCL置为高电平
                x<<=1;  //将x中的各二进位向左移一位
                x|=(unsigned char)SDA;  //将SDA上的数据通过按位“或”运算存入x中
                SCL=0;  //在SCL的下降沿读出数据
        }
        return(x);  //将读取的数据返还
}
bit WriteCurrent(unsigned char y)  //向AT23Cxx的当前地址写入数据,入口参数y(存储待写入的数据),在调用此数据写入函数前需首先调用开始start(),所以SCL=0
{
        unsigned char i;
        bit ack_bit;  //存储应答位
        for(i=0;i<8;i++)  //循环移入8个位
        {
                SDA=(bit)(y&0x80);  //通过按位“与”运算将最高位数据送到S,因为传送时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_nop_();  //空操作一个机器周期
                SCL=1;  //在SCL的上升沿将数据写入AT24Cxx
                _nop_();
                _nop_();  //空操作两个机器周期
                SCL=0;  //将SCL重新置为低电平,以在SCL线形成传送数据所需的8个脉冲
                y<<=1;  //将y中的各二进位向左移一位
        }
        SDA=1;  //发送设备(主机)应在时钟脉冲的高电平期间(SCL=1)释放SDA线,以让SDA线转由接收设备(AT24Cxx)控制
        _nop_();
        _nop_();  //空操作两个机器周期
        SCL=1;  //根据上述规定,SCL应为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
        ack_bit=SDA;  //接收设备(AT24Cxx)向SDA送低电平,表示已经接收到一个字节,若送高电平,表示没有收到,传送异常
        SCL=0;  //SCL为低电平时,SDA上数据才允许变化(即允许以后的数据传递)
        return  ack_bit;  //返回AT24Cxx答应位
}
void WriteSet(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  //向AT24Cxx中的指定地址写入数据,存储地址add,存储待写入数据dat
//在指定地址add处写入数据WriteCurrent
{
        start();  //开始数据传递
        WriteCurrent(OP_WRITE);  //选择要操作的AT24Cxx芯片,并告知要对其写入数据
        WriteCurrent(add);  //写入指定地址
        WriteCurrent(dat);  //向当前地址(上面指定的地址)写入数据
        stop();  //停止数据传递
        delaynms(4);  //一字节的写入周期为1ms,最好延时1ms以上
}
unsigned char ReadCurrent()  //从AT24Cxx中的当前地址读取数据,出口参数x
{
        unsigned char x;
        start();  //开始数据传递
        WriteCurrent(OP_READ);  //选择要操作的AT24Cxx芯片,并告知要读取其数据
        x=ReadData();  //将读取的数据存入x
        stop();  //停止数据传递
        return x;  //返回读取的数据
}
unsigned char ReadSet(unsigned char set_add)  //从AT24Cxx中的指定地址读取数据,入口set_add,出口x
//在指定地址读取
{
        start();  //开始数据传递
        WriteCurrent(OP_WRITE);  //选择要操作的AT24Cxx芯片,并告知要对其写入数据
        WriteCurrent(set_add);  //写入指定地址
        return(ReadCurrent());  //从指定地址读出数据并返回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sum;  //存储计算值
        unsigned char x;  //存储从AT24Cxx读出的值
        LcdInitiate();  //调用LCD初始化函数
        sum=0;  //将计算值初始化为0
        while(1)  //无限循环
        {
                if(S==0)  //如果该建被按下
                {
                        delaynms(80);  //软件消抖,延时80ms
                        if(S==0)  //确实该建被按下
                        sum++;  //计算值加1
                        if(sum==99)  //如果计满99
                                sum=0;  //清0,重新开始计数
                }
                WriteSet(0x01,sum);  //将计件值写入AT24C02中的指定地址“0x01”
                x=ReadSet(0x01);  //从AT24C02中读出计件值
                Display(x);  //将计件值用1602LCD显示
        }
}

改了一下引脚在开发板上运行 目前仿真的液晶屏无法显示了,大家自行修改一下吧.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2021-07-20):
我把引脚给修改好了一下,可以显示了,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还需要加个手工复位开关吧,这样手动让单片机重启,而at24c02的数据会保持

网友B(2019-01-19):
哥们 这个液晶屏 毫无反应啊

网友C(2019-07-29):
引用 网友B:
哥们 这个液晶屏 毫无反应啊

他程序里面的引脚与接线图没对应上你仔细看下

网友D(2021-06-28):
引用 网友B:
哥们 这个液晶屏 毫无反应啊

我的也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