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51单片机设置红绿灯等问题,一个疑惑,跪求解答!

楼主(2018-03-09):
我现在设计红绿灯程序,要设计一个按键,按一下三灯全亮,在按一下继续执行原来的读秒。 比如现在倒计时从20开始,到了10的时候我按下键在松开,红绿灯三灯一直亮,我再按一下,继续从10开始倒计时。 我现在遇到的的问题就是 再按一下,继续从10开始倒计时 这一步骤写不出来,不知道怎么利用中断写出来,求解答。不知道如何改,我的程序如下: 直接从main主函数往下看就行了,中断函数也在下面,纯新手,求解答,在线等
#include <reg52.h>
sbit red=P2^0;
sbit yellow=P2^1;
sbit green=P2^2;
sbit red1=P2^3;
sbit yellow1=P2^4;
sbit green1=P2^5;

#define DATA1 P0
#define DATA2 P1
void delay(long n)
{
while(n--);
}
void numb_test1()
{   char e;
for(e=5;e>=0;e--)
{
yellow1=0;
DATA1=((e/10)<<4)+e%10;
DATA2=((e/10)<<4)+e%10;
delay(7500) ;
yellow1=1;
delay(7500) ;
}
}

void numb_test2()
{char y;
for(y=5;y>=0;y--)
{    yellow=0;
DATA1=((y/10)<<4)+y%10;
DATA2=((y/10)<<4)+y%10;
delay(7500) ;
yellow=1;
delay(7500) ;
}
}

void numb_test()
{char x,q;
for(x=30,q=35;x>=0,q>=0;x--,q--)
{
      if(x<0)
   {
   green=1;
numb_test2() ;
    break;
  }

DATA1=((x/10)<<4)+x%10;
DATA2=((q/10)<<4)+q%10;
delay(15000) ;
}
}

numb_test3 ()
{char z,w;
for(w=15,z=20;w>=0,z>=0;w--,z--)
{
if(w<0)
{
green1=1;
  numb_test1();
break;
}
DATA1=((z/10)<<4)+z%10;
DATA2=((w/10)<<4)+w%10;
delay(15000) ;
}
}

  char t=0;
void main()
{
EA=1;
EX0=1;
IT0=1;
while(1)
{

    green=0;
    red1=0;
    numb_test();
    green=1;
red1=1;
green1=0;
    red=0;
    numb_test3();
    red=1;
    red1=0;

}
}
void interrupt_0() interrupt 0
  { char r ;
  while(1)
   { r=99;
    red=1;
    green=0  ;
    yellow=1;
    DATA1=((r/10)<<4)+r%10;
    DATA2=((r/10)<<4)+r%10;

      }

     }

网友A:
中断保护现场,再次中断回复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