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401无线通讯的研究

楼主(2018-03-09):
nRF401无线收发芯片的结构框图如图3-2所示:芯片内包含有发射功率放大器(PA)、低噪声接收放大器(LNA),晶体振荡器(OSC),锁相环(PLL),压控振荡器(VCO),混频器(MIXER)等电路[2]。
图3-2 内部结构方框图
在接收模式中,RF输入信号被低噪声放大器(LNA)放大,经由混频器(MIXER)变换,这个被变换的信号在送入解调器(DEM)之前被放大和滤波,经解调器解调,解调后的数字信号在DOUT端输出。在发射模式中,压控振荡器(VCO)的输出信号是直接送入到功率放大器(PA),DIN端输入的数字信号被频移键控后馈送到功率放大器输出。由于采用了晶体振荡器和PLL合成技术,频率稳定性极好。
3.1.3 特点
nRF401是一个单片RF收发芯片,工作频率为国际通用的数传频率433MHz;具有FSK调制和解调能力,抗干扰能力强,特别适合工业控制应用;采用PLL频率合成技术,频率稳定性好;最大发射功率达+10dBm,数据速率可达20kb/s;具有2个信号通道,适合需要多信道工作的特殊场合;工作电压在+3~5V之间,最低工作电压为2.7V;它还提供进一步降低电流消耗的待机模式,接收待机状态仅为8μA;仅需外接一个晶体和几个阻容、电感元件,即可构成一个完整的射频收发器。nRF401接收机使用频移键控(FSK)调制方式,改善了噪声环境下的系统性能。与幅移键控(ASK)方式相比,这种方式的通信范围更广,特别是在附近有类似设备工作的场合。
3.2 FSK调制[3]
本系统中的nRF401是具备FSK调制的无线收发芯片。所谓FSK调制,就是频移键控,又称数字频率调制,是数字通信调制方式的一种,由于其方法简单、易于实现、抗噪声和抗衰落性能较强以及解调不须恢复本地载波等优点而在现代数字通信系统的低、中速数据传输中得到广泛得应用。
3.2.1 产生原理
频率键控法就是利用矩形脉冲序列控制的开关电路,对于两个不同的独立频率源进行选通。它有两个独立的振荡器,数字基带信号控制开关,选择不同频率的高频振荡信号实现FSK调制。图3-3为频率键控法原理框图。
                    图3-3 频率键控法原理框图
以二进制数字频率调制为例,当数字信号为“1”时,正脉冲是控制门 1 接通,门 2 断开,输出频率 f1;数字信号为“0”时,门 1 断开,门 2 接通,输出频率 f2 。如果产生f1,f2 的两个震荡器是互相独立的,则输出 2FSK 信号的相位是不连续的。震荡器的频率 f1,f2 可以直接是所需的载频,也可以是低频范围通过混频、倍频方式搬移到载频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