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解单片机DS12C887电子钟问题 传输的时间是错误的

楼主(2018-03-09):
我最近在做用单片机和DS12C887做一个电子钟,想将电子钟的间通过串口调试助手传输到电脑上,但是传输过程中遇到了点问题,如图:
传输的时间是错误的,请问这是哪里出错了?
我刚学单片机一个月,不太明白,希望各位可以指点一二

楼主:
程序代码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rs=P3^5;
sbit lcden=P3^4;
sbit s1=P3^0;//功能键
sbit s2=P3^1;//增加键
sbit s3=P3^2;//减小键
sbit s4=P3^6;//闹钟查看键
sbit rd=P3^7;
sbit beep=P2^3;//蜂鸣器
sbit dscs=P1^4;
sbit dsas=P1^5;
sbit dsrw=P1^6;
sbit dsds=P1^7;
sbit dsirq=P3^3;
unsigned char flag_ser,flag_a,b,c;//串口中断标志
unsigned char a;//串口中断中读取SBUF的值
bit flag1,flag_ri;//定义两个位变量
uchar count,s1num,flag,t0_num;//其它变量定义
char miao,shi,fen,year,month,day,week,amiao,afen,ashi;
uchar code table[]=" 20  -  -      ";//液晶固定显示内容
uchar code table1[]="      :  :  ";
void write_ds(uchar,uchar);//写ds12C887函数
void set_alarm(uchar,uchar,uchar);
void read_alarm();//读取ds12C887闹钟值
void delay(uint z);//延时函数
void di();//蜂鸣器报警声音
void write_com(uchar com);//写液晶命令函数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写液晶数据函数
void init();//初始化函数
uchar read_ds(uchar);//读ds12C887函数
void set_time();//设置上电默认时间函数
void write_sfm(uchar add,char date);//写时分秒数据函数
void write_nyr(uchar add,char date);//写年月日数据函数
void write_week(char we);//写液晶星期显示函数
void keyscan();//键盘扫描函数

void main()//主函数
{
        init();//调用初始化函数
        while(1)
        {
                keyscan();//按键扫描
                if(flag_ri==1)//当闹钟中断时进入这里
                {
                        di();
                        delay(100);
                        di();
                        delay(500);
                }
                if(flag==0&&flag1==0)//正常工作时进入这里
                {
                        keyscan();//按键扫描
                        year=read_ds(9);//读取12C887数据
                        month=read_ds(8);
                        day=read_ds(7);
                        week=read_ds(6);
                        shi=read_ds(4);
                        fen=read_ds(2);
                        miao=read_ds(0);
                        write_sfm(10,miao);//送液晶显示
                        write_sfm(7,fen);
                        write_sfm(4,shi);
                        write_week(week);
                        write_nyr(3,year);
                        write_nyr(6,month);
                        write_nyr(9,day);
                        while(flag_ser==1)
                        {        flag_ser=0;
                                ES=0;
                                TI=1;
                                switch(flag_a)
                                {
                                        case 0:a=shi;
                                                        printf("THE hour IS %d\n",a);
                                                        break;
                                        case 1:a=fen;
                                                        printf("THE minute IS %d\n",a);
                                                        break;
                                        case 2:a=miao;
                                                        printf("THE second IS %d\n",a);
                                                        break;
                                }
                                while(!TI);
                                TI=0;
                                ES=1;
                        }
                }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
{
        beep=0;
        delay(100);
        beep=1;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lcden=0;
        P0=com;
        delay(3);
        lcden=1;
        delay(3);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rs=1;
        lcden=0;
        P0=date;
        delay(3);
        lcden=1;
        delay(3);
        lcden=0;
}
void init()
{
        uchar num;
        TMOD=0X20;//定时器1工作方式2
        TH1=0XFD;//波特率9600时所装初值
        TL1=0XFD;
        ES=1;
//        SM0=0;
//        SM1=1;
//        REN=1;
        TR1=1;
        SCON=0X50;
        EA=1;//打开总中断
        EX1=1;//开外部中断1
        IT1=1;//设置负跳变沿触发中断
        flag1=0;//变量初始化
        t0_num=0;
        s1num=0;
        week=1;
        dula=0;//关闭数码管显示
        wela=0;
        lcden=0;
        rd=0;
/*以下几行在首次设置DS12C887时使用,以后不必再写入*/
//        write_ds(0x0A,0x20);//打开振荡器
//        write_ds(0x0B,0x26);//设置24小时模式,数据二进制格式
                                                //开启闹铃中断
//        set_time();//设置上电默认时间
//-----------------------------------------------------
        write_com(0x38);//1602液晶初始化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5;num++)//写入液晶固定部分显示
                {
                        write_date(table[num]);
                        delay(1);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1;num++)
                {
                        write_date(table1[num]);
                        delay(1);
                }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char date)
{//1602液晶刷新时分秒函数4为时,7为分,10为秒
        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write_nyr(uchar add,char date)
{//1602液晶刷新年月日函数3为年,6为分,9为秒
        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write_week(char we)
{
        write_com(0x80+12);
        switch(we)
        {
                case 1:        write_date('M');delay(5);
                                write_date('O');delay(5);
                                write_date('N');
                                break;
                case 2:        write_date('T');delay(5);
                                write_date('U');delay(5);
                                write_date('E');
                                break;
                case 3:        write_date('W');delay(5);
                                write_date('E');delay(5);
                                write_date('D');
                                break;
                case 4:        write_date('T');delay(5);
                                write_date('H');delay(5);
                                write_date('U');
                                break;
                case 5:        write_date('F');delay(5);
                                write_date('R');delay(5);
                                write_date('I');
                                break;
                case 6:        write_date('S');delay(5);
                                write_date('A');delay(5);
                                write_date('T');
                                break;
                case 7:        write_date('S');delay(5);
                                write_date('U');delay(5);
                                write_date('N');
                                break;
        }
}
void keyscan()
{
        if(flag_ri==1)
        {//这里用来取消闹钟报警,任一键取消报警
                if((s1==0)||(s2==0)||(s3==0)||(s4==0))
                {
                        delay(5);
                        if((s1==0)||(s2==0)||(s3==0)||(s4==0))
                        {
                                while(!(s1&&s2&&s3&&s4));
              //  di();
                                flag_ri=0;//清除报警标志
                        }
                }
        }
        if(s1==0)//检测S1
        {
                delay(5);
                if(s1==0)
                {
                        s1num++;//记录按下次数
                        if(flag1==1)
                                if(s1num==4)
                                        s1num=1;
                        flag=1;
                        while(!s1);//di();
                        switch(s1num)
                        {//光标闪烁点定位
                                case 1: write_com(0x80+0x40+10);
                                            write_com(0x0f);
                                                break;
                                case 2: write_com(0x80+0x40+7);
                                                break;
                                case 3: write_com(0x80+0x40+4);
                                                break;
                                case 4: write_com(0x80+12);
                                                break;
                                case 5: write_com(0x80+9);
                                                break;
                                case 6: write_com(0x80+6);
                                                break;
                                case 7: write_com(0x80+3);
                                                break;
                                case 8: s1num=0;
                                                write_com(0x0c);
                                                flag=0;
                                                write_ds(0,miao);
                                                write_ds(2,fen);
                                                write_ds(4,shi);
                                                write_ds(6,week);
                                                write_ds(7,day);
                                                write_ds(8,month);
                                                write_ds(9,year);
                                                break;
                        }
                }
        }
        if(s1num!=0)//只有当S1按下后,才检测S2和S3
        {
                if(s2==0)
                {
                        delay(1);
                        if(s2==0)
                        {
                                while(!s2);//di();
                                switch(s1num)
                                {//根据功能键次数调节相应数值
                                        case 1:        miao++;
                                                        if(miao==60)
                                                                miao=0;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80+0x40+10);
                                                        break;
                                        case 2:        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7,fen);
                                                        write_com(0x80+0x40+7);
                                                        break;
                                        case 3:        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4,shi);
                                                        write_com(0x80+0x40+4);
                                                        break;
                                        case 4:        week++;
                                                        if(week==8)
                                                                week=1;
                                                        write_week(week);
                                                        write_com(0x80+12);
                                                        break;
                                        case 5:        day++;
                                                        if(day==32)
                                                                day=1;
                                                        write_nyr(9,day);
                                                        write_com(0x80+9);
                                                        break;
                                        case 6:        month++;
                                                        if(month==13)
                                                                month=1;
                                                        write_nyr(6,month);
                                                        write_com(0x80+6);
                                                        break;
                                        case 7:        year++;
                                                        if(year==100)
                                                                year=0;
                                                        write_nyr(3,year);
                                                        write_com(0x80+3);
                                                        break;
                                }
                        }
                }
                if(s3==0)
                {
                        delay(1);
                        if(s3==0)
                        {
                                while(!s3);//di();
                                switch(s1num)
                                {//根据功能键次数调节相应数值
                                        case 1:        miao--;
                                                        if(miao==-1)
                                                                miao=59;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80+0x40+10);
                                                        break;
                                        case 2:        fen--;
                                                        if(fen==-1)
                                                                fen=59;
                                                        write_sfm(7,fen);
                                                        write_com(0x80+0x40+7);
                                                        break;
                                        case 3:        shi--;
                                                        if(shi==-1)
                                                                shi=23;
                                                        write_sfm(4,shi);
                                                        write_com(0x80+0x40+4);
                                                        break;
                                        case 4:        week--;
                                                        if(week==0)
                                                                week=7;
                                                        write_week(week);
                                                        write_com(0x80+12);
                                                        break;
                                        case 5:        day--;
                                                        if(day==0)
                                                                day=31;
                                                        write_nyr(9,day);
                                                        write_com(0x80+9);
                                                        break;
                                        case 6:        month--;
                                                        if(month==0)
                                                                month=12;
                                                        write_nyr(6,month);
                                                        write_com(0x80+6);
                                                        break;
                                        case 7:        year--;
                                                        if(year==-1)
                                                                year=99;
                                                        write_nyr(3,year);
                                                        write_com(0x80+3);
                                                        break;
                                }
                        }
                }
        }
        if(s4==0)//检测S4
        {
                delay(5);
                if(s4==0)
                {
                        flag1=~flag1;
                        while(!s4);//di();
                        if(flag1==0)
                        {//退出闹钟设置时保存数值
                                flag=0;
                                write_com(0x80+0x40);
                                write_date(' ');
                                write_date(' ');
                                write_com(0x0c);
                                write_ds(1,miao);
                                write_ds(3,fen);
                                write_ds(5,shi);
                        }
                        else
                        {//进入闹钟设置
                                read_alarm();//读取原始数据
                                miao=amiao;//重新赋值用以按键调节
                                fen=afen;
                                shi=ashi;
                                write_com(0x80+0x40);
                                write_date('N');//显示闹钟标志
                                write_date('Z');
                                write_com(0x80+0x40+3);
                                write_sfm(4,ashi);//送液晶显示闹钟时间
                                write_sfm(7,afen);
                                write_sfm(10,amiao);
                        }
                }
        }
}

void write_ds(uchar add,uchar date)
{
        dscs=0;
        dsas=1;
        dsds=1;
        dsrw=1;
        P0=add;//先写地址
        dsas=0;
        dsrw=0;
        P0=date;//再写数据
        dsrw=1;
        dsas=1;
        dscs=1;
}

uchar read_ds(uchar add)
{
        uchar ds_date;
        dsas=1;
        dsds=1;
        dsrw=1;
        dscs=0;
        P0=add;//先写地址
        dsas=0;
        dsds=0;
        P0=0xff;
        ds_date=P0;//再读数据
        dsds=1;
        dsas=1;
        dscs=1;
        return ds_date;
}
/*---首次操作12C887时给予寄存器初始化---*/
void set_time()
{
        write_ds(0,0);
        write_ds(1,0);
        write_ds(2,0);
        write_ds(3,0);
        write_ds(4,0);
        write_ds(5,0);
        write_ds(6,0);
        write_ds(7,0);
        write_ds(8,0);
        write_ds(9,0);
}
//----------------------------------------
void read_alarm()
{
        amiao=read_ds(1);
        afen=read_ds(3);
        ashi=read_ds(5);
}

void exter() interrupt 2//外部中断1服务程序
{        uchar c; //进入中断表示闹钟时间到,
        flag_ri=1; //设置标志位,用以大程序中报警提示
        c=read_ds(0x0c);//读取12C887的C寄存器表示响应了中断
}

void ser()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
{
        RI=0;
        a=SBUF;
        flag_ser=1;
        if(a==1)
        flag_a=0;
        else if(a==2)
        flag_a=1;
        else
        flag_a=2;

}

楼主:
开发板是用的郭天祥的TX-1C,单片机显示的时间正确无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