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display(10,10,10,10)为什么显示“----”?

楼主(2018-03-09):
有高手能解答一下编程display(10,10,10,10)为什么显示“----”?

网友A:
参数的意思都没说,谁能知道为什么

网友B:
如果你是用lcd显示的,你仔细研究一下,你这模板的底层库

网友C:
建议去了解一下数码管的工作原理。10是对应数组里的第11个数(0x  共阴与共阳不同),代表一个8位的十六进制数,数码管由8个led灯组成,这个8位的十六进制数一个位控制一个灯的亮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