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连上电脑热点后怎么用电脑给ESP8266传数据

楼主(2018-03-10):
   ESP8266设置完以后和单片机连接上,启动后可以连上电脑开的热点,但是怎样用电脑给ESP8266传数据让单片机执行?

网友A:
作为客户端连接到路由器的话,第一步设置模式第二部连接到路由(你电脑的热点);第三部设置你的目标IP和端口号,第四部进入透传模式;第五步发送数据。。。。电脑端需要一个网络通讯助手来解决。电脑端创建一个服务器端。esp作为客户端向服务器端发送数据

网友B:
单片机里面定义一个数组接收数据。然后根据数组中特定字符组合来判断数据报文的头部。后面就是数据了。

网友C:
电脑通过串口来发送数据,用一个USB转TTL连接wifi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客户端连接到路由器的话,第一步设置模式第二部连接到路由(你电脑的热点);第三部设置你的目标IP和端 ...

很抱歉,因为我第一次用这个论坛没有及时回复您, 再次向您抱歉,我现在是连上了电脑热点,IP和端口号设置正确,电脑端的网络调试助手TCP sever连接后找不到对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很抱歉,因为我第一次用这个论坛没有及时回复您, 再次向您抱歉,我现在是连上了电脑热点,IP和端口号设 ...

电脑用网络调试助手tcp sever开始监听,然后用对应AT命令连接,开始多连接,输入ip和端口号,然后打开透传,因为没有AT命令没有心跳包,如果连接一段时间没有数据交流会断开,还有网络助手发送那里要选择全部对象,ESP8266模块的名称好像会突然改变。

网友E:
端口方面用 sscom软件,用AT 设置好ap, sta,目标IP,端口 网络方面用网络调试助手比如有人软件

网友F:
首先设置模式然后就可以连接到电脑的热点,再通过设置目标IP和端口号就可以进入进入透传模式,最后就可以发送数据啦,当然电脑需要下载一个网络通讯助手,电脑端创建一个服务器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