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penmv与stm32的学习

楼主(2018-03-10):
怎样将openmv里关于图像识别的程序(用python写的)转为stm32的程序语言

网友A:
我也正在想这个问题,打算弄个openmv人脸检测+arduino舵机跟随的东东

网友B(2019-04-08):
引用 网友C:

你好,想问一下你做的怎么样,能不能交流一下?

网友D:
不知道楼楼还看这个帖不,我想说的是,一般openmv是进行图像处理,然后返回一个你所要的数据给单片机,这个返回数据,就是要用到串口通信,但是你是要转化成stm32的程序,我就不是很懂你要表达的意思了

网友E(2019-08-02):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楼楼还看这个帖不,我想说的是,一般openmv是进行图像处理,然后返回一个你所要的数据给单片机,这个 ...

你会用32串口接收openmv的数据吗?你有相关的程序参考一下可以吗

网友F:
不能转的吧 需要通信

网友G:
openmv 自带单片机,所以你的python程序是直接下到openmv的单片机里的,不需要转换,你通过IO口给你主控传输openmv处理好的数据就好了

网友D:
有那么多人问通信的事,我相信你们跑到星瞳科技的论坛上看到的大多都是arduino的通信,不过原理都是一样的,接线还是tx,rx,gnd,vcc,这四根线,openmv那边的配置要配好,看清楚用到哪个串口,波特率是多少,发送什么数据,然后单片机这边直接用串口实验的代码(用到什么显示,例如lcd,oled,串口助手查看啥的这些要自己去配置),只要串口没接错,波特率一致,是可以直接通信的,记得tx,rx要反接。

网友H(2019-10-11):
引用 网友C:

arduino可以直接用串口和openmv通信   协议都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