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05蓝牙模块手机怎么连接?都需要提前设置什么?

楼主:
HC-05蓝牙模块手机怎么连接?都需要提前设置什么?

网友A(2018-03-11):
先查看模块资料,下载手机APP,手机蓝牙配对好后,参数设置成资料上的就好,主要波特率。

网友B:
串口通信,主从机收发数据,设定IP,当匹配好手机APP端可连接

网友C(2019-03-06):
基本上不用设置扫描参数,你只需要进入AT模式之后,查询蓝牙模块的地址和名称,然后给模块上电,利用手机上的蓝牙功能,搜索到刚刚蓝牙模块的名字或地址,点击输入密码就可以配对了。(默认密码好像是1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