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PID控制温控系统仿真设计C程序代码

楼主(2018-03-10):
/********************************************************************

模糊PID控制温控系统仿真设计C程序代码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PULSE 200
#define number 0.035
sbit SDO = P2^0;
sbit SDI = P2^1;
sbit CS  = P2^2;
sbit CLK = P2^3;
sbit EOC = P2^4;
sbit RS  = P2^5;
sbit RW  = P2^6;
sbit EN  = P2^7;
sbit KEY1= P3^0;
sbit KEY2= P3^1;
sbit KEY3= P3^2;
sbit KEY4= P3^3;
sbit KEY5= P3^4;
sbit IN1 = P3^5;
sbit IN2 = P3^6;
sbit ENA = P3^7;
uchar flag;
uchar flag_start;
float S_temp=60.0;
float P_temp=20.0;
float Kp;
float Ki;
float Kd;
float Err=0.0;
float Last_Err=0.0;
float D_Err=0.0;
float Sum_Err=0.0;
float U=0.0;
/******************************
        函数功能:延时
******************************/
void delay_ms(uchar z)
{
   uchar i;
   uchar j;
   for(i=z;i>0;i--)
     for(j=360;j>0;j--);
}
void delay_us(uchar z)
{
   uchar i;
   for(i=z;i>0;i--);
}

void LCD_WriteData(uchar Dat)
{
   RS = 1;
   P1 = Dat;
   delay_us(10);
   EN = 1;
   delay_us(10);
   EN = 0;
}

void LCD_WriteCOM(uchar com)
{
   RS = 0;
   P1 = com;
   delay_us(10);
   EN = 1;
   delay_us(10);
   EN = 0;
}

void Show_Num(uchar x,uchar y,uchar n,float num)
{
   uchar a[3];
   uchar i;
   uint Temp;
   Temp=(int)num;
   for(i=0;i<n;i++)
     {
           a[i] = Temp%10;
           Temp = Temp/10;
         }
   if(y%2 == 1)
           LCD_WriteCOM(0x80+x);
         else
           LCD_WriteCOM(0x80+0x40+x);
         for(i=n;i>0;i--)
       LCD_WriteData(a[i-1]+0x30);
}
void Show_Ki(uchar num_Ki)
{
        uchar Temp;
        num_Ki=Ki*100;
        Temp=(uchar)num_Ki;
    Show_Num(10,2,1,Temp%10);
        Temp=Temp/10;
        Show_Num(9,2,1,Temp%10);
        Temp=Temp/10;
        Show_Num(7,2,1,Temp);
}

void Show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ch)
{
   if(y%2 == 1)
           LCD_WriteCOM(0x80+x);
         else
           LCD_WriteCOM(0x80+0x40+x);
   LCD_WriteData(ch);
}

void LCD_Init(void)
{
   RW = 0;
   EN = 0;
   LCD_WriteCOM(0x38);
   LCD_WriteCOM(0x0c);
   LCD_WriteCOM(0x06);
   LCD_WriteCOM(0x01);
}

/***********************************
       函数功能:显示函数
*************************************/
void LCD_display(void)
{
   Show_char(1,1,'T');
   delay_us(10);
   Show_char(0,1,'P');
   delay_us(10);
   Show_char(1,1,'T');
   delay_us(10);
   Show_char(2,1,':');
   delay_us(10);
   Show_Num(3,1,3,P_temp);
   delay_us(10);
   Show_char(10,1,'S');
   delay_us(10);
   Show_char(11,1,'T');
   delay_us(10);
   Show_char(12,1,':');
   delay_us(10);
   Show_Num(13,1,3,S_temp);
   delay_us(10);
   Show_char(0,2,'P');
   delay_us(10);
   Show_char(1,2,':');
   delay_us(10);
   Show_Num(2,2,2,Kp);
   delay_us(10);
   Show_char(5,2,'I');
   delay_us(10);
   Show_char(6,2,':');
   delay_us(10);
   Show_char(8,2,'.');
   delay_us(10);
   Show_Ki(Ki);
   delay_us(10);
   Show_char(12,2,'D');
   delay_us(10);
   Show_char(13,2,':');
   delay_us(10);
   Show_Num(14,2,2,Kd);
   delay_us(10);
}

/************************************
        函数功能:定时器2初始化
*************************************/
void Timer2_Init()
{
  RCAP2H =(65536-300)/256;
  RCAP2L =(65536-300)%256;
  TH2 = RCAP2H;
  TL2 = RCAP2L;
  ET2 = 1;
  TR2 = 1;
  EA = 1;
}
/*************************************
   函数功能:键盘扫描,调整设置温度
****************************************/
void key_scan(void)
{
        if(KEY1==0)
        {
                delay_ms(1);
                if(KEY1==0)
                {
                        S_temp=S_temp+1;
                        if(S_temp>=200)
                                S_temp=200;
                        while(!KEY1);
                }
        }
        if(KEY2==0)
        {
                delay_ms(1);
                if(KEY2==0)
                {
                        if(S_temp>0)
                                S_temp=S_temp-1;
                        else if(S_temp<=0)
                                S_temp=0;
                        while(!KEY2);
                }
        }

        if(KEY3==0)
        {
                delay_ms(1);
                if(KEY3==0)
                {
                        if(S_temp<=190)
                                S_temp=S_temp+10;
                        while(!KEY3);
                }
        }
        if(KEY4==0)
        {
                delay_ms(1);
                if(KEY4==0)
                {
                        if(S_temp>=10)
                                S_temp=S_temp-10;
                        while(!KEY4);
                }
        }
        if(KEY5==0)
        {
                delay_ms(1);
                if(KEY5==0)
                {
                        flag_start=1;
                        while(!KEY5);
                }
        }
}
/************************************
        函数功能:PID的计算
**********************************/
void PID_Calculate()
{
          Err = S_temp - P_temp;
          Sum_Err += Err;
          D_Err = Err - Last_Err;
          Last_Err = Err;
          U=Kp*Err+Ki*Sum_Err+Kd*D_Err;
          U=(int)U;
          if(U>=0)
          {
                  if(U>=200)
                        U=200;
                flag=1;
          }
          else
          {
                U=-U;
                if(U>=200)
                        U=200;
                flag=0;
                }
}
/***********************************************
         函数功能:PID参数Kp的计算
************************************************/
float fuzzy_kp(float e, float ec)                                //e,ec,表示误差,误差变化率
{
        float Kp_calcu;
        uchar num,pe,pec;
        float code eRule[7]={-3.0,-2.0,-1.0,0.0,1.0,2.0,3.0};   //误差E的模糊论域
        float code ecRule[7]={-3.0,-2.0,-1.0,0.0,1.0,2.0,3.0}; //误差变化率EC的模糊论域
        float eFuzzy[2]={0.0,0.0};                                    //隶属于误差E的隶属程度
        float ecFuzzy[2]={0.0,0.0};            //隶属于误差变化率EC的隶属程度
        float code kpRule[4]={0.0,8.0,16.0,24.0};                        //Kp的模糊子集
        float KpFuzzy[4]={0.0,0.0,0.0,0.0};                                //隶属于Kp的隶属程度
        int code KpRule[7][7]=                                                          //Kp的模糊控制表
        {
                3,3,3,3,3,3,3,
                2,2,2,2,1,2,2,
                1,1,1,1,1,1,1,
                1,1,0,1,0,1,1,
                0,0,1,0,0,1,0,
                0,1,0,1,0,0,2,
                3,3,3,3,3,3,3
        };
   /*****误差E隶属函数描述*****/
   if(e<eRule[0])
        {
                eFuzzy[0] =1.0;
                pe = 0;
        }
        else if(eRule[0]<=e && e<eRule[1])
        {
                eFuzzy[0] = (eRule[1]-e)/(eRule[1]-eRule[0]);
                pe = 0;
        }
        else if(eRule[1]<=e && e<eRule[2])
        {
                eFuzzy[0] = (eRule[2] -e)/(eRule[2]-eRule[1]);
                pe = 1;
        }
        else if(eRule[2]<=e && e<eRule[3])
        {
                eFuzzy[0] = (eRule[3] -e)/(eRule[3]-eRule[2]);
                pe = 2;
        }
    else if(eRule[3]<=e && e<eRule[4])
    {   eFuzzy[0] = (eRule[4]-e)/(eRule[4]-eRule[3]);
        pe = 3;
    }
        else if(eRule[4]<=e && e<eRule[5])
        {
                eFuzzy[0] = (eRule[5]-e)/(eRule[5]-eRule[4]);
                pe = 4;
        }
        else if(eRule[5]<=e && e<eRule[6])
        {
                eFuzzy[0] = (eRule[6]-e)/(eRule[6]-eRule[5]);
                pe = 5;
        }
        else
        {
                eFuzzy[0] =0.0;
                pe =5;
        }
    eFuzzy[1] =1.0 - eFuzzy[0];
        /*****误差变化率EC隶属函数描述*****/
        if(ec<ecRule[0])
        {
                ecFuzzy[0] =1.0;
                pec = 0;
        }
        else if(ecRule[0]<=ec && ec<ecRule[1])
        {
                ecFuzzy[0] = (ecRule[1] - ec)/(ecRule[1]-ecRule[0]);
                pec = 0 ;
        }
        else if(ecRule[1]<=ec && ec<ecRule[2])
        {
                ecFuzzy[0] = (ecRule[2] - ec)/(ecRule[2]-ecRule[1]);
                pec = 1;
        }
        else if(ecRule[2]<=ec && ec<ecRule[3])
        {
                ecFuzzy[0] = (ecRule[3] - ec)/(ecRule[3]-ecRule[2]);
                pec = 2 ;
        }
    else if(ecRule[3]<=ec && ec<ecRule[4])
    {   ecFuzzy[0] = (ecRule[4]-ec)/(ecRule[4]-ecRule[3]);
        pec=3;
    }
        else if(ecRule[4]<=ec && ec<ecRule[5])
    {   ecFuzzy[0] = (ecRule[5]-ec)/(ecRule[5]-ecRule[4]);
        pec=4;
    }
        else if(ecRule[5]<=ec && ec<ecRule[6])
    {   ecFuzzy[0] = (ecRule[6]-ec)/(ecRule[6]-ecRule[5]);
        pec=5;
    }
        else
        {
                ecFuzzy[0] =0.0;
                pec = 5;
        }
        ecFuzzy[1] = 1.0 - ecFuzzy[0];
        /*********查询模糊规则表*********/
        num =KpRule[pe][pec];
        KpFuzzy[num] += eFuzzy[0]*ecFuzzy[0];
        num =KpRule[pe][pec+1];
        KpFuzzy[num] += eFuzzy[0]*ecFuzzy[1];
        num =KpRule[pe+1][pec];
        KpFuzzy[num] += eFuzzy[1]*ecFuzzy[0];
        num =KpRule[pe+1][pec+1];
        KpFuzzy[num] += eFuzzy[1]*ecFuzzy[1];
  /*********加权平均法解模糊*********/           Kp_calcu=KpFuzzy[0]*kpRule[0]+KpFuzzy[1]*kpRule[1]+KpFuzzy[2]*kpRule[2]
+KpFuzzy[3]*kpRule[3];
  return(Kp_calcu);
}
/***********************************************
         函数功能:PID参数Ki的计算
************************************************/
float fuzzy_ki(float e, float ec)
{
        float Ki_calcu;
        uchar num,pe,pec;
        float code eRule[7]={-3.0,-2.0,-1.0,0.0,1.0,2.0,3.0};
        float code ecRule[7]={-3.0,-2.0,-1.0,0.0,1.0,2.0,3.0};
        float eFuzzy[2]={0.0,0.0};
        float ecFuzzy[2]={0.0,0.0};
        float code kiRule[4]={0.00,0.01,0.02,0.03};
        float KiFuzzy[4]={0.0,0.0,0.0,0.0};
        int code KiRule[7][7]=
        {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2,0,0,0,0,0,1,
                3,3,3,3,3,3,3
        };
   /*****误差隶属函数描述*****/
  if(e<eRule[0])
        {
                eFuzzy[0] =1.0;
                pe = 0;
        }
        else if(eRule[0]<=e && e<eRule[1])
        {
                eFuzzy[0] = (eRule[1]-e)/(eRule[1]-eRule[0]);
                pe = 0;
        }
        else if(eRule[1]<=e && e<eRule[2])
        {
                eFuzzy[0] = (eRule[2] -e)/(eRule[2]-eRule[1]);
                pe = 1;
        }
        else if(eRule[2]<=e && e<eRule[3])
        {
                eFuzzy[0] = (eRule[3] -e)/(eRule[3]-eRule[2]);
                pe = 2;
        }
    else if(eRule[3]<=e && e<eRule[4])
    {   eFuzzy[0] = (eRule[4]-e)/(eRule[4]-eRule[3]);
        pe = 3;
    }
        else if(eRule[4]<=e && e<eRule[5])
        {
                eFuzzy[0] = (eRule[5]-e)/(eRule[5]-eRule[4]);
                pe = 4;
        }
        else if(eRule[5]<=e && e<eRule[6])
        {
                eFuzzy[0] = (eRule[6]-e)/(eRule[6]-eRule[5]);
                pe = 5;
        }
        else
        {
                eFuzzy[0] =0.0;
                pe =5;
        }
    eFuzzy[1] =1.0 - eFuzzy[0];
        /*****误差变化隶属函数描述*****/
        if(ec<ecRule[0])
        {
                ecFuzzy[0] =1.0;
                pec = 0;
        }
        else if(ecRule[0]<=ec && ec<ecRule[1])
        {
                ecFuzzy[0] = (ecRule[1] - ec)/(ecRule[1]-ecRule[0]);
                pec = 0 ;
        }
        else if(ecRule[1]<=ec && ec<ecRule[2])
        {
                ecFuzzy[0] = (ecRule[2] - ec)/(ecRule[2]-ecRule[1]);
                pec = 1;
        }
        else if(ecRule[2]<=ec && ec<ecRule[3])
        {
                ecFuzzy[0] = (ecRule[3] - ec)/(ecRule[3]-ecRule[2]);
                pec = 2 ;
        }
    else if(ecRule[3]<=ec && ec<ecRule[4])
    {   ecFuzzy[0] = (ecRule[4]-ec)/(ecRule[4]-ecRule[3]);
        pec=3;
    }
        else if(ecRule[4]<=ec && ec<ecRule[5])
    {   ecFuzzy[0] = (ecRule[5]-ec)/(ecRule[5]-ecRule[4]);
        pec=4;
    }
        else if(ecRule[5]<=ec && ec<ecRule[6])
    {   ecFuzzy[0] = (ecRule[6]-ec)/(ecRule[6]-ecRule[5]);
        pec=5;
    }
        else
        {
                ecFuzzy[0] =0.0;
                pec = 5;
        }
        ecFuzzy[1] = 1.0 - ecFuzzy[0];
        /***********查询模糊规则表***************/
        num =KiRule[pe][pec];
        KiFuzzy[num] += eFuzzy[0]*ecFuzzy[0];
        num =KiRule[pe][pec+1];
        KiFuzzy[num] += eFuzzy[0]*ecFuzzy[1];
        num =KiRule[pe+1][pec];
        KiFuzzy[num] += eFuzzy[1]*ecFuzzy[0];
        num =KiRule[pe+1][pec+1];
        KiFuzzy[num] += eFuzzy[1]*ecFuzzy[1];
        /********加权平均法解模糊********/           Ki_calcu=KiFuzzy[0]*kiRule[0]+KiFuzzy[1]*kiRule[1]+KiFuzzy[2]*kiRule[2]
+KiFuzzy[3]*kiRule[3];
    return(Ki_calcu);
}
/***********************************************
         函数功能:PID参数Kd的计算
************************************************/
float fuzzy_kd(float e, float ec)
{
        float Kd_calcu;
        uchar num,pe,pec;
        float code eRule[7]={-3.0,-2.0,-1.0,0.0,1.0,2.0,3.0};
        float code ecRule[7]={-3.0,-2.0,-1.0,0.0,1.0,2.0,3.0};
        float eFuzzy[2]={0.0,0.0};
        float ecFuzzy[2]={0.0,0.0};
        float code kdRule[4]={0.0,1.0,2.0,3.0};
        float KdFuzzy[4]={0.0,0.0,0.0,0.0};
        int code KdRule[7][7]=
        {
                3,3,3,2,2,2,2,
                2,2,2,1,1,1,1,
                1,1,2,1,1,2,1,
                1,1,0,1,0,1,1,
                1,1,0,0,0,1,1,
                2,2,1,0 ,1,1,1,
                3,3,3,3,2,3,2
        };
   /*****误差隶属函数描述*****/
        if(e<eRule[0])
        {
                eFuzzy[0] =1.0;
                pe = 0;
        }
        else if(eRule[0]<=e && e<eRule[1])
        {
                eFuzzy[0] = (eRule[1]-e)/(eRule[1]-eRule[0]);
                pe = 0;
        }
        else if(eRule[1]<=e && e<eRule[2])
        {
                eFuzzy[0] = (eRule[2] -e)/(eRule[2]-eRule[1]);
                pe = 1;
        }
        else if(eRule[2]<=e && e<eRule[3])
        {
                eFuzzy[0] = (eRule[3] -e)/(eRule[3]-eRule[2]);
                pe = 2;
        }
    else if(eRule[3]<=e && e<eRule[4])
    {   eFuzzy[0] = (eRule[4]-e)/(eRule[4]-eRule[3]);
        pe = 3;
    }
        else if(eRule[4]<=e && e<eRule[5])
        {
                eFuzzy[0] = (eRule[5]-e)/(eRule[5]-eRule[4]);
                pe = 4;
        }
        else if(eRule[5]<=e && e<eRule[6])
        {
                eFuzzy[0] = (eRule[6]-e)/(eRule[6]-eRule[5]);
                pe = 5;
        }
        else
        {
                eFuzzy[0] =0.0;
                pe =5;
        }
    eFuzzy[1] =1.0 - eFuzzy[0];

        /*****误差变化隶属函数描述*****/
        if(ec<ecRule[0])
        {
                ecFuzzy[0] =1.0;
                pec = 0;
        }
        else if(ecRule[0]<=ec && ec<ecRule[1])
        {
                ecFuzzy[0] = (ecRule[1] - ec)/(ecRule[1]-ecRule[0]);
                pec = 0 ;
        }
        else if(ecRule[1]<=ec && ec<ecRule[2])
        {
                ecFuzzy[0] = (ecRule[2] - ec)/(ecRule[2]-ecRule[1]);
                pec = 1;
        }
        else if(ecRule[2]<=ec && ec<ecRule[3])
        {
                ecFuzzy[0] = (ecRule[3] - ec)/(ecRule[3]-ecRule[2]);
                pec = 2 ;
        }
    else if(ecRule[3]<=ec && ec<ecRule[4])
    {   ecFuzzy[0] = (ecRule[4]-ec)/(ecRule[4]-ecRule[3]);
        pec=3;
    }
        else if(ecRule[4]<=ec && ec<ecRule[5])
    {   ecFuzzy[0] = (ecRule[5]-ec)/(ecRule[5]-ecRule[4]);
        pec=4;
    }
        else if(ecRule[5]<=ec && ec<ecRule[6])
    {   ecFuzzy[0] = (ecRule[6]-ec)/(ecRule[6]-ecRule[5]);
        pec=5;
    }
        else
        {
                ecFuzzy[0] =0.0;
                pec = 5;
        }
        ecFuzzy[1] = 1.0 - ecFuzzy[0];
        /***********查询模糊规则表*************/
        num =KdRule[pe][pec];
        KdFuzzy[num] += eFuzzy[0]*ecFuzzy[0];
        num =KdRule[pe][pec+1];
        KdFuzzy[num] += eFuzzy[0]*ecFuzzy[1];
        num =KdRule[pe+1][pec];
        KdFuzzy[num] += eFuzzy[1]*ecFuzzy[0];
        num =KdRule[pe+1][pec+1];
        KdFuzzy[num] += eFuzzy[1]*ecFuzzy[1];
        /********加权平均法解模糊********/
            Kd_calcu=KdFuzzy[0]*kdRule[0]+KdFuzzy[1]*kdRule[1]+KdFuzzy[2]*kdRule[2]
+KdFuzzy[3]*kdRule[3];
    return(Kd_calcu);
}
/*****************************************
函数功能:AD将采集到的温度进行转化
********************************************/
uint read_tlc2543(uchar port)
{
   static uchar PORT = 0;
   uchar Temp,i,k=0;
   uint AD_value=0;
   Temp = port;
   CS = 1;
   CLK = 0;
   Temp<<=4;
   CS = 0;
     while(1)
          {
             for(i=0;i<8;i++)
              {
                   CLK = 0;
                   if(Temp&0x80)
                      SDI = 1;
                         else
                          SDI = 0;
                        AD_value<<=1;
                    if(SDO)
                          AD_value |= 0x01;
                   CLK = 1;
                   Temp<<=1;
                  }
            for(i=8;i<12;i++)
                  {
                   CLK = 0;
                   AD_value<<=1;
                   if(SDO)
                     AD_value |= 0x01;
                   delay_us(10);
                   CLK = 1;
                  }
             CLK = 0;
             CS = 1;
                 if(PORT == port)
                    break;
                  else
                     {
                             Temp = port;
                                 Temp<<=4;
                                 delay_us(10);
                                 CS = 0;
                             AD_value = 0;
                         }
                  k++;
                  if(k>2)
                   {
                     PORT = port;
                   }
          }
   return AD_value;
}
float AD_deal(void)
{
   uint AD_value;
   float temp;
   AD_value = read_tlc2543(0x00);
   temp = AD_value*number;
   return temp;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char AD_value=0;
         flag=0;
   flag_start=0;
         ENA=1;
         IN1=0;
         IN2=0;
         LCD_Init();
         LCD_display();
         Timer2_Init();
         while(1)
         {
                if(flag_start==0)
                {
                        key_scan();
                        Show_Num(13,1,3,S_temp);
                        Show_Num(3,1,3,P_temp);
                }
                else if(flag_start==1)
                {
                        P_temp=AD_deal();
                        Show_Num(3,1,3,P_temp);
                        PID_Calculate();
                        Kp=fuzzy_kp(Err/5,D_Err);                            //E量化因子5
                        Ki=fuzzy_ki(Err/5,D_Err);
                        Kd=fuzzy_kd(Err/5,D_Err);
                        Show_Num(2,2,2,Kp);
                        Show_Ki(Ki);
                Show_Num(14,2,2,Kd);
                        key_scan();
                        Show_Num(13,1,3,S_temp);
                }
         }
  }
/***************定时器2中断**************/
void timer2() interrupt 5
{
   static uchar num1=0;
   TF2 = 0;
   num1++;
   if(num1<=U)
      {
            if(flag==1)
                 {
            IN1 = 0;
                        IN2 = 1;
                 }
                 else
                 {
                    IN1 = 1;
                        IN2 = 0;
                 }
          }
        else
           ENA=0;
   if(num1>PULSE)
          {num1=0;ENA=1;}
}

网友A(2019-01-25):
楼主,你的PID参数整定,初始值时如何设置的?

网友A:
楼主,这个代码的主程序中没有ad采集数据,没有采集数据就没有反馈,没有反馈的PID能叫PID么?请问楼主是如何实现控制过程的?

网友B(2019-04-18):
楼主你这个 是负偏差吗    误差 = 设定值 减去 实际值吗
可是为什么KP整定那边  当误差 是NB 的时候 KP却是最大呢   还是你用的是负误差啊

网友C(2019-05-20):
这程序有问题,规则表里的数值全是大于0的值,也就是说没有关于负方向的调节

网友D(2020-03-27):
为什么我运行的报错非常多?

网友E:
怎么不发原理图?
发一份原理图。

网友F:
不错的,只是还不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