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和arm哪个比较好学

楼主(2018-03-10):
我刚上大学,想学单片机,那个比较好入门

网友A:
肯定是51啊  国内有很多小试验的  包括大学都用的51

网友B:
51单片机寄存器较少,比较好学

网友C:
51 汇编 ARM C语言

网友D:
51会比较好学一些,ARM相对复杂

网友E:
肯定是51啦。

网友F:
51单片机好学

网友G:
51比较基础,确实很适合新生

网友H:
51简单一点吧,ARM相对复杂

网友I:
单片机 好学  这俩不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I:
你可一从STM8开始学然后再学ARM

网友J:
先学习51单片机比较好,一般说来51单片机40引脚,做的项目一般实现的功能都简单点,不用接触linux

网友J:
51单片机相对好学习一些,所做成的项目都比较简单,程序容易读懂,学习arm肯定要接触linux,还得学习搭建服务器啊什么的,推荐你先学习51,在学习stm(arm一种),然后在进军arm。

网友K:
肯定51啊

网友L:
51入门很合适,寄存器比较少,而且能做很多小设计,然而arm系列的寄存器超级多,高手进阶用的

网友M:
51入门,然后再学ARM

网友N:
51单片机最基础

网友O:
51单片机简单 适合入门

网友P:
个人建议51 51比较容易

网友Q:
51好学一点

网友R:
如果是想学习单片机的使用,可以先学习51,可是如果想了解处理器的架构,51是cisc,arm是risc,可以两种一起学,对比学习会比较清楚,个人意见!

网友S:
同时有过51和ARM学习 经验的人应该知道,学精了51再学ARM所用的时间只不过是看一遍芯片手册的时间(有些夸张),而直接以ARM作为MCU入门的话则要费很大的劲。

对于一 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单片机的人来说,面对复杂的ARM手册往往会感到无从下手。可以这样比喻一下,学ARM是一口气登上一座高山,而学51相当于到了半山 腰。在半山腰上的风景虽不及山顶,却仍可有所作为。而再从半山腰的高度上山,难度自然减小了。至于有人抱怨说找工作的时候没人要只会51的,我觉得应该这 样看这个问题,学51和学ARM并不存在冲突,了解了51只后当然可以再学ARM。

网友T:
51比较好学吧,好多资源都能找得到

网友U:
肯定是51,51寄存器就那N个,ARM分很多架构的,寄存器要多N个

网友V:
51是入门用的。提高的话,有好几种选择。看你自己的方向在哪里。

网友W:
51是基础入门

网友X:
建议刚入门,从51单片机开始学习,功能比较少,相对简单。

网友Y:
先学51入门 了解后再学ARM就容易上手

网友Z:
肯定是51了,简单多了

网友Z:
肯定51了,简单多了

网友AA:
单片机入门比较好,入门之后再学ARM

网友AB:
学过单片机和arm,单片机较为简单,容易学

网友AC:
推荐找个好点的开发板练练手,itop4412不错,各种配套资料都有了

网友AD:
肯定是51单片机啊,51单片机是最基础的额

网友AE:
51好学,C语言,ARM,用汇编语言,有些大学只教C不教汇编

网友AF:
51比较好入手,相对而言简单

网友AG:
感觉51单片机好学一点

网友AH:
51单片机是基础,把他学会了再去学其他的就比较容易了

网友AI:
51比较好学,学会了51 其他的也很容易就能用了。

网友AJ:
我觉得都差不多

网友AK:
必须是51,大学基础,上手的第一选择,两者网上很多视频教程和网文学习,资料都比较多,先学习51,后进军ARM

网友AK:
必然是51,大学基础,上手的第一选择,现在这两者网上很多的视频资料和网文资料,先上手51再进军arm

网友AL:
个人认为51毕竟好学点,简单,容易上手

网友AM:
基础是必须的  51是基础啊

网友AN:
必须51,表示两个课程都学过,Arm比单片机难呀

网友AO:
当然是arm   51的构架比较老了   教学用可以,想赚钱当然要学arm,arm也是不够的,得学很多种,不过只要学会一种,别的就会好学多

网友AP:
可以先学51入门,ARM做为进阶

网友AQ:
51单片机基础点

网友AR:
建议51-stm32

网友AR:
才大一的话,我觉得应该不止关注于技术层面吧。
建议51跟C一起学,可以做一点点小项目,比如遥控控制直流电机PID调速外加液晶屏显示这种。
然后模电,数电,微机原理,自动控制原理这些课肯定是要好好学得。
51的水平如果可以做刚才说的那个项目感觉基本就比较强了吧,再入手stm32,arm自然会轻松很多,而且对单片机是什么,能干什么,怎么干应该都会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学的时候也自然会更深刻一些吧,而不是只停留在表层

网友AS:
51比较好入门

网友AT:
51好一点,它的寄存器较少,而arm的寄存器较多

网友AU:
51比较好学,很容易上手

网友AV:
先学51单片机吧,这个是入门,个人觉得主要分:51或者带操作系统ARM。

网友AW:
一般没有直接学习ARM的,在外搞ARM驱动的朋友都说先51再ARM

网友AX:
51是入门,学好51了可以再学ARM

网友AY:
单片机,特别是51,建议学完51后,再去了解A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