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运算和位运算的区别和读法怎么看

楼主(2018-03-10):
各位大佬,这是我在书上看到的代码,但是我读不出来,特向你们请教一下逻辑运算符是怎么读的
void piaymusic(void)
{
uInt16 i,j,k;
while(song_long[ i]!=0||song_tone[ i]!=0)
{
for(j=0;j<song_long[ i]*20;j++)
{
beep=~beep;
for(k=0;k<song_tone[ i]/3;k++);
}
这是那段代码的一部分,song_tong和song_long函数它前面分别有提供两串数字,我的主要问题是不知道这些逻辑运算符怎么读,函数的意思也不太理解,往各位帮我看看。

楼主:
这里的beep=~beep我也不懂,beep不是蜂鸣器的引脚吗?怎么按位取反?

网友A:
"||"逻辑或,还有"&&"逻辑与,"!"逻辑非。beep原来是0取反后为1

网友B:
void piaymusic(void)
{
uInt16 i,j,k;
while(song_long[ i]!=0||song_tone[ i]!=0)//当song_long[i]不等于0或者song_tone[ i]不等于0时进入while循环
{
for(j=0;j<song_long[ i]*20;j++)
{
beep=~beep;//beep按位取反
for(k=0;k<song_tone[ i]/3;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