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了解stc单片机程序烧录的软件使用方法

楼主(2018-03-10):
新手们可以看看关于单片机程序的烧录方法(附烧录软件)
此版本与教学视频中4.88版本操作无异,设置的地方一致,仅界面不同。并支持最新固件的芯片,更稳定。

烧录方法及问题解决:
  • 确认烧录步骤插上usb后,没有灯亮的,然后点击电脑的downloadL1亮了,这时立刻按下板子的电源开关,然后L2亮了,这样就开始烧录了
PS:每一步都必须按照上面的操作,如果灯的指示有误表明有硬件问题
2.              截图烧录软件
              在1的基础上确认好了,是最后烧录不行,确认下图需要设置的地方是否正确。
关于串口号:并非一定如图所示是com5,具体在安装驱动后看“我的电脑”右键——“属性”——“设备管理器”——“端口(COM和LPT)”,与“USB-SERIAL CH340”一致。

这两个地方没有问题的话,出现以下提示:
串口打开失败的错误,要么是没有安装驱动ch340,要么是没有选择正确的com口,用上述方法即可查看。

3.若出现以下两个情况的话
  • 确认板子是平放在桌面上的,底部是不接触任何东西影响电路的
  • 试试把芯片取下来,再放会去,注意芯片缺口是朝向数码管的,另外压芯片的那把手,压到水平位置,不能压得过低
  • 用杜邦线把P1.0P1.1接到地GND上,然后按流程正常烧录
PS:到了第三还是不行的话,返回第二再做一次,如果还是不行就请联系客服。

网友A(2018-12-20):
收获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