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107D蓝桥杯单片机开发板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8-03-10):
目录
1. 板子如何下载程序?为什么提示下载不成功?  ... 2
2. 开发板上电后,有时候蜂鸣器为什么老一直响?  ... 4
3. 为什么按键开关关闭了,供电LED还在亮?...5
4. 有些同学问为什么我下载了例程却看不到现象?  ... 6

1. 板子如何下载程序?为什么提示下载不成功?
答:① 需要电脑上下载有 STC-ISP 下载软件 (建议最新版) ,资料包里有提供。
  ② 安装串口芯片驱动。建议下载最新版本:
http://www.51hei.com/bbs/dpj-107097-1.html

  ③ 打开 stc-isp,选择下载芯片(我们赠送的是 STC89C52RC)或者转接板芯片
(IAP15F2K61S2)。选择需要下载的.hex文件,点击下载!这个时候需要关闭开发板再重启一起(即冷启动,因为单片机只有在上电启动的时候才会去检测有没有下载的信号)。即可以完成下载。
此为STC89C52RC 的选项
此为IAP15F2K61S2的选项
这个一定不能选错!!!!

下载不成功的原因:
(1).单片机开发板上面的J4 跳线帽必须选择 UART
为什么要选择为UART 而不是PROG?? 看CT107D的原理图可知,J4 主要是串口转换芯片CH341A的配置引脚SDA的选择。也就是说,我们通过J4的跳线来选择SDA是悬空还是接地,进而配置 CH341A 的功能,因为 CH341A 这个串口转换芯片的功能是特别特别多的。如下:

即 CH341A 可以用来作为USB转异步串口、USB转并口、USB转同步串口(SPI)、USB转打印口等。
再看CT107d的原理图:

我们只用到了CH341A 的USB转异步串口,和USB转SPI 串口。 所以:我们在使用STC-ISP 串口下载的时候,J4 跳线需要选择为 UART,此时CH341A 配置成为USB转异步串口形式与单片机通信,完成下载。 至于:J4选择PROG时,CH341A通过SPI接口与单片机通信的形式,暂时使用不到。
(2).下载软件STC-ISP版本太老,不识别正在使用的 STC89C52RC 单片机新固件 这个问题有几个同学也遇到了,怎么也下载不成功。发现是下载软件版本太老了,现在STC89C52RC的固件也在不断更新,老版本的 STC-ISP 识别不出来,推荐使用最新的 STC-ISP下载软件。不仅包含 STC89系列最新的固件,还有最新STC15系列的,对于参加比赛需要使用的仿真芯片也可以使用。
(3).芯片型号选择错误
我们配套赠送的STC89C52RC芯片,和STC89C52是不同的型号,请选择对应的型号。

2. 开发板上电后,有时候蜂鸣器为什么老一直响?
答:在单片机上电瞬间到稳定,或者在操作其他部件的时候,如果影响到了锁存器 U9 的输出信号,比如,P06此时恰巧为高电平,而又恰巧Y5C 有脉冲波,这个时候锁存器就会把把刚才的输入信号锁存并输出,使 Q7引脚保持并输出高电平,再通过U10(ULN2003)反向逻辑驱动器件使N_BUZZ 输出为低了,此时蜂鸣器就会哇哇哇叫个不停。

要上电程序关闭蜂鸣器,程序如下:
sbit relay=P0^4;   //继电器
sbit buzzer=P0^6;  //蜂鸣器
P2=0xa0;buzzer=0;relay=1;P2=0x00;

补充知识:锁存器74HC573 怎么用??
   就是输入端口D1---D8 输入8 位数据,在锁存位 LE 从高位变为低位时,芯片的输出端口Q1---Q8保持并输出刚才输入端口输出的高低电平。常用于数码管显示, LED点阵驱动等。

反向逻辑驱动器件ULN2003怎么用?
这个不需要我们编程控制,只需要了解即可,它是一个驱动器件,意思是由单片的小电流信号来驱动大电流器件使用,比如驱动电机、继电器、蜂鸣器等等。但是注意是,反向信号的(故可以看作一个非门) 。一般的接线方法是:1B-7B 为信号输入端,1C-7C 为输出端,8 脚为地,9 脚为正电源,负载经正电源到输出端,当相应输入端有信号电压时对应输出端就导通。即当输入端有1 时,输出端为0,此时大电流负载导通。
3. 为什么按键开关关闭了,供电 LED还在亮?
答:这个问题先看原理图,我们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进行分析。

从原理图可以知道: USB的供电VCCA是直接给下载芯片 CH341A 供电的,之后才会经过一个按键开关S3。所以从硬件上我们了解到了原因。电源是一直给下载芯片供电的。 然后软件上分析为什么要这样?我们都知道,我们 51 单片机在下载程序的时候,都需先要点击下载按钮,然后冷启动一次单片机(即重启一次单片机,因为 51 单片机只有在上电启动的时候才会检测是否有下载信号),所以,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在下载程序的时候,仅仅需要把单片机重启,而不应该把下载芯片也一起重启,为什么不能把下载芯片也一块重启?我们知道,下载芯片 CH341A 工作的时候,我们的电脑上面才能读取出来端口号,我们在下载程序的时候才能选择对应的端口号,假如我们冷启动时把下载芯片也断电了,这个端口号就无用了,那么程序也就无法下载成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下载程序的时候仅仅需要把单片机重启,而一定不要把下载芯片CH341A也断电重启的原因。

4. 有些同学问为什么我下载了例程却看不到现象?
答:1.你的开发板的跳线帽没有设置正确; (尤其是 IO 模式和 MM模式,同学们务必看清楚自己的例程用的是什么模式! ) ;还有其他跳帽(键盘、超声波等) 。
2.你下载的实验例程自身没有实验现象。有些实验是从开发板上面看不到现象的,比如串口通信实验,需要在电脑端使用串口助手来查看。
3.  IAP15F2K61S2 程序和 STC89C52RC 程序是有区别的,注意版本。 (具体看我们的视频讲解) 。

网友A(2024-01-07):
感谢,终于清静了,被这个蜂鸣器吵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终于清静了,被这个蜂鸣器吵死了

我的还在响,拿到这个板子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把这玩意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