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把接收到的值再发回电脑端的源码

楼主(2018-03-10):
/**********************************************
波特率设置为9600,无奇偶校验
晶振11.0592MHz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sfr P1M0 = 0x91;
sfr P1M1 = 0x92;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define FOSC 11059200

unsigned char temp[2];

//ms延时
void delayms(int t)
{
    int i ;
    for(;t>0;t--)
    for(i=FOSC/13186;i>0;i--);
}

//串口初始化
void InitUART(int baud,char es)
{
    char v ;
    TMOD&=0x0f ;
    TMOD|=0X20 ;
    //T1方式2
    v=256-((FOSC*10/12/32/baud+5)/10);
    //四舍五入
    TH1=v ;
    TL1=v ;
    TR1=1 ;
    SCON=0X50 ;
    ES=es ;
    EA = 1;          //全局中断允许
}

//发送单个字符
void sendbyte(char d)
{
    SBUF=d;
    while(TI==0);
    //等待
    TI=0 ;
    //清除发送标志
}

void main(void)
{
          P1M0 = 0xFF;
          P1M1 = 0x00;
          P2M0 = 0xFF;
          P2M1 = 0x00;

                InitUART(9600,1);
    while(1)
    {
                        delayms(100);

    }
}
/******************************************************************/
/*                  串口中断程序                                  */
/******************************************************************/
//串行中断服务程序
void UART_SER(void)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a;

    //定义临时变量

    //判断是接收中断产生
    if(RI)
    {
        RI = 0 ;       //标志位清零
        i = SBUF ;  //读入缓冲区的值
                                if(i==0xAA)
                                {
                                                temp[1] = P1;
                                                temp[0] = P2;

                                                a = temp[1] >> 4;
                                                temp[1] = a;

                                                sendbyte(temp[1]);     //发送高4位数据
                                                delayms(10);
                                                sendbyte(temp[0]);     //发送低4位数据
                                                delayms(10);
                                }
        //SBUF=Temp ;  //把接收到的值再发回电脑端
    }
    if(TI)  //如果是发送标志位,清零
    TI=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