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统的AD粘贴出错解决

楼主(2018-03-11):
在使用AD16是粘贴会出现错误,从网上其他论坛了解到,这可能是因为破解版的问题。最近刚刚解决。
可能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解决办法:
右键点击“开始”》》点击“运行”》》输入“cmd”按Enter键》》然后输入“services.msc”点击enter键》》
进入服务选项框找到Print Spooler选项》》点击进入将启动类型改为自动,点击“应用”确定
如果重启后AD中粘贴仍然不行那么就可能是第二种情况
第二重情况解决办法:
用小娜找到“控制面板”》》点击“设备和打印机”》》点击“添加打印机”》》出现“添加设备”选项框》》点击“我所需的打印机未列出”
》》将“通过手动设置添加本地打印机或网络打印机”选中下一步》》选中使用现有端口选择“LPT1”没有的话创建新端口也行点击下一步
》》厂商选择"Microsoft",打印机选择“Microsoft XPS Class Driver”点击下一步安装。
安装完后重启电脑打开AD应该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