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万年历(单片机毕业设计可参考)

楼主(2018-03-11):
它可以对年、月、日、时、分、秒进行计时,还具有闰年补偿等多种功能,而且DS1302的使用寿命长,误差小。对于数字电子万年历采用直观的数字显示,可以同时显示年、月、日、时、分、秒和温度等信息,还具有时间校准等功能。该电路采用AT89C51单片机作为核心,DS1302时钟芯片作为时钟数据的时间,用DS18b20Z作为温度传感器,降低单片机芯片内部资源的消耗,功耗小,工作电压5V。阿阳工作室
一、 设计要求:
1、系统要控制准确无误;
2、可以调整万年历时间;
3、可以设置闹钟
4、用12864显示时间,温度;
5、分析电路的工作原理和工作过程。
QQ1137035271

实物图: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include "nongli.h"

uchar code shuzi[]="0123456789ABCDEF";
char  code shuzi_c[]="0123456789ABCDEF";//uchar xdata dat_12864[64][16];

sbit rs=P0^2;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rw=P0^1;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e =P0^0;         //片选信号   下降沿触发
sbit LCD12864_PSB=P0^3;

sbit beep = P3^7;        //蜂鸣器IO口

sbit dq   = P3^2;          //18b20 IO口的定义
uint temperature ;    //温度变量

bit flag_200ms = 1;
uchar menu_1;
uchar flag_clock_en;        //闹钟标志位
uchar open1;        //闹钟开标志位
uchar flag_c_en;
bit flag_100ms;

uchar n_nian,n_yue,n_ri;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1ms函数
* 输入 : q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15;j++);
}

#include "ds1302.h"

/*********************定时器0、定时器1初始化******************/
void time0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11;          //定时器0、定时器1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uint(uint z)
{
   while(z--);
}

/***************交换函数 高位变低位 低位变高位*****************/
uchar change_dat(uchar dat)
{
        uchar i,value;
        for(i=0;i<8;i++)
        {
                value <<= 1;
                if((dat & 0x01) == 0x01)
                        value |= 0x01;
                dat >>= 1;
        }
        return value;
}

/************ 写命令函数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P2=com;//change_dat(com);
   rw=0;
   rs=0;
   delay_uint(25);
   e=1;
   delay_uint(50);
   e=0;
}
/************ 写数据函数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P2=dat;//change_dat(dat);;
   rw=0;
   rs=1;
   delay_uint(25);
   e=1;
   delay_uint(50);
   e=0;
}

/**********************************************************
*函数名: addr_12864
*功能:写地址
*说明:写汉字时要写个地址
*输入:无
*返回:无
**********************************************************/
void addr_12864(uchar hang,uchar lie)          //地址转换
{
        uchar address;
        switch(hang)
        {
                case 1: address=0x80 + lie ;
                                break;
                case 2: address=0x90 + lie ;
                                break;
                case 3: address=0x88 + lie ;
                                break;
                case 4: address=0x98 + lie ;
                                break;
                default :
                                break;
        }
        write_com(address);
}

/**********************************************************
*函数名: write_shu16
*功能:在12864上显示16进制数据
*说明:
*输入:无
*返回:无
**********************************************************/
void write_shu16(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dat)
{
        addr_12864(hang,lie);          //地址转换
        write_dat(shuzi[dat/16]);
        write_dat(shuzi[dat%16]);
}

/**********************************************************
*函数名: write_string
*功能:在12864上显示字符数据
*说明:
*输入:无
*返回:无
**********************************************************/

void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p)
{
        addr_12864(hang,lie);          //地址转换
        while(*p != '\0')
        {
                write_dat(*p);
                p++;
                delay_uint(50);
        }
}

/*****************控制光标函数********************/
void write_guanbiao(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date)
{
        addr_12864(hang,lie);
        if(date == 1)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else
                write_com(0xc0);   //关闭光标
}

/************12864液晶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12864()
{
        LCD12864_PSB=1;   //串口模式
   write_com(0x30);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1);
}

/*------------------------清除12864------------------------------*/
void clear_12864()
{
        write_string(1,0,"                ");        //1行
        write_string(2,0,"                ");        //2行
        write_string(3,0,"                ");        //3行
        write_string(4,0,"                ");        //4行
}

/************初始化显示*****************/
void init_12864_dis()
{
        write_string(1,0,"液晶多功能台历");
        write_string(2,0,"阳历2000年00月00");
        write_string(3,0,"农历00-00 星期  ");
        write_string(4,0," 00:00:00 00.0℃");
        write_guanbiao(1,1,0);
}

/************初始化设置显示*****************/
void init_12864_set1()
{
        clear_12864();
        write_string(1,0,"2015年00月00日  ");
        write_string(2,0,"  00时00分00秒  ");
        write_string(3,0,"设置  星期01    ");
        write_string(4,0,"闹钟开  00时00分");
        if(open1 == 1)
                write_string(4,2,"开");
        else
                write_string(4,2,"关");
        write_guanbiao(1,1,1);
}

/***********************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18b20()
{
        bit q;
        dq = 1;                                //把总线拿高
        delay_uint(1);            //15us
        dq = 0;                                //给复位脉冲
        delay_uint(80);                //750us
        dq = 1;                                //把总线拿高 等待
        delay_uint(10);                //110us
        q = dq;                                //读取18b20初始化信号
        delay_uint(20);                //200us
        dq = 1;                                //把总线拿高 释放总线
}

/*************写18b20内的数据***************/
void write_18b20(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写数据是低位开始
                dq = 0;                         //把总线拿低写时间隙开始
                dq = dat & 0x01; //向18b20总线写数据了
                delay_uint(5);         // 60us
                dq = 1;                         //释放总线
                dat >>= 1;
        }
}

/*************读取18b20内的数据***************/
uchar read_18b20()
{
        uchar i,value;
        for(i=0;i<8;i++)
        {
                dq = 0;                         //把总线拿低读时间隙开始
                value >>= 1;         //读数据是低位开始
                dq = 1;                         //释放总线
                if(dq == 1)                 //开始读写数据
                        value |= 0x80;
                delay_uint(5);         //60us        读一个时间隙最少要保持60us的时间
        }
        return value;                 //返回数据
}

/*************读取温度的值 读出来的是小数***************/
uint read_temp()
{
        uint value;
        uchar low;                           //在读取温度的时候如果中断的太频繁了,就应该把中断给关了,否则会影响到18b20的时序
        init_18b20();                   //初始化18b20
        write_18b20(0xcc);           //跳过64位ROM
        write_18b20(0x44);           //启动一次温度转换命令
        delay_uint(50);                   //500us

        init_18b20();                   //初始化18b20

        write_18b20(0xcc);           //跳过64位ROM
        write_18b20(0xbe);           //发出读取暂存器命令

        EA = 0;
        low = read_18b20();           //读温度低字节
        value = read_18b20();  //读温度高字节
        EA = 1;
        value <<= 8;                   //把温度的高位左移8位
        value |= low;                   //把读出的温度低位放到value的低八位中
        value *= 0.625;               //转换到温度值 小数
        return value;                   //返回读出的温度 带小数
}

/******************时间芯片显示函数**********************/
void ds1302_dis()
{
        uchar miao_1;
        if(menu_1 == 0)
        {
                read_time();
                if(miao_1 != miao)
                {
                        miao_1 = miao;
                        Conversion(0,nian,yue,ri);        //农历转换
                        n_nian = year_moon ;
                        n_yue  = month_moon ;
                        n_ri   = day_moon ;
                        write_shu16(2,3,nian);           //显示年
                        write_shu16(2,5,yue);           //显示月
                        write_shu16(2,7,ri);           //显示日
                        write_shu16(3,7,week);           //显示星期

                        addr_12864(3,2);          //地址转换
                        write_dat(shuzi[n_yue/16]);
                        write_dat(shuzi[n_yue%16]);
                        write_dat('-');
                        write_dat(shuzi[n_ri/16]);
                        write_dat(shuzi[n_ri%16]);

                        addr_12864(4,0);          //地址转换
                        write_dat(' ');
                        write_dat(shuzi[shi/16]);
                        write_dat(shuzi[shi%16]);
                        write_dat(':');
                        write_dat(shuzi[fen/16]);
                        write_dat(shuzi[fen%16]);
                        write_dat(':');
                        write_dat(shuzi[miao/16]);
                        write_dat(shuzi[miao%16]);

                        write_dat(' ');
                        write_dat(shuzi[temperature/100%10]);
                        write_dat(shuzi[temperature/10%10]);
                        write_dat('.');
                        write_dat(shuzi[temperature%10]);

                }
        }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P3 |= 0x78;                     //对应的按键IO口输出为1
        if((P3 & 0x78) != 0x78)                //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3 & 0x78) != 0x78)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switch(P3 & 0x78)
                        {
                                case 0x70:  key_can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68:  key_can = 2;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58:  key_can = 3;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38:  key_can = 4;  break;         //得到按键值
                        }
//                        write_sfm2(1,0,key_can);                                 //显示按键值
                }
        }
        else
                key_new = 1;
}

/**********************设置函数************************/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 4)   //退出键
        {
                init_12864();
                init_12864_dis();
                flag_200ms = 1;
                menu_1 = 0;
        }
        if(key_can == 1)        //设置键
        {
                menu_1 ++;
                flag_200ms = 1;
                if(menu_1 == 1)
                        init_12864_set1();
                if(menu_1 > 10)
                        menu_1 = 1;
        }
        if(menu_1 != 0)
        {
                if(menu_1 == 1)                  //设置年
                {
                        if(key_can == 2)        //加
                                set_ds1302time(1,&nian,0x99);
                        if(key_can == 3)        //减
                                set_ds1302time(0,&nian,0x99);
                }
                if(menu_1 == 2)                  //设置月
                {
                        if(key_can == 2)        //加
                                set_ds1302time(1,&yue,0x13);
                        if(key_can == 3)        //减
                                set_ds1302time(0,&yue,0x13);
                }
                if(menu_1 == 3)                  //设置日
                {
                        if(key_can == 2)        //加
                                set_ds1302time(1,&ri,0x32);
                        if(key_can == 3)        //减
                                set_ds1302time(0,&ri,0x32);
                }
                if(menu_1 == 4)                  //设置时
                {
                        if(key_can == 2)        //加
                                set_ds1302time(1,&shi,0x24);
                        if(key_can == 3)        //减
                                set_ds1302time(0,&shi,0x24);
                }
                if(menu_1 == 5)                  //设置分
                {
                        if(key_can == 2)        //加
                                set_ds1302time(1,&fen,0x60);
                        if(key_can == 3)        //减
                                set_ds1302time(0,&fen,0x60);
                }
                if(menu_1 == 6)                  //设置秒
                {
                        if(key_can == 2)        //加
                                set_ds1302time(1,&miao,0x60);
                        if(key_can == 3)        //减
                                set_ds1302time(0,&miao,0x60);
                }
                if(menu_1 == 7)                  //设置星期
                {
                        if(key_can == 2)        //加
                                set_ds1302time(1,&week,0x8);
                        if(key_can == 3)        //减
                                set_ds1302time(0,&week,0x8);
                }
                if(menu_1 == 8)                  //设置闹钟时
                {
                        if(key_can == 2)        //加
                                set_ds1302time(1,&shi1,0x24);
                        if(key_can == 3)        //减
                                set_ds1302time(0,&shi1,0x24);
                        clock1_save();
                }
                if(menu_1 == 9)                  //设置闹钟分
                {
                        if(key_can == 2)        //加
                                set_ds1302time(1,&fen1,0x60);
                        if(key_can == 3)        //减
                                set_ds1302time(0,&fen1,0x60);
                        clock1_save();
                }
                if(menu_1 == 10)                  //设置闹钟分
                {
                        if((key_can == 2) || (key_can == 3))        //加
                                open1 ++;
                        if(open1 >= 2)
                                open1 = 0;
                        if(open1 == 1)
                                write_string(4,2,"开");
                        else
                                write_string(4,2,"关");
                        clock1_save();
                }
                write_shu16(1,1,nian);           //显示年
                write_shu16(1,3,yue);           //显示月
                write_shu16(1,5,ri);           //显示日
                write_shu16(2,1,shi);           //显示时
                write_shu16(2,3,fen);           //显示分
                write_shu16(2,5,miao);           //显示秒
                write_shu16(3,5,week);           //显示星期
                write_shu16(4,4,shi1);           //显示时钟
                write_shu16(4,6,fen1);           //显示分钟
                switch(menu_1)           // 光标显示
                {
                        case 1:  write_guanbiao(1,1,1);  break;
                        case 2:  write_guanbiao(1,3,1);  break;
                        case 3:  write_guanbiao(1,5,1);  break;
                        case 4:  write_guanbiao(2,1,1);  break;
                        case 5:  write_guanbiao(2,3,1);  break;
                        case 6:  write_guanbiao(2,5,1);  break;
                        case 7:  write_guanbiao(3,5,1);  break;
                        case 8:  write_guanbiao(4,4,1);  break;
                        case 9:  write_guanbiao(4,6,1);  break;
                        case 10: write_guanbiao(4,2,1);  break;
                }
                write_time();           //把时间写进去
        }
}

/*************闹钟报警函数***************/
void menu_dis()
{
        if(menu_1 == 0)
        if(open1 == 1)        //如果闹钟打开
        {
                if((fen == fen1) && (shi == shi1) && (miao == 0))
                {
                        flag_clock_en = 1;        //有报警 打开蜂鸣器响的标志位
                }
                if(flag_clock_en == 1)        //闹钟以被打开
                {
                        beep = ~beep;           //蜂鸣器叫3秒
                }
        }
}

……………………

网友A(2018-05-28):
值得参考

网友A:
哈哈,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B(2018-10-17):
别下载了,没有代码

网友C(2018-11-17):
PSB=1是并口,整个程序也都不完整。

网友D:
值得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E:
很经典的demo。

网友F:
大神,灰常感谢

网友G(2018-12-17):
没有仿真,没有电路图,只有程序

网友H(2019-07-09):
都不全
下次给你们个全的

网友I:
这个太强了,新手过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