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了,同一个C文件,为何编译出来的HEX文件不同?

楼主(2018-03-11):
首先我看了教学视频后,估计打算不看源程序就自己编写一下先
#include <reg52.h>

void main()
{
        P0 = ~0x3f;
        while(1);
}

结果LED 不亮。

对比一下光盘里的源程序,觉得功能实现上没多大区别啊。

然后copy源程序来编译,就得出下面两种结果。
/**************************************************************************************
*                              静态数码管显示实验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数码管静态显示0。
注意事项: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P0=~smgduan[0];
        while(1);
}
HEX 文件1:把源程序copy到我的工程文件里编译,LED不亮。
:01000F0022CE
:03000000020003F8
:0C000300787FE4F6D8FD75810702000F3D
:00000001FF

HEX 文件2: 打开光盘的工程文件编译。LED 亮。 这是光盘里源程序编译出来的HEX文件
:100003003F065B4F666D7D077F6F777C395E797145
:0100130000EC
:0A002000900003E493F4F58080FEE5
:03000000020014E7
:0C001400787FE4F6D8FD7581070200201B
:00000001FF

这是何故?

楼主:
另附上两个M51文件。
HEX 1 的M51文件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2.0                                                    03/11/2018  01:12:24  PAGE 1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2.0, INVOKED BY:
C:\KEIL51\C51\BIN\BL51.EXE main.obj TO template

MEMORY MODEL: SMALL

INPUT MODULES INCLUDED:
  main.obj (MAIN)
  C:\KEIL51\C51\LIB\C51S.LIB (?C_STARTUP)

LINK MAP OF MODULE:  template (MAIN)

            TYPE    BASE      LENGTH    RELOCATION   SEGMENT NAME
            -----------------------------------------------------

            * * * * * * *   D A T A   M E M O R Y   * * * * * * *
            REG     0000H     0008H     ABSOLUTE     "REG BANK 0"
            IDATA   0008H     0001H     UNIT         ?STACK

            * * * * * * *   C O D E   M E M O R Y   * * * * * * *
            CODE    0000H     0003H     ABSOLUTE
            CODE    0003H     000CH     UNIT         ?C_C51STARTUP
            CODE    000FH     0001H     UNIT         ?PR?MAIN?MAIN

OVERLAY MAP OF MODULE:   template (MAIN)

SEGMENT
  +--> CALLED SEGMENT
---------------------
?C_C51STARTUP
  +--> ?PR?MAIN?MAIN

SYMBOL TABLE OF MODULE:  template (MAIN)

  VALUE           TYPE          NAME
  ----------------------------------

  -------         MODULE        MAIN
  C:0000H         SYMBOL        _ICE_DUMMY_
  D:0090H         PUBLIC        P1
  D:00B0H         PUBLIC        P3
  D:00A8H         PUBLIC        IE
  D:00B8H         PUBLIC        IP
  C:000FH         PUBLIC        main
  D:0098H         PUBLIC        SCON
  D:0088H         PUBLIC        TCON
  D:00C8H         PUBLIC        T2CON
  D:00D0H         PUBLIC        PSW
  -------         PROC          MAIN
  C:000FH         LINE#         3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2.0                                                  03/11/2018  01:12:24  PAGE 2

  C:000FH         LINE#         4
  C:000FH         LINE#         6
  -------         ENDPROC       MAIN
  -------         ENDMOD        MAIN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0 code=16
LINK/LOCATE RUN COMPLETE.  0 WARNING(S),  0 ERROR(S)

HEX2 的M51文件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2.0                                                    03/11/2018  14:48:52  PAGE 1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2.0, INVOKED BY:
C:\KEIL51\C51\BIN\BL51.EXE main.obj TO template

MEMORY MODEL: SMALL

INPUT MODULES INCLUDED:
  main.obj (MAIN)
  C:\KEIL51\C51\LIB\C51S.LIB (?C_STARTUP)

LINK MAP OF MODULE:  template (MAIN)

            TYPE    BASE      LENGTH    RELOCATION   SEGMENT NAME
            -----------------------------------------------------

            * * * * * * *   D A T A   M E M O R Y   * * * * * * *
            REG     0000H     0008H     ABSOLUTE     "REG BANK 0"
            IDATA   0008H     0001H     UNIT         ?STACK

            * * * * * * *   C O D E   M E M O R Y   * * * * * * *
            CODE    0000H     0003H     ABSOLUTE
            CODE    0003H     0011H     UNIT         ?CO?MAIN
            CODE    0014H     000CH     UNIT         ?C_C51STARTUP
            CODE    0020H     000AH     UNIT         ?PR?MAIN?MAIN

OVERLAY MAP OF MODULE:   template (MAIN)

SEGMENT
  +--> CALLED SEGMENT
---------------------
?C_C51STARTUP
  +--> ?PR?MAIN?MAIN

?PR?MAIN?MAIN
  +--> ?CO?MAIN

SYMBOL TABLE OF MODULE:  template (MAIN)

  VALUE           TYPE          NAME
  ----------------------------------

  -------         MODULE        MAIN
  C:0000H         SYMBOL        _ICE_DUMMY_
  D:0080H         PUBLIC        P0
  D:0090H         PUBLIC        P1
  D:00B0H         PUBLIC        P3
  D:00A8H         PUBLIC        IE
  D:00B8H         PUBLIC        IP
  C:0020H         PUBLIC        main
  D:0098H         PUBLIC        SCON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2.0                                                  03/11/2018  14:48:52  PAGE 2

  D:0088H         PUBLIC        TCON
  D:00C8H         PUBLIC        T2CON
  C:0003H         PUBLIC        smgduan
  D:00D0H         PUBLIC        PSW
  -------         PROC          MAIN
  C:0020H         LINE#         23
  C:0020H         LINE#         24
  C:0020H         LINE#         25
  C:0028H         LINE#         26
  -------         ENDPROC       MAIN
  -------         ENDMOD        MAIN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0 code=42
LINK/LOCATE RUN COMPLETE.  0 WARNING(S),  0 ERROR(S)

抓狂了。

楼主:
HEX1 的M51 文件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2.0                                                    03/11/2018  01:12:24  PAGE 1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2.0, INVOKED BY:
C:\KEIL51\C51\BIN\BL51.EXE main.obj TO template

MEMORY MODEL: SMALL

INPUT MODULES INCLUDED:
  main.obj (MAIN)
  C:\KEIL51\C51\LIB\C51S.LIB (?C_STARTUP)

LINK MAP OF MODULE:  template (MAIN)

            TYPE    BASE      LENGTH    RELOCATION   SEGMENT NAME
            -----------------------------------------------------

            * * * * * * *   D A T A   M E M O R Y   * * * * * * *
            REG     0000H     0008H     ABSOLUTE     "REG BANK 0"
            IDATA   0008H     0001H     UNIT         ?STACK

            * * * * * * *   C O D E   M E M O R Y   * * * * * * *
            CODE    0000H     0003H     ABSOLUTE
            CODE    0003H     000CH     UNIT         ?C_C51STARTUP
            CODE    000FH     0001H     UNIT         ?PR?MAIN?MAIN

OVERLAY MAP OF MODULE:   template (MAIN)

SEGMENT
  +--> CALLED SEGMENT
---------------------
?C_C51STARTUP
  +--> ?PR?MAIN?MAIN

SYMBOL TABLE OF MODULE:  template (MAIN)

  VALUE           TYPE          NAME
  ----------------------------------

  -------         MODULE        MAIN
  C:0000H         SYMBOL        _ICE_DUMMY_
  D:0090H         PUBLIC        P1
  D:00B0H         PUBLIC        P3
  D:00A8H         PUBLIC        IE
  D:00B8H         PUBLIC        IP
  C:000FH         PUBLIC        main
  D:0098H         PUBLIC        SCON
  D:0088H         PUBLIC        TCON
  D:00C8H         PUBLIC        T2CON
  D:00D0H         PUBLIC        PSW
  -------         PROC          MAIN
  C:000FH         LINE#         3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2.0                                                  03/11/2018  01:12:24  PAGE 2

  C:000FH         LINE#         4
  C:000FH         LINE#         6
  -------         ENDPROC       MAIN
  -------         ENDMOD        MAIN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0 code=16
LINK/LOCATE RUN COMPLETE.  0 WARNING(S),  0 ERROR(S)

HEX2 的M51文件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2.0                                                    03/11/2018  14:48:52  PAGE 1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2.0, INVOKED BY:
C:\KEIL51\C51\BIN\BL51.EXE main.obj TO template

MEMORY MODEL: SMALL

INPUT MODULES INCLUDED:
  main.obj (MAIN)
  C:\KEIL51\C51\LIB\C51S.LIB (?C_STARTUP)

LINK MAP OF MODULE:  template (MAIN)

            TYPE    BASE      LENGTH    RELOCATION   SEGMENT NAME
            -----------------------------------------------------

            * * * * * * *   D A T A   M E M O R Y   * * * * * * *
            REG     0000H     0008H     ABSOLUTE     "REG BANK 0"
            IDATA   0008H     0001H     UNIT         ?STACK

            * * * * * * *   C O D E   M E M O R Y   * * * * * * *
            CODE    0000H     0003H     ABSOLUTE
            CODE    0003H     0011H     UNIT         ?CO?MAIN
            CODE    0014H     000CH     UNIT         ?C_C51STARTUP
            CODE    0020H     000AH     UNIT         ?PR?MAIN?MAIN

OVERLAY MAP OF MODULE:   template (MAIN)

SEGMENT
  +--> CALLED SEGMENT
---------------------
?C_C51STARTUP
  +--> ?PR?MAIN?MAIN

?PR?MAIN?MAIN
  +--> ?CO?MAIN

SYMBOL TABLE OF MODULE:  template (MAIN)

  VALUE           TYPE          NAME
  ----------------------------------

  -------         MODULE        MAIN
  C:0000H         SYMBOL        _ICE_DUMMY_
  D:0080H         PUBLIC        P0
  D:0090H         PUBLIC        P1
  D:00B0H         PUBLIC        P3
  D:00A8H         PUBLIC        IE
  D:00B8H         PUBLIC        IP
  C:0020H         PUBLIC        main
  D:0098H         PUBLIC        SCON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2.0                                                  03/11/2018  14:48:52  PAGE 2

  D:0088H         PUBLIC        TCON
  D:00C8H         PUBLIC        T2CON
  C:0003H         PUBLIC        smgduan
  D:00D0H         PUBLIC        PSW
  -------         PROC          MAIN
  C:0020H         LINE#         23
  C:0020H         LINE#         24
  C:0020H         LINE#         25
  C:0028H         LINE#         26
  -------         ENDPROC       MAIN
  -------         ENDMOD        MAIN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0 code=42
LINK/LOCATE RUN COMPLETE.  0 WARNING(S),  0 ERROR(S)

网友A:
你确定编译时芯片有没有选对?

楼主:
搞定了,原来是选了不同的芯片,所以出现不同的编译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编译时芯片有没有选对?

谢谢。

我发现其实我芯片是选对的。在KEIL 4 设置的芯片是amtel 的at89c51,编译出来的程序能把led点亮
后来我再装了KEIL 5的最新版本,但这个版本没有amtel 的at89c51可选,只好选了microchip的at89c51,结果编译出来的结果就不能点亮LED了。

另我用的是普中科技的8600 V2.2 开发板。
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