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关于自动门处于半开状态如何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8-03-11):
如题,正在写毕设开题报告,半开状态如何控制不太明白,比如说过来一个人门来了,在门还没有完全关闭之前又有人进来了,这个时候应该快速开门,但是这个时候的速度应该如何控制(没有什么其他传感器),我搜百度好像说用什么查表的方法,也没有具体写的,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调速用的是PWM

网友A:
自动门肯定要有位置传感器,编码器什么的,才可以设置开门快速区与开门减速区,关门也是一样,快开到位与快关到位要减速,中途可以快一些,像你说的情况应该需要快速开门,直接给PWM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