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画PCB板 突然发现封装外有个绿框

楼主:
如标题所示,在用AD10画PCB板  发现有三个封装外有绿色的框  这个是违反了什么了嘛?还是怎么了啊

绿框

绿框

网友A(2018-03-13):
PCB 中加载所有封装后,把 Room区 删掉绿框应该会消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B 中加载所有封装后,把 Room区 删掉绿框应该会消失

好的,谢谢

网友C:
删除ROOM区

网友D:
每个不同颜色的标签、框等都对应一个层,查看是哪个层会有帮助

网友E:
封装或者是两个元件距离太近

网友F:
比较大的可能是元件放到了zoom外。zoom在大的设计中用来将不同模块与功能部分分区布局与布线,简单设计可以不用zoom,原件从原理图update到PCB时,删除暗红色的zoom框即可。   另,一般情况下,画复杂PCB前需要先设定规则,如布线间距,布线宽度,过孔大小,多层布线的层叠关系,各种网络类等等。   对于简单的板子,如果不需要软件帮助检查设计只需在层设置中关掉DRC检查就不会出现讨厌的绿色了(PCB模式下快捷键 L,然后在右侧区域将DRC检查的钩去掉)

网友G(2018-04-26):
修改规定

网友H(2018-09-04):
应该是封装的机械层

网友I(2019-12-05):
引用 网友F:
比较大的可能是元件放到了zoom外。zoom在大的设计中用来将不同模块与功能部分分区布局与布线,简单设计可以 ...

楼主这个问题的后续如何,我现在遇到相同的问题,这个绿色框会有实际影响吗

网友J:
绿框好像无所谓的,在不在都可以,你也可以把它删除

网友K:
绿框应该不会有影响的

网友L:
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层线框,完成可以在封装库哪里把它删除。因为这些线框,对最后的PCB板没影响而且不会出现在PCB板上。

网友M:
这个应该不要紧的,

网友N:
删除ROOM区,就可以了

网友O(2020-06-25):
引用 网友J:
绿框好像无所谓的,在不在都可以,你也可以把它删除

绿框怎麽删除

网友P:
这个是器件的真实的大小吧,按一下数字3既能够显示3D模型,一般这个是3D的外框

网友Q(2020-09-11):
首先删除掉ROOM区看看吗,如果还不行检查两个元器件的距离是否太近了

网友R:
首先你要知道这个绿框是在什么层,对应的是哪一层;其次是这个封装肯定是网上或者不是你自己画的对吧;这个层其实有和没有没有影响,一般是在机械层15层,做板子的时候这个层基本都是不考虑的,实际上这个层主要是用来标记元件大小、中心等,让设计者在设计的时候直观看到元件区域更方便布局!
这个更设计规格没有关系,是元件本身就带的,也不是所谓3D外框,它仅仅就是封装自带的元件大小范围、中心等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