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单片机pwm精准驱动控制舵机程序

楼主(2018-03-11):
基于STM32F103C8T6单片机做的控制舵机的程序,用PWM精准驱动
程序如下:
/***************STM32F103C8T6**********************
* 文件名  :main.c
* 描述    : 舵机测试
* 实验平台:STM32F103C8T6
* 备注    :使用定时器来产生pwm波,控制舵机动作
* 接口    :TIM1, CH1-PB13, CH2-PB14, CH3-PB15

****************STM32F103C8T6**********************/
#include "pwm_output.h"

/* 配置TIM1复用输出PWM时用到的I/O  */
static void TIM1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定时器1时钟使能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GPIOB时钟使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TIM1输出的PWM信号的模式,如周期、极性、占空比 */
static void TIM1_Mode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PWM信号电平跳变值 */
        u16 CCR1_Val = 0;
        u16 CCR2_Val = 0;
        //u16 CCR3_Val = 50000;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20000 - 1;//定时器周期,20m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2 - 1;//时钟预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计数方式: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宽调制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1_Val;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极性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开反向通道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2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2_Val;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开反向通道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2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3 */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3_Val;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Low;//开反向通道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3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 TIM1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1, 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

/*配置和初始化TIM1 */
void TIM1_PWM_Init(void)
{
        TIM1_GPIO_Config();
        TIM1_Mode_Config();
}

//粗略延时 不精确!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char t = 0;
        for(;i>0;i--)
        {
                for(t=0;t<10;t++)
                {
                }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i)
{
        for(;i>0;i--)
        {
                Delay_us(1000);
        }
}

//舵机摆动
void Servo_out (void)
{
        TIM1->CCR1 = 2000;//pwm波高电平持续时间,2ms
        Delay_ms(2000);
        while(1)
        {
                TIM1->CCR1 = 1500;
                Delay_ms(1000);
                TIM1->CCR1 = 2500;
                Delay_ms(1000);
        }
}

网友A:
好资料,可以参考下。。。。

网友B(2018-04-11):
正好香做一个蓝牙控制电机,参考下,感谢

网友C(2019-07-12):
想问一下舵机信号线接哪个IO口

网友C:
楼主在吗??请问哪个IO口怎么改啊

网友D:
拿走用了,

网友E:
楼主求个压缩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