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32和esp8266制作一个网络授时的时钟

楼主(2018-03-11):
采用stm32f103c8t6制作了一个网络时钟,通过连接esp8266获得网络上的北京时间。这里提供一个数据的接口地址,如果大家有兴趣学习一下的话,可以打开这个地址注册一下申请一个接口:nowapicom/api
这里简要的说一下制作这个网络授时时钟的思路,大概就是先使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好esp8266的波特率、工作模式等,然后将其连接入家庭的路由器,或者开启手机热点让esp8266连接进去。我这里设置其波特率为115200,工作模式为AP模式。设置好这些基本的参数之后,就是开启单连接模式,连接入远程的tcp服务器,开启透传模式,发送get+数据商提供的key,获得北京时间的信息,通过串口接收再数据处理获得准确的北京时间。之后通过stm32自带的rtc时钟进行走时,不需要实时接收,只需要在开机的时候接收即可。

注意:程序中使用了中文的显示,可能oled也和各位的不匹配,如有用到的麻烦自己进行修改调试。同时注意供电的稳定!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o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flash.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ext.h"
#include "esp8266.h"
#include "RTC.h"
extern _calendar_obj calendar;
void display_week(void);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OLED_Init();                        //初始化液晶
        LED_Init();         //LED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mem_init();                                //初始化内存池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
        esp8266_init();
        esp8266_get_shijian();
        esp8266_get_time();
        dispose_time_data();
        RTC_Init();
        while(font_init())                                //字体初始化
        {
                OLED_ShowString(0,0,"chinese init error!!",16);
        }
        Show_Str(32,0,"年",16,0);
        Show_Str(64,0,"月",16,0);
        Show_Str(96,0,"日",16,0);
        Show_Str(0,2,"日一二三四五六",16,0);
        Show_Str(16,4,":  :",16,0);
        display_week();
        while(1)
        {
                OLED_ShowNum(0,0,calendar.w_year,4,16);//年
                OLED_ShowNum(48,0,calendar.w_month,2,16);//月
                OLED_ShowNum(80,0,calendar.w_date,2,16);//日
                OLED_ShowNum(0,4,calendar.hour,2,16);//时
                OLED_ShowNum(24,4,calendar.min,2,16);//分
                OLED_ShowNum(48,4,calendar.sec,2,16);//秒
                if((calendar.hour==0)&&(calendar.min==0)&&(calendar.sec==0))
                {
                        calendar.week+=1;
                        if(calendar.week==8) calendar.week=1;
                        display_week();
                }
        }
}

void display_week(void)
{
        switch(calendar.week)
                {
                        case(1):Show_Str(16,2,"一",16,1);break;
                        case(2):Show_Str(32,2,"二",16,1);break;
                        case(3):Show_Str(48,2,"三",16,1);break;
                        case(4):Show_Str(64,2,"四",16,1);break;
                        case(5):Show_Str(80,2,"五",16,1);break;
                        case(6):Show_Str(96,2,"六",16,1);break;
                        case(7):Show_Str(0,2,"日",16,1);break;
                }
}

由于某些原因附件中的程序源码已经删掉部分内容,不能直接使用,仅供学习参考:
代码片段下载:

网友A(2018-10-18):
网络受时没玩过。接口nowapi

网友B:
赞!小白正在学习中......

网友C:
好东西 正在研究这方面 帮大忙了

网友D:
这只使用ESP8266就 可以解决了,用ESP-12E这样的模块,本身就可以通过I2C驱动OLED 了。

网友E(2018-11-20):
大佬   膜拜

网友F(2019-02-07):
还是网络授时比较实际,GPS跟电波在室内都收不到信号

网友G(2019-05-07):
厉害,把最重要的源码部分给删去........

网友H(2019-07-18):
很有用“!感谢楼主的无私贡献

网友I(2019-09-03):
绝世好帖!!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J(2019-10-18):
正是我想找的,参考下代码

网友K:
有原理图吗

网友L:
真的很牛啊。板子都自己做了。

网友M(2019-11-17):
牛,很有用!感谢楼主的无私贡献

网友N:
你的这个函数在哪里????esp8266_get_shijian();

网友L(2020-04-01):
你这个是纯手工啊。电路板都是自蚀的。这个牛了。

网友L:
这个真是纯手工。电路板都是自己蚀的。

网友O(2020-08-26):
esp8266_get_shijian();
没有这个函数文件。

网友P:
这个PCB厉害,还是双层的?怎么做的?是不是孔钻大点,两边加焊锡?

网友Q:
樓主的是代碼片段,不應稱為源碼,源開與不開都值得尊重,誤導難免招怨。

网友R(2022-02-10):
刚入门一个月,根据里面的天气函数,脑补了代码。原程序有一个bug,网络没有回应的话,会卡死,导致
void esp8266_get_shijian(void)
{
printf("GET http://apik780com:88/?app=life.time&appkey=10003&sign=b59bc3ef6191eb9f747dd4e83c99f2a4&format=json&HTTP/1.1\r\n");
delay_ms(2000);
}

RTC的时间也不显示。正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