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驱动XPT2046 ADC模块的问题求助

楼主:
这是楼主写的基于XPT2046ADC芯片的程序,keil编译时不停报错,楼主检查了几遍也没发现问题,麻烦各位看看哪里有问题

单片机源码: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CLK=P2^0;
sbit CS=P2^1;
sbit DIN=P2^2;
sbit DOUT=P2^3;

void SPI_INIT();
void SPI_WRITE(uchar dat1);
uchar SPI_READ();
uchar READ_AD(uchar cmd);

void main()
{
         uchar temp,z=0;
         while(1)
         {

                 if(z==50)
                {
                        z=0;
                        temp=READ_AD(0x9C);
                }
                z++;
         }
}

void SPI_INIT()//初始化
{
        CS=1;
        CLK=0;
        DIN=0;
        CS=0;
}

void SPI_WRITE(uchar dat1)//写入数据
{
        uchar i;
        SPI_INIT();
        for(i=1;i<9;i++)
        {
                dat1=dat1<<1;
                DIN=CY;
                CLK=0;
                CLK=1;
        }
}

uchar SPI_READ()//读取数据
{
        uchar i,dat;
        CLK=0;
        for(i=1;i<9;i++)
        {
                dat=dat<<1;
                CLK=1;
                CLK=0;
                dat=dat|DOUT;
        }
         return dat;
}

uchar READ_AD(uchar cmd)
{
        SPI_INIT();
        uchar n,value;
        SPI_WRITE(cmd);
        for(n=6;n>1;n--);
        CLK=1;
        _nop_();
        _nop_();
        CLK=0;
        _nop_();
        _nop_();
        value=SPI_READ();
        CS=1;
        return value;
}

网友A(2018-03-11):
定义的局部变量顺序不对
uchar READ_AD(uchar cmd)
{
        uchar n,value;//放这里
        SPI_INIT();
//        uchar n,value;
        SPI_WRITE(cmd);
        for(n=6;n>1;n--);
        CLK=1;
        _nop_();
        _nop_();
        CLK=0;
        _nop_();
        _nop_();
        value=SPI_READ();
        CS=1;
        return value;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定义的局部变量顺序不对
uchar READ_AD(uchar cmd)
{

恩恩,问题已经解决,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