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1单片机如何读取cd4512的通道值?

楼主(2018-03-11):
有个电路板上有两个cd4512芯片,输入端与拔码开关连接,输出端连接单片机,不知道如何来读取拔码开关的每个开关值,请问哪位大神能指点一下

网友A:
看cd4512的选择控制端接有没有接单片机,因为cd4512是依据3个选择控制引脚来选择的。

网友B:
劝楼主改学CEO。

网友C:
用数据选择器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