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51单片机来识别水果树上的果子么

楼主(2018-03-11):
果子和树叶有明显的色差,如果有要用什么模块来实现

网友A:
摄像头做rgb的颜色识别吧

网友B:
命题与用不用单片机无关!只与你的构思有关!!
构思正确,不用单片机也能实现,用单片机也能实现!
构思不出来,怎么也做不成。

网友C:
51单片机也想玩视觉?太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命题与用不用单片机无关!只与你的构思有关!!
构思正确,不用单片机也能实现,用单片机也能实现!
构思 ...

有想法了,目前学的不深只是想知道51可以实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做rgb的颜色识别吧

那么51可以实现么,还不会用stm32

网友D:
用图像识别系统,可以用单片机。

网友E:
那得用很高级的单片机并且代码得好,很难

网友F:
嗯,对于这个问题本身不太清楚,不过可以说下自己的看法。
第一,51行不行?或者说为什么行,为什么不行,主要要了解的是他的工作频率,IO口数,定时器数,串口数等一些基本配置够不够(比如我要吃鸡,肯定需要鼠标,所以平板就不能玩这种),应该从这些方面去考虑吧。
第二,我不知道51行不行怎么办,查一些别人做的类似的成果,看看他们的论文或者说明书里面用到了什么,这个过程中本身也是学习一些比较好的点子。然后你想实现的一些点子看看人家是怎么实现的,你用51能不能实现。

网友G:
颜色传感器吧

网友G:
摄像头也可以,其实看算法了

网友H:
51可以实现么,还不会用stm32

网友I:
如果只是单纯的有很大颜色差异,用颜色识别模块就可以

网友J:
用图像识别系统,可以用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只是单纯的有很大颜色差异,用颜色识别模块就可以

如果距离比较远呢

网友K:
我感觉需要用到图像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