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C语言基础怎样学习单片机?需要学Linux吗?

楼主(2018-03-11):
有C基础,请问怎么学习单片机,需不需要学一下Linux?

网友A:
单片机还是推荐郭天祥,linux是学C较好的平台,可以清楚知道编译过程

网友B:
反正我是先学的linux

网友C:
我觉得直接买个开发板做实验室最快学习单片机的方法

网友D:
c语言基础扎实,加上会点电路。我觉得学单片机快得不要不要的。

网友E:
不需要吧,我认识的就没有,只学C就行

网友F:
不一定需要学习Linux

网友G:
也可以从硬件开始,又易到难~

网友H:
不需要学Linux,有c基础可以直接学习单片机

网友I:
有C语言基础,学单片机会很快的。

网友J:
可以考虑购买普中科技的开发版,看视频进行学习

网友K:
之后软件开发需要

网友K:
之后需要

网友L:
不需要,看你要学哪些单片机51系列还是其他的,会C语言就够了,网上下些C51书籍,买一块最小系统板用做调试,很容易就上手的。

网友M:
先学习单片机,再学Linux,要一步一步来

网友N:
除了C语言,学好单片机最好有电子技术基础,特别是数字电路基础。
至于编程序,除了学好语言,如果想程序写得好一点,最好有数据结构基础和算法分析基础,当然如果很简单的控制也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