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风扇遥控原理图与C51源程序分享

楼主(2018-03-12):
基于单片机的红外风扇遥控原理图与C51程序,分享以下
基于单片机的红外风扇遥控
市场上销售的带遥控的风扇价格普遍比较昂贵,如果能用普通的电视红外线遥控器来遥控风扇调档转速,对于DIY们来说,不但可以节约金钱,还可以提高自己的动手能力,何乐而不为呢?
本电路采用价格低廉的AT89C2051单片机为主控CPU,一体化接受头接受遥控器SSA3010T发出的编码,送CPU解码后,CPU控制相应的单片机动作!
具体的原理图如下:
为叙述方便起见,上图只画出了P3_3引脚的相应连接电路,还有2个可接在P3_0和P3_5上。分别控制风扇的高、中、低档。7段共阳数码管显示相应的档数,当按下遥控器的1、2、3键,分别显示1、2、3。按下遥控器OFF键不显示并关闭风扇的运行!
红外线一体化接受头引脚如下:
1为GND  2为VCC   3为DATA
SAA3010T电视遥控器的数据码值表如下:
*****************************************************
*[开关]55D2                           [静音]55D3
*[1]55AB     [2]55AC     [3]55AD     [4]55B2
*[5]55B3     [6]55B4                  [7]55B5    [8]55CA
*[9]55CB     [0]55AA     [单/双]55CC  [调谐]5554
*[节目+]56AA [节目-]56AB [微调+]56CD  [微调-]56D2
*[音量+]552A      [存储]56CB          [召回]55D5
*[音量-]552B      [爱好]55D4          [定时]56B4
*[对比+]5552  [色彩+]5532  [亮度+]5526  [录像]564A
*[对比-]5553  [色彩-]5533   [亮度-]55D2  [电视]5655
*****************************************************
C51控制程序具体如下:
/*------------------------------------------------------------------------------------------------
本程序采用SAA3010T电视遥控器
若没有SAA3010T的遥控器,读者可获知相应的编码,
更改CASE语句里的相应的数据,即可!
这里不在叙述如何获知编码,望读者谅解!
--------------------------------------------------------------------------------------------------*/
#include <AT89x51.h>
static unsigned char data IRCode[3],IRCON,IRCON2;
static unsigned char data DT;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de;
              TMOD = 0x01; //定时器0方式1
              EA = 1;      //允许CPU中断
              IT0 = 1;     //INT0下降沿有效
              EX0 = 1;     //开INT0中断
P3_3=0x00;
              P3_0=0x00;
              P3_5=0x00;
                P1=0Xc0; //上电复位显示“0”
              do
              {
                            for (de=0; de<8000; de++)
                                          P3_6 = 1;     //LED点亮
                            for (de=0; de<8000; de++)
                                          P3_6 = 0;     //LED熄灭
                            if (DT)
                            {
                                          EX0=0;  //关闭外中断
                                          for (de=0; de<30000; de++) //按键值正确后会有一个延时,防止重复按键
                                                        P3_6 = 1;
                                          for (de=0; de<30000; de++)
                                                        P3_6 = 0;
                                          DT = 0;
                            }
                            EX0 = 1;
              }while(1);
}
//定时器0中断处理
void timeint(void) interrupt 1 using 2
{
              TH0=0xFC;     //TH0=0XFC;TL0=0XE0
              TL0=0xE0;   //设定时值为800us
              if (IRCON<3)
              {
                            if (IRCON2<8) //中断一次读一次遥控接收头的状态,每二次为遥控编码中的一个位
                            {
                                          IRCON2++;
                                          IRCode[IRCON]=IRCode[IRCON]<<1;//每读一次放入变量中的二进制的一个位,每次左移一位
                                          IRCode[IRCON]=IRCode[IRCON] | P3_2; //每八次填满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存放遥控编码4个位
                            }
                            else
                            {
                                          IRCON++;  //填满一个字节,指向下一个变量
                                          IRCON2=0; //计数清零
                            }
              }
              else
              {
                            TR0 = 0; //关闭定时器
                            ET0 = 0; //定时器0中断关闭
                            if ((IRCode[1] != 0xFF) && (IRCode[2] != 0xFF))
                            {
                                          if (IRCode[1] == 0x55)
                                          {
switch (IRCode[2])
                                                        {
                                                                      case 0xAB:P1=0Xf9;P3_3=0x01;P3_0=0x00;P3_5=0x00;DT = 1;break;
                                                                      case 0xAC:P1=0Xa4;P3_0=0x01;P3_5=0x00;P3_3=0x00;DT = 1;break;
                                                                      case 0xAD:P1=0Xb0;P3_5=0x01;P3_3=0x00;P3_0=0x00;DT = 1;break;
                                                                      case 0xD2:P1=0xff;P3_3=0x00;P3_0=0x00;P3_5=0x00;DT = 1;break;
                                                                      default :break;
                                                        }//switch
                                          }
                            }
              }
}
//INT0中断
void INT0Fun(void) interrupt 0 using 2
{
              EX0 = 0; //外部中断0关闭
              ET0 = 1; //定时器0中断打开
              TH0=0xFC;
              TL0=0xE0; //设定时值为800us
              for (IRCON=0; IRCON<3; IRCON++)
                            IRCode[IRCON] = 0;
              IRCON = 0;
              IRCON2 = 0; //计数清零
              TR0 = 1;//开始计数
}
实物图片如下:
聪明的读者可以再增加几个键来设定风扇运行的时间,最后提醒大家一点:因涉及了220V的高压,所以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
单片机C51控制程序参考鉴戒了明浩站长的,再此深表感谢!

网友A(2020-12-04):
风扇遥控编码不匹配,怎么重录

网友B:
遥控器什么电视的

网友B:
在哪改遥控代码

网友C(2020-09-28):
这真的很好唉,可以举一反三,利用到别的地方

网友D:
我在τ 宝买模块,花了27块做了一个,32单片机最小系统,红外遥控器,红外接口模块,TM1637数码管模块,两块驱动板,步进电机和带扇叶的小风扇,DC直流1A的电源,整个风扇的架子是τ 宝花4.8块买的,还送带扇叶的小风扇,蛮值得的。

网友E(2020-08-28):
正在找尋控制風扇紅外程序,非常有用。

网友F(2018-11-21):
引用 网友G:
能摇头吗

摇头可以自己加个步进电机

网友G:
能摇头吗

网友H(2018-04-07):
感谢楼主共享,夏天来了,用空调不舒服,这个太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