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RC522+esp8266+stm32测试程序

楼主:
1. 利用位带操作,重写按键扫描;
2. KEY1:查询余额;
3. KEY2:充值;
4. KEY3:扣款;

要求:
一上电:串口输出:

***************************
1. KEY1:查询余额;
2. KEY2:充值;
3. KEY3:扣款;
**************************

利用串口,输入要充值的金额;
利用串口,输入要消费的金额;

/**********************RC522实验开发板例程************************

/------------------------------------------------*/
//#include "lpcreg.h"
#include "mfrc52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core_cm4.h"
#include "key.h"
#include "ESP8266.h"
#include "exti.h"
#include "AT24C02.h"
#include "W25Q64.h"
#include "lcd.h"
#include "pic.h"
#include "sram.h"
#include "touch.h"
#include "rtc.h"
#include "iwdg.h"
#include "wwdg.h"
#include "dma.h"
#include "adc.h"

//unsigned char  data1[16] = {0x12,0x34,0x56,0x78,0xED,0xCB,0xA9,0x87,0x12,0x34,0x56,0x78,0x01,0xFE,0x01,0xFE};
////M1卡的某一块写为如下格式,则该块为钱包,可接收扣款和充值命令
////4字节金额(低字节在前)+4字节金额取反+4字节金额+1字节块地址+1字节块地址取反+1字节块地址+1字节块地址取反
//unsigned char data2[4]  = {0,0,0,0x01};
//unsigned char DefaultKey[6]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unsigned char g_ucTempbuf[20];

//函数声明
//void Disp_Info(void);
//void Block_Proc(u32 dat,u8 addr);

const unsigned char *p = NULL;

u16 sram_buf[100] __attribute__((at(0x68000000)));

int main( )
{
        u8 ret = 0;
        u8 dat = 0;
        u16 times = 0;
        u16 col = 0;
        u16 i,j;
        u8 key = 0xff;

        char buf[20] = "hello,xyd!\r\n";
        char buf1[20] = {0};
        char buf2[20] = "hello,STM32F407!\r\n";

        NVIC_SetPriorityGrouping(7-2);

        RCC522_init();
        Key_Init();
        Usart1_Init(9600);
        ESP8266_Init();
        LED_Init();
        AT24C02_Init();                                                //24c02初始化
        W25Q64_Init();
        LCD_Init();
        SRAM_Init();
        ADC1_CH4_Init();

//        TS_Init();
//        rtc_init();
//        iwdg_init();
//        wwdg_init();

//        DMA_Usart1Tx_Init();
//        DMA_Usart1Rx_Init();
//        Usart1_EnableDMA();

        //将字库所在的1M空间保护起来
        W25Q64_WriteStatusReg(PROTECT_TOP_1M);

        while(1)
        {
//                key = Key_Scan();
//                if(key == KEY1_DOWN)
//                        DMA_Usart1Tx_Conf((u32 *)buf2,sizeof(buf2));
        }
}

网友A(2018-06-24):
被扣了2次分,一次内部错误, 不是8266直接SPI读写MRC522的,是STM32 用AT透传方式读取MRC522,然后给8266发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