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温控风扇与系统”,请教大家思路

楼主(2018-03-12):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

这是要求:
要求设计基于PWM调速系统的温控风扇,以及可以利用APP通过蓝牙进行控制
APP需要显示风扇转速、显示温度,还要有定时开关,手动开关功能

网友A:
具体要求呢?

网友B:
本论坛,就有这方面的文章,好好找。有硬件清单,原理图,程序。

网友C:
用一个BLE蓝牙模块,加一个mos管做PWM去控制风扇就可以了,APP也简单!

网友D:
单片机自带pwm调速,加一个蓝牙模块,串口通讯

网友E:
APP就有点难了

网友F:
APP需要有JAVA编程的。不仅仅是单片机知识。

网友G:
采用arduino加上蓝牙模块和温度传感器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