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sz8041nl+stm32f107以太网通信UDP客户端源码 RMII方式

楼主(2018-03-12):
UDP客户端使用ksz8041nl芯片,采用网络采用RMII方式,CPU采用stm32f107RC

/*-------------------------------------------------*/
/*             超纬电子STM32系列开发板             */
/*-------------------------------------------------*/
/*       78-以太网通信之UDP客户端(裸奔-静态IP)     */
/*-------------------------------------------------*/
/*-------------------------------------------------*/

#include "mai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2.h"
#include "led.h"
#include "buzzer.h"
#include "jdq.h"
#include "83848.h"
#include "udpclient.h"
#include "timer3.h"

u8  Server_flag=0;       //标志位 0:未收到服务器的IP和端口号信息   1:收到了服务器的IP和端口号信息
u8  server_ip[20]="192.168.2.214";       //服务器IP
u16 server_port;         //服务器端口号0-9999

int main(void)
{
        u16 len=18;

        delay_init();                        //延时初始化
        Usart2_init(115200);        //串口2初始化

        Server_flag=0;
        u2_printf("请输入需要连接的服务器IP地址\r\n");             //串口显示信息
        /*while(!Server_flag)
        {
                if(USART2_RX_STA&0x8000)                                      //USART2_RX_STA位15置位,表示接收完成
                {
                        len=USART2_RX_STA&0x3fff;                                 //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USART2_RX_BUF[len-2]='\0';                                //加入结束符
                        USART2_RX_STA=0;                                          //清除状态位
                        memcpy(server_ip,USART2_RX_BUF,len-2);                    //拷贝下服务器IP信息
                        u2_printf("您输入的服务器IP地址是:%s\r\n",server_ip);       //串口显示信息
                        Server_flag=1;
                }
        }        */
        u2_printf("您输入的服务器IP地址是:%s\r\n",server_ip);       //串口显示信息

        Server_flag=0;
        u2_printf("请输入需要连接的服务器端口号\r\n");             //串口显示信息
        /*while(!Server_flag)
        {
                if(USART2_RX_STA&0x8000)                            //USART2_RX_STA位15置位,表示接收完成
                {
                        len=USART2_RX_STA&0x3fff;                                 //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USART2_RX_BUF[len-2]='\0';                                //加入结束符
                        USART2_RX_STA=0;                                          //清除状态位
                        server_port=Char_to_Hex(USART2_RX_BUF,len-2);             //拷贝服务器端口号信息
                        u2_printf("您输入的服务器端口号地址是:%d\r\n",server_port); //串口显示信息
                        Server_flag=1;
                }
        }*/
        server_port = 8300;
        u2_printf("您输入的服务器端口号地址是:%d\r\n",server_port); //串口显示信息
        Server_flag=1;

        GPIO_Configuration();       //以太网接口配置
        NVIC_Configuration();       //以太网中断配置
        Ethernet_Configuration();   //以太网配置
    TIM3_Init(100,7200);            //10ms的延时
        MylwIP_Init();                    //初始化lwip启动前的事宜
        UDP_client_init(server_ip,server_port);   //UDP客户端初始化

        while (1)
        {
                lwip_periodic_handle(); //lwIP周期处理任务
        }
}

网友A(2018-08-25):
不错的资料,下载看下!

网友B(2018-11-05):
刚下载,希望能有帮助,不过还是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