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ARM2300电脑自动打铃器设计与实现ucos操作系统

楼主(2018-03-12):
采用ucos,有详细的说明,经典的ucos操作系统实例详解

/****************************************Copyright (c)****************************************************
**                            Guangzhou ZHIYUAN electronics Co.,LTD.
**
**
**--------------File Info---------------------------------------------------------------------------------
** File name:           main.c
** Last modified Date:  2007-09-01
** Last Version:        1.0
** Descriptions:        The main() function example template
**
**--------------------------------------------------------------------------------------------------------
** Created by:          Zhenghongtao
** Created date:        2007-09-01
** Version:             1.0
** Descriptions:        The original version
**
**--------------------------------------------------------------------------------------------------------
** Modified by:
** Modified date:
** Version:
** Descriptions:
**
*********************************************************************************************************/
#include "config.h"                                                     /*  系统头文件                  */
#include "i2c.h"

#define TASKKEY_ID              12                                      /*  定义键盘任务的ID            */
#define TASKKEY_PRIO            TASKKEY_ID                              /*  定义键盘任务的优先级        */
#define TASKKEY_STACK_SIZE      512                                     /*  定义键盘任务堆栈大小        */

#define TASKDISP_ID             13                                      /*  定义显示任务的ID            */
#define TASKDISP_PRIO           TASKDISP_ID                             /*  定义显示任务的优先级        */
#define TASKDISP_STACK_SIZE     512                                     /*  定义显示任务堆栈大小        */

#define TASKCTRL_ID             6                                       /*  定义控制任务的ID            */
#define TASKCTRL_PRIO           TASKCTRL_ID                             /*  定义控制任务的优先级        */
#define TASKCTRL_STACK_SIZE     512                                     /*  定义控制任务堆栈大小        */

OS_STK        TaskKeyStk[TASKKEY_STACK_SIZE];                                 /*  定义键盘任务的堆栈          */
OS_STK        TaskDispStk[TASKDISP_STACK_SIZE];                               /*  定义显示任务的堆栈          */
OS_STK        TaskCtrlStk[TASKCTRL_STACK_SIZE];                               /*  定义控制任务的堆栈          */

void TaskKey(void *pdata);                                              /*  TaskKey  键盘任务           */
void TaskDisp(void *pdata);                                             /*  TaskDisp 显示任务           */
void TaskCtrl(void *pdata);                                             /*  TaskCtrl 控制任务           */

void ToDispBuf(void);
void FromDispBuf(void);
void GetTime(void);
void SetTime(void);
void RTC_Exception(void);

OS_EVENT       *GmboxRingCtrl;

unsigned int    GuiMode   = 0;                                          /*  模式                        */
unsigned int    GuiCursor = 8;                                          /*  光标                        */
unsigned int    GuiIndex  = 0;                                          /*  索引                        */
unsigned int    GuiItem   = 0;                                          /*  条目                        */

/*********************************************************************************************************
  时钟结构定义
*********************************************************************************************************/
struct time {
    unsigned char       ucHour;                                         /*  时                          */
    unsigned char       ucMin;                                          /*  分                          */
    unsigned char       ucSec;                                          /*  秒                          */
    unsigned char       ucWeek;                                         /*  星期                        */
    unsigned short      usYear;                                         /*  年                          */
    unsigned char       ucMon;                                          /*  月                          */
    unsigned char       ucDay;                                          /*  日                          */
};
typedef struct time     TIME;
typedef TIME           *PTIME;
/*********************************************************************************************************
  闹钟结构定义
*********************************************************************************************************/
struct alarm {
    unsigned char       ucHour;                                         /*  时                          */
    unsigned char       ucMin;                                          /*  分                          */
    unsigned char       ucSec;                                          /*  秒                          */
    unsigned char       ucEnable;                                       /*  闹钟使能控制                */
    struct {
        unsigned short  usLevel;                                        /*  输出电平控制                */
        unsigned short  usTime;                                         /*  输出时间控制                */
    } c[4];                                                             /*  4路输出控制                 */
};
typedef struct alarm    ALARM;
typedef ALARM          *PALARM;

#define MAX_ALARM 4                                                     /*  最大闹钟个数                */

unsigned char       GucTimeDispBuf[2][8];                               /*  时钟显示缓冲区              */
unsigned char       GucAlarmDispBuf[MAX_ALARM][6][8];                   /*  闹钟显示缓冲区              */

TIME                GtimeCurrentTime;                                   /*  当前时间                    */
ALARM               GalarmRingTime[MAX_ALARM];                          /*  闹钟时间                    */

#define LED0    (1u<<18)
#define LED1    (1u<<19)
#define LED2    (1u<<20)
#define LED3    (1u<<21)

/*********************************************************************************************************
  时钟模式下,下一个光标索引表
*********************************************************************************************************/
const unsigned char GucTimeNextCursor[2][9] = {
    {7,0,1,2,3,4,7,5,7},
    {5,0,1,2,3,4,5,5,5}
};
/*********************************************************************************************************
  时钟模式下,上一个光标索引表
*********************************************************************************************************/
const unsigned char GucTimePreCursor[2][9] = {
    {1,2,3,4,5,7,7,0,7},
    {1,2,3,4,5,0,5,5,5}
};
/*********************************************************************************************************
  时钟模式下,最大值限定表
*********************************************************************************************************/
const unsigned char GucTimeMaxTable[2][8] = {
    {0x09,0x05,0x09,0x05,0x09,0x02,0x1f,0x06},
    {0x09,0x03,0x09,0x01,0x09,0x09,0x1f,0x1f}
};
/*********************************************************************************************************
  闹钟模式下,下一个光标索引表
*********************************************************************************************************/
const unsigned char GucAlarmNextCursor[6][9] = {
    {5,0,1,2,3,4,5,5,5},
    {7,0,1,2,3,4,5,6,7},
    {4,0,1,2,3,4,4,4,4},
    {4,0,1,2,3,4,4,4,4},
    {4,0,1,2,3,4,4,4,4},
    {4,0,1,2,3,4,4,4,4}
};
/*********************************************************************************************************
  闹钟模式下,上一个光标索引表
*********************************************************************************************************/
const unsigned char GucAlarmPreCursor[6][9] = {
    {1,2,3,4,5,0,5,5,5},
    {1,2,3,4,5,6,7,0,7},
    {1,2,3,4,0,4,4,4,4},
    {1,2,3,4,0,4,4,4,4},
    {1,2,3,4,0,4,4,4,4},
    {1,2,3,4,0,4,4,4,4}
};
/*********************************************************************************************************
  闹钟模式下,最大值限定表
*********************************************************************************************************/
const unsigned char GucAlarmMaxTable[6][8] = {
    {0x09,0x05,0x09,0x05,0x09,0x02,0x1f,0x1f},
    {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
    {0x09,0x09,0x09,0x09,0x01,0x1f,0x1f,0x1f},
    {0x09,0x09,0x09,0x09,0x01,0x1f,0x1f,0x1f},
    {0x09,0x09,0x09,0x09,0x01,0x1f,0x1f,0x1f},
    {0x09,0x09,0x09,0x09,0x01,0x1f,0x1f,0x1f}
};

/*********************************************************************************************************
** Function name:           main
**
** Descriptions:            主函数
**
** input parameters:
** output parameters:
**
** Returned value
**
**
** Created by:
** Created Date:
**--------------------------------------------------------------------------------------------------------
** Modified by:
** Modified date:
**--------------------------------------------------------------------------------------------------------
*********************************************************************************************************/
int main(void)
{
    OSInit();                                                           /*  初始化uC/OS-II              */
    OSTaskCreateExt(TaskKey,
                    (void *)0,
                    &TaskKeyStk[TASKKEY_STACK_SIZE - 1],
                    TASKKEY_PRIO,
                    TASKKEY_ID,
                    &TaskKeyStk[0],
                    TASKKEY_STACK_SIZE,
                    (void *)0,
                    OS_TASK_OPT_STK_CHK | OS_TASK_OPT_STK_CLR);
                                                                        /*  创建键盘任务                */
    OSStart();                                                          /*  启动多任务操作系统          */
    return  (0);
}
/*********************************************************************************************************
** Function name:           ZLG7290GetKey
**
** Descriptions:            zlg7290读取键值
**
** input parameters:
** output parameters:
**
** Returned value
**
**
** Created by:
** Created Date:
**--------------------------------------------------------------------------------------------------------
** Modified by:
** Modified date:
**--------------------------------------------------------------------------------------------------------
*********************************************************************************************************/
uint16 ZLG7290GetKey(void)
{
    uint8 temp[2];

    i2cRead( 0,                                                         /*  I2C0                        */
             0x70,                                                      /*  器件地址                    */
             temp,                                                      /*  接收数据的缓冲区            */
             1,                                                         /*  器件子地址                  */
             1,                                                         /*  器件子地址类型为单字节型    */
             2);                                                        /*  读取数据的长度              */
    while (i2cGetFlag(0) == I2C_BUSY);                                  /*  等待I2C操作完毕             */
    return (uint16)(temp[0] + (temp[1] * 256));
}
/*********************************************************************************************************
** Function name:           ZLG7290ShowChar
**
** Descriptions:            zlg7290显示数值
**
** input parameters:
** output parameters:
**
** Returned value
**
**
** Created by:
** Created Date:
**--------------------------------------------------------------------------------------------------------
** Modified by:
** Modified date:
**--------------------------------------------------------------------------------------------------------
*********************************************************************************************************/
void ZLG7290ShowChar(uint8 index, uint8 data)
{
    uint8 buf[2];

    buf[0] = (uint8)(0x60 | (index & 0x0f));
    buf[1] = data;
    i2cWrite(0,                                                         /*  I2C0                        */
             0x70,                                                      /*  器件地址                    */
             buf,                                                       /*  要写入数据的缓冲区          */
             0x07,                                                      /*  器件子地址                  */
             1,                                                         /*  器件子地址类型为单字节型    */
             2);                                                        /*  写入的数量                  */
    while (i2cGetFlag(0) == I2C_BUSY);                                  /*  等待I2C操作完毕             */
}
/*********************************************************************************************************
** Function name:           rtcInit
**
** Descriptions:            RTC初始化
**
** input parameters:
** output parameters:
**
** Returned value
**
**
** Created by:
** Created Date:
**--------------------------------------------------------------------------------------------------------
** Modified by:
** Modified date:
**--------------------------------------------------------------------------------------------------------
*********************************************************************************************************/
void rtcInit(void)
{
    if(ALYEAR != 2007) {                                                /*  初始化一次                  */
        CCR     = 0x00;                                                 /*  禁止时间计数器              */
        PREINT  = Fpclk/32768-1;                                        /*  设置基准时钟分频器          */
        PREFRAC = Fpclk%32768;
        CISS    = 0;                                                    /*  禁止次秒级中断              */
        AMR     = 0xFF;                                                 /*  禁止报警中断                */
        CIIR    = 0x01;                                                 /*  使能秒增量中断              */
        ILR     = 0x07;                                                 /*  清除RTC中断标志             */
        ALYEAR  = 2007;                                                 /*  初始化标志                  */

        YEAR    = 2007;                                                 /*  初始化时间寄存器            */
        MONTH   = 11;
        DOM     = 5;
        DOW     = 0;
        HOUR    = 12;
        MIN     = 0;
        SEC     = 0;
        CCR     = 0x11;
    }
    GetTime();                                                          /*  更新当前时间                */
}
/*********************************************************************************************************
** Function name:           TaskKey
**
** Descriptions:            键盘任务
**
** input parameters:
** output parameters:
**
** Returned value
**
**
** Created by:
** Created Date:
**--------------------------------------------------------------------------------------------------------
** Modified by:
** Modified date:
**--------------------------------------------------------------------------------------------------------
*********************************************************************************************************/
void TaskKey(void *pdata)
{
    unsigned char   ucKey;
    unsigned char   ucKey0;
    unsigned char   ucFlag = 0;                                         /*  修改状态标志                */

    pdata = pdata;                                                      /*  防止编译器警告              */

    TargetInit();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10);                                     /*  上电延时,等待zlg7290复位   */

    PINSEL1 = (PINSEL1 & ~(0xff << 22))|(  0x05 << 22 );                /*  设置I2C管脚功能             */
    i2cInit(0, "Speed=30000", NULL);                                    /*  初始化I2C0                  */
    SetVICIRQ(9, 2, (int)i2c0IRQ);                                      /*  设置了IRQ中断               */

    GmboxRingCtrl = OSMboxCreate((void *)0);                            /*  创建消息邮箱                */
    rtcInit();
    SetVICIRQ(13, 3, (int)RTC_Exception);

    OSTaskCreateExt (TaskDisp,
                     (void *)0,
                     &TaskDispStk[TASKDISP_STACK_SIZE - 1],
                     TASKDISP_PRIO,
                     TASKDISP_ID,
                     &TaskDispStk[0],
                     TASKDISP_STACK_SIZE,
                     (void *)0,
                     OS_TASK_OPT_STK_CHK | OS_TASK_OPT_STK_CLR);

                                                                        /*  创建显示任务                */

    OSTaskCreateExt (TaskCtrl,
                     (void *)0,
                     &TaskCtrlStk[TASKCTRL_STACK_SIZE - 1],
                     TASKCTRL_PRIO,
                     TASKCTRL_ID,
                     &TaskCtrlStk[0],
                     TASKCTRL_STACK_SIZE,
                     (void *)0,
                     OS_TASK_OPT_STK_CHK | OS_TASK_OPT_STK_CLR);

                                                                        /*  创建输出控制任务            */

    while (1) {
        OSTimeDly(4);                                                   /*  延时                        */
        ucKey = (uint8)ZLG7290GetKey();                                 /*  获取键值                    */
        if ((ucKey == 0) || (ucKey > 16)) {                             /*  没有按键                    */
                continue;
        }
        if (ucKey<11) {                                                 /*  数字键                      */
                ucKey0 = 0;
        }
        else {                                                          /*  功能键                      */
                ucKey0 = (uint8)(ucKey % 10);
        }

            /*
             *  键值处理
             */
            OS_ENTER_CRITICAL();                                            /*  进入临界区,原子操作        */
        switch (ucKey0) {

        case 0:                                                         /*  数字键                      */
            if (ucFlag) {                                               /*  数字键只有在修改状态下有效  */
                ucKey %= 10;
                switch (GuiMode) {

                case 0:                                                 /*  时钟模式                    */
                    if (ucKey <= GucTimeMaxTable[GuiItem][GuiCursor]) {
                        GucTimeDispBuf[GuiItem][GuiCursor] = ucKey;
                        GuiCursor = GucTimeNextCursor[GuiItem][GuiCursor];
                        FromDispBuf();
                        SetTime();
                    }
                    break;
                case 1:                                                 /*  闹钟模式                    */
                    if (ucKey <= GucAlarmMaxTable[GuiItem][GuiCursor]) {
                        GucAlarmDispBuf[GuiIndex][GuiItem][GuiCursor] = ucKey;
                        GuiCursor = GucAlarmNextCursor[GuiItem][GuiCursor];
                        FromDispBuf();
                    }
                    break;
                default:
                    break;
                }

            }
            break;
        case 1:                                                         /*  左移动键                    */
            if (ucFlag) {
                switch (GuiMode) {

                case 0:
                    GuiCursor = GucTimePreCursor[GuiItem][GuiCursor];
                    break;
                case 1:
                    GuiCursor = GucAlarmPreCursor[GuiItem][GuiCursor];
                    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
                switch (GuiMode) {

                case 0:
                    if (GuiItem > 0) {
                        GuiItem--;
                    }
                    else {
                        GuiItem = 1;
                    }
                    break;
                case 1:
                    if (GuiItem > 0) {
                        GuiItem--;
                    }
                    else {
                        GuiItem = 5;
                    }
                    break;
                default:
                    break;
                }
            }
            break;
        case 2:                                                         /*  右移动键                    */
            if (ucFlag) {
                switch (GuiMode) {

                case 0:
                    GuiCursor = GucTimeNextCursor[GuiItem][GuiCursor];
                    break;
                case 1:
                    GuiCursor = GucAlarmNextCursor[GuiItem][GuiCursor];
                    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
                switch (GuiMode) {

                case 0:
                    GuiItem = (GuiItem+1)%2;
                    break;
                case 1:
                    GuiItem = (GuiItem+1)%6;
                    break;
                default:
                    break;
                }
            }
            break;
        case 3:                                                         /*  上移动键                    */
            if (ucFlag) {
                switch (GuiMode) {

                case 0:
                    break;
                case 1:
                    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
                switch (GuiMode) {

                case 0:
                    break;
                case 1:
                    if(GuiIndex > 0 ) {
                        GuiIndex--;
                    }
                    else {
                        GuiIndex = MAX_ALARM-1;
                    }
                    GuiItem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
            break;
        case 4:                                                         /*  下移动键                    */
            if (ucFlag) {
                switch (GuiMode) {

                case 0:
                    break;
                case 1:
                    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
                switch (GuiMode) {
                case 0:
                    break;
                case 1:
                    GuiIndex = (GuiIndex+1)%MAX_ALARM;
                    GuiItem = 0;
                    break;
                }
            }
            break;
        case 5:                                                         /*  模式切换键                  */
            if (!ucFlag) {
                GuiMode = (GuiMode+1)%2;
                GuiIndex = 0;
                GuiItem = 0;
            }
            break;
        case 6:                                                         /*  确定键                      */
            ucFlag = (uint8)(!ucFlag);
            if (ucFlag) {
                switch (GuiMode) {

                case 0:
                    GuiCursor = GucTimeNextCursor[GuiItem][GuiCursor];
                    break;
                case 1:
                    GuiCursor = GucAlarmNextCursor[GuiItem][GuiCursor];
                    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
                GuiCursor = 8;
            }
            break;
        default:
            break;
        }
        OS_EXIT_CRITICAL();                                             /*  退出临界区                  */

        while (1) {                                                     /*  等待按键释放                */
            OSTimeDly(4);                                               /*  延时                        */
            ucKey = (uint8)ZLG7290GetKey();                             /*  获取键值                    */
            if ((ucKey == 0) || (ucKey > 16)) {                         /*  按键释放                    */
                break;
            }
        }
    }
}

/*********************************************************************************************************
** Function name:           TaskDisp
**
** Descriptions:            显示任务
**
** input parameters:
** output parameters:
**
** Returned value
**
**
** Created by:
** Created Date:
**--------------------------------------------------------------------------------------------------------
** Modified by:
** Modified date:
**--------------------------------------------------------------------------------------------------------
*********************************************************************************************************/
void TaskDisp(void *pdata)
{
    uint8 i;

    pdata = pdata;

    while (1) {
/*显示任务周期性的输出全局变量的信息(时钟和闹钟),100ms是一个经验值,
用户会觉得比较舒服,不会产生“系统死机”的感觉。  */
        OSTimeDly(20);                                                  /*  延时                        */

        OS_ENTER_CRITICAL();
        ToDispBuf();                                                    /*  刷新显示缓冲区              */
        OS_EXIT_CRITICAL();

        switch (GuiMode) {                                              /*  显示信息                    */

        case 0:                                                         /*  时钟模式                    */
            for (i=0; i<8; i++) {
                ZLG7290ShowChar(i, (uint8)(((i==GuiCursor) ?
                                0x40 : 0x00) | GucTimeDispBuf[GuiItem][i]));
                OSTimeDly(1);
            }
            break;
        case 1:                                                         /*  闹钟模式                    */
            for (i=0; i<8; i++) {
                ZLG7290ShowChar(i, (uint8)(((i==GuiCursor) ?
                                0x40 : 0x00) | GucAlarmDispBuf[GuiIndex][GuiItem][i]));
                OSTimeDly(1);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 Function name:           TaskCtrl
**
** Descriptions:            输出控制任务
**
** input parameters:
** output parameters:
**
** Returned value
**
**
** Created by:
** Created Date:
**--------------------------------------------------------------------------------------------------------
** Modified by:
** Modified date:
**--------------------------------------------------------------------------------------------------------
*********************************************************************************************************/
void TaskCtrl(void *pdata)
{
    INT8U   ucErr;
    unsigned short  usLevel[4];                                         /*  4路输出电平控制             */
    unsigned short  usTime[4];                                          /*  4路输出时间控制             */
    unsigned short *pusMsg;
    OS_MBOX_DATA mboxdataMsg;                                           /*  查询消息的结构体            */
    int   i;

    pdata = pdata;
    IO1DIR |=  (LED0 | LED1 | LED2 | LED3);                             /*  设置IO方向                  */
    IO1SET = (LED0 | LED1 | LED2 |LED3);                                /*  设置IO初值                  */

    while (1) {
        pusMsg = (unsigned short *)OSMboxPend(GmboxRingCtrl, 0, &ucErr);/*  获取消息                    */
        for (i=0; i<4; i++) {                                           /*  解释消息                    */
            usLevel[i] = pusMsg[2*i];
            usTime[i]  = pusMsg[2*i+1];
        }
        if (usLevel[0]==0) {                                            /*  设置输出电平                */
            IO1CLR = LED0;
        }
        if (usLevel[1]==0) {
            IO1CLR = LED1;
        }
        if (usLevel[2]==0) {
            IO1CLR = LED2;
        }
        if (usLevel[3]==0) {
            IO1CLR = LED3;
        }
        while (1) {                                                     /*  输出时间循环                */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if (usTime[0] != 0) {                                       /*  0路时间                     */
                if (--usTime[0] == 0) {
                    IO1SET = LED0;
                }
            }
            if (usTime[1] != 0) {                                       /*  1路时间                     */
                if (--usTime[1] == 0) {
                    IO1SET = LED1;
                }
            }
            if (usTime[2] != 0) {                                       /*  2路时间                     */
                if (--usTime[2] == 0) {
                    IO1SET = LED2;
                }
            }
            if (usTime[3] != 0) {                                       /*  3路时间                     */
                if (--usTime[3] == 0) {
                    IO1SET = LED3;
                }
            }
            if ((usTime[0] == 0) && (usTime[1] == 0) && (usTime[2] == 0) && (usTime[3] == 0)) {
                break;
            }
            OSMboxQuery(GmboxRingCtrl, &mboxdataMsg);                   /*  查询是否有新的消息          */
            if (mboxdataMsg.OSMsg != (void *)0) {
                break;
            }
        }
    }
}

/*********************************************************************************************************
** Function name:           GetTime
**
** Descriptions:            获取当前时间
**
** input parameters:
** output parameters:
**
** Returned value
**
**
** Created by:
** Created Date:
**--------------------------------------------------------------------------------------------------------
** Modified by:
** Modified date:
**--------------------------------------------------------------------------------------------------------
*********************************************************************************************************/
void GetTime(void)
{
    GtimeCurrentTime.ucHour = (uint8)HOUR;
    GtimeCurrentTime.ucMin  = (uint8)MIN;
    GtimeCurrentTime.ucSec  = (uint8)SEC;
    GtimeCurrentTime.usYear = (uint16)YEAR;
    GtimeCurrentTime.ucMon  = (uint8)MONTH;
    GtimeCurrentTime.ucDay  = (uint8)DOM;
    GtimeCurrentTime.ucWeek = (uint8)DOW;
}

/*********************************************************************************************************
** Function name:           ToDispBuf
**
** Descriptions:            更新显示缓冲区
**
** input parameters:
** output parameters:
**
** Returned value
**
**
** Created by:
** Created Date:
**--------------------------------------------------------------------------------------------------------
** Modified by:
** Modified date:
**--------------------------------------------------------------------------------------------------------
*********************************************************************************************************/
void ToDispBuf(void)
{
    int i, j;

    GucTimeDispBuf[0][0] = (uint8)(GtimeCurrentTime.ucSec % 10);        /*  星期,时分秒                */
    GucTimeDispBuf[0][1] = (uint8)(GtimeCurrentTime.ucSec / 10);
    GucTimeDispBuf[0][2] = (uint8)(GtimeCurrentTime.ucMin % 10);
    GucTimeDispBuf[0][3] = (uint8)(GtimeCurrentTime.ucMin / 10);
    GucTimeDispBuf[0][4] = (uint8)(GtimeCurrentTime.ucHour % 10);
    GucTimeDispBuf[0][5] = (uint8)(GtimeCurrentTime.ucHour / 10);
    GucTimeDispBuf[0][6] = 0x1f;
    GucTimeDispBuf[0][7] = GtimeCurrentTime.ucWeek;

    GucTimeDispBuf[1][0] = (uint8)(GtimeCurrentTime.ucDay % 10);        /*  年月日                      */
    GucTimeDispBuf[1][1] = (uint8)(GtimeCurrentTime.ucDay / 10);
    GucTimeDispBuf[1][2] = (uint8)(GtimeCurrentTime.ucMon % 10);
    GucTimeDispBuf[1][3] = (uint8)(GtimeCurrentTime.ucMon / 10);
    GucTimeDispBuf[1][4] = (uint8)(GtimeCurrentTime.usYear % 10);
    GucTimeDispBuf[1][5] = (uint8)(GtimeCurrentTime.usYear % 100 / 10);
    GucTimeDispBuf[1][6] = (uint8)(GtimeCurrentTime.usYear % 1000 / 100);
    GucTimeDispBuf[1][7] = (uint8)(GtimeCurrentTime.usYear / 1000);

    for (i=0; i<MAX_ALARM; i++) {
        GucAlarmDispBuf[i][0][0] = (uint8)(GalarmRingTime[i].ucSec % 10);
        GucAlarmDispBuf[i][0][1] = (uint8)(GalarmRingTime[i].ucSec % 100 / 10);
        GucAlarmDispBuf[i][0][2] = (uint8)(GalarmRingTime[i].ucMin % 10);
        GucAlarmDispBuf[i][0][3] = (uint8)(GalarmRingTime[i].ucMin % 100 / 10);
        GucAlarmDispBuf[i][0][4] = (uint8)(GalarmRingTime[i].ucHour % 10);
        GucAlarmDispBuf[i][0][5] = (uint8)(GalarmRingTime[i].ucHour % 100 / 10);
        GucAlarmDispBuf[i][0][6] = (uint8)i;
        GucAlarmDispBuf[i][0][7] = 0x0a;

        for (j=0; j<8; j++) {
            GucAlarmDispBuf[i][1][j] = (uint8)((GalarmRingTime[i].ucEnable&(1<<j)) ? 0x0e : 0x0d);
        }

        for (j=0; j<4; j++) {
            GucAlarmDispBuf[i][j+2][0] = (uint8)(GalarmRingTime[i].c[j].usTime % 10);
            GucAlarmDispBuf[i][j+2][1] = (uint8)(GalarmRingTime[i].c[j].usTime % 100 / 10);
            GucAlarmDispBuf[i][j+2][2] = (uint8)(GalarmRingTime[i].c[j].usTime % 1000 / 100);
            GucAlarmDispBuf[i][j+2][3] = (uint8)(GalarmRingTime[i].c[j].usTime % 10000 / 1000);
            GucAlarmDispBuf[i][j+2][4] = (uint8)(GalarmRingTime[i].c[j].usLevel ? 0x11 : 0x14);
            GucAlarmDispBuf[i][j+2][5] = 0x1f;
            GucAlarmDispBuf[i][j+2][6] = (uint8)j;
            GucAlarmDispBuf[i][j+2][7] = 0x0c;
        }
    }
}

/*********************************************************************************************************
** Function name:           FromDispBuf
**
** Descriptions:            更新当前时间
**
** input parameters:
** output parameters:
**
** Returned value
**
**
** Created by:
** Created Date:
**--------------------------------------------------------------------------------------------------------
** Modified by:
** Modified date:
**--------------------------------------------------------------------------------------------------------
*********************************************************************************************************/
void FromDispBuf(void)
{
    int i, j;

    GtimeCurrentTime.ucSec  = (uint8)(GucTimeDispBuf[0][1]*10 + GucTimeDispBuf[0][0]);
    GtimeCurrentTime.ucMin  = (uint8)(GucTimeDispBuf[0][3]*10 + GucTimeDispBuf[0][2]);
    GtimeCurrentTime.ucHour = (uint8)(GucTimeDispBuf[0][5]*10 + GucTimeDispBuf[0][4]);
    GtimeCurrentTime.ucWeek = GucTimeDispBuf[0][7];

    GtimeCurrentTime.ucDay  = (uint8)(GucTimeDispBuf[1][1]*10 + GucTimeDispBuf[1][0]);
    GtimeCurrentTime.ucMon  = (uint8)(GucTimeDispBuf[1][3]*10 + GucTimeDispBuf[1][2]);
    GtimeCurrentTime.usYear = (uint16)(GucTimeDispBuf[1][7]*1000 + GucTimeDispBuf[1][6]*100
                            + GucTimeDispBuf[1][5]*10 + GucTimeDispBuf[1][4]);

    for (i=0; i<MAX_ALARM; i++) {
        GalarmRingTime[i].ucSec = (uint8)(GucAlarmDispBuf[i][0][1]*10 + GucAlarmDispBuf[i][0][0]);
        if (GalarmRingTime[i].ucSec > 59) {
            GalarmRingTime[i].ucSec = 59;
        }
        GalarmRingTime[i].ucMin = (uint8)(GucAlarmDispBuf[i][0][3]*10 + GucAlarmDispBuf[i][0][2]);
        if (GalarmRingTime[i].ucMin > 59) {
            GalarmRingTime[i].ucMin = 59;
        }
        GalarmRingTime[i].ucHour = (uint8)(GucAlarmDispBuf[i][0][5]*10 + GucAlarmDispBuf[i][0][4]);
        if (GalarmRingTime[i].ucHour > 23) {
            GalarmRingTime[i].ucHour = 23;
        }

        for (j=0; j<8; j++) {
            if (GucAlarmDispBuf[i][1][j] == 1) {
                GalarmRingTime[i].ucEnable = (uint8)(GalarmRingTime[i].ucEnable | (1<<j));
            }
            else if (GucAlarmDispBuf[i][1][j] == 0) {
               GalarmRingTime[i].ucEnable = (uint8)(GalarmRingTime[i].ucEnable & (~(1<<j)));
            }
        }

        for (j=0; j<4; j++) {
            GalarmRingTime[i].c[j].usTime = (uint16)(GucAlarmDispBuf[i][j+2][3]*1000
                                          + GucAlarmDispBuf[i][j+2][2]*100
                                          + GucAlarmDispBuf[i][j+2][1]*10
                                          + GucAlarmDispBuf[i][j+2][0]);
            if (GucAlarmDispBuf[i][j+2][4] == 1) {
                GalarmRingTime[i].c[j].usLevel = 1;
            }
            else if (GucAlarmDispBuf[i][j+2][4] == 0) {
                GalarmRingTime[i].c[j].usLevel = 0;
            }
        }
    }
}

/*********************************************************************************************************
** Function name:           SetTime
**
** Descriptions:            设置当前时间
**
** input parameters:
** output parameters:
**
** Returned value
**
**
** Created by:
……………………

第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