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程自动切换数字电压表proteus仿真+单片机程序资料

楼主:
量程自动切换数字电压表proteus仿真+程序资料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code dispbit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dispbuf[4];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j;
unsigned int getdata;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int temp1;
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char d;
sbit ST=P3^0;
sbit OE=P3^1;
sbit EOC=P3^2;
sbit CLK=P3^3;
sbit P34=P3^4;
sbit P35=P3^5;
sbit P36=P3^6;
sbit P20=P2^0;
sbit P21=P2^1;
sbit P22=P2^2;
sbit P23=P2^3;
sbit P17=P1^7;
//sbit s3=P2^7;  //位定义,控制模拟开关
sbit s2=P2^6;
sbit s1=P2^5;
#define         _v10 {s1=1;s2=0;}
#define         _v20 {s1=0;s2=1;}

unsigned char m;

void TimeInitial();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void TimeInitial()
{ TMOD=0x10;
TH1=(65536-200)/256;
TL1=(65536-200)%256;
EA=1;
ET1=1;
TR1=1;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j;
  for(;i>0;i--)
  {
  for(j=0;j<125;j++)
  {;}
  }
}

void Display()

{
P1=dispbitcode[dispbuf[3]];
P20=0;
P21=1;
P22=1;
P23=1;
Delay(10);
P1=0x00;
P1=dispbitcode[dispbuf[2]];
P17=1;
P20=1;
P21=0;
P22=1;
P23=1;
Delay(10);
P1=0x00;
P1=dispbitcode[dispbuf[1]];
P20=1;
P21=1;
P22=0;
P23=1;
Delay(10);
P1=0x00;
P1=dispbitcode[dispbuf[0]];
P20=1;
P21=1;
P22=1;
P23=0;
Delay(10);
P1=0x00;
}
void main()
{
TimeInitial();
P34=0;
P35=0;
P36=0;
_v20;
m=4;
while(1)
{
        ST=0;
        OE=0;
        ST=1;
        ST=0;
        while(EOC==0);
        OE=1;
        getdata=P0;
        OE=0;

        if ( s1==0&&s2==1 && getdata<128)
        {
                _v10;
                m=2;

        }
        else if( s1==1&&s2==0&&         getdata>254)
        {
                _v20;
                m=4;

        }
        temp=(getdata*1.0/255)*500*m;
……………………

量程自动切换数字电压表proteus仿真

网友A(2018-03-21):
楼主请问一下这个量程是多少呢?
量程自动切换是怎样切换?

网友A:
大神量程是多少呢?可切换几个量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一下这个量程是多少呢?
量程自动切换是怎样切换?

                     量程为0-10V

网友C:
楼主,这个量程可以扩大不,怎么扩大啊

网友D:
急。。0~10v分为了哪几个档位

网友E(2018-04-28):
大佬,这部分电路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F:
仿真能成运行成功么?

网友G:
好东西,作业要用到学习学习

网友H:
大佬,右下角那一块是干什么用的?还有数码管,它的实物对应的是哪个?或者说用哪个可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