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TAR ISP Tool显示器系列程序烧录、调试作业指导书(很全面)

楼主(2018-03-12):
烧录主程序;烧录EDID;烧录HDCP1;调节白平衡,复位;测量亮度,色温;烧录HDCP2;抓取EDID;介绍了需用物料,需用工具,作业步骤,包含了机种系列,工作站别,工作线别,标准时间,另有图示和流程图的形象直观的标注和说明。
1、双击MSTAR ISP Tool v4.5.9版本 (图1)运行程序,弹出对话框如图2所示;
2、单击Read按钮,导入需要烧录的程序文件即可(图3);
3、将M16主板与烧录制具接上VGA信号线,并连上12V电源适配器;
4、选择界面Auto按钮进行设置,保证如图2所示选项打钩;
5、选择界面Confing按钮,确认这两个选项是否打钩;
6、单击Connect连接,若成功弹出显示Device Type is EN25F80;
7、单击Mstar界面中的Run开始烧录主程序,并等待;
8、直到界面显示Pass,程序烧录即完成;
9、拔掉连接线,换下一块板按照步骤6进行后续操作;

注意事项:
1、确认点击链接后,弹出显示的是Device Type is EN25F80才行;
2、点击Confing 确认烧录制具是否链接上;
3、作业员带好静电手环作业;

网友A:
楼主 好人!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2019-09-25):
有芯片规格书的渠道吗?

网友C(2020-07-23):
打开mstar isp tool出现
提示can not install driver to your system, your print port will not work
然后接着出来can not debug board
请问下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去解

网友C:
大佬知道开机logo怎么改的么

网友D(2021-09-02):
引用 网友C:
打开mstar isp tool出现
提示can not install driver to your system, your print port will not work
...

这个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E(2022-12-12):
没有 mstar isp tool 软件呢?

网友F(2023-08-10):
原铁电是FM25V02A现用MB85RS256B直接代替,发现用MStar ISP Utility V5.08工具连接时找不到设备类型,报警“Connected, but no SPI flash found”我应该怎么做

网友G(2025-02-25):
Hi, when I download the link:
http://www.51hei.com/bbs/forum.p ... 0NDM1M3wxMDkwMzQ%3D
Extracting this archive only has a single Excel file with Chinese name in it.
Is that corr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