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下载方式ISP、IAP、JTAG

楼主(2018-03-12):
一般只能通过三种方式下载程序到单片机中:1.JTAG    2.ISP    3.IAP

1.JTAG

    要使用JTAG方式下载程序,不管是使用J-LINK、ULINK、ST-LINK,只需要把单片机上相应的程序下载留出来,然后和编程器连接上就可以下载程序了。

2.ISP

    要通过ISP方式下载程序,需要用到单片机内部自带的Bootloader,这个Bootloader是预制在单片机内部的,出厂自带的,它在出厂后就不能修改或擦除。因此首先要将BOOT1=0  BOOT0=1,让单片机从系统存储器启动,然后使用ISP下载软件就可以下载程序了。STM32使用的ISP下载软件是mcuisp。ISP可以有很多种方式,比如串口、USB、CAN。

引用下面:

       STM32根据FLASH主存储块容量、页面的不同,系统存储器的不同,分为小容量、中容量、大容量、互联型,共四类产品。

    小容量产品主存储块1-32KB,每页1KB。系统存储器2KB。
    中容量产品主存储块64-128KB,每页1KB。系统存储器2KB。
    大容量产品主存储块256KB以上,每页2KB。系统存储器2KB。
    互联型产品主存储块256KB以上,每页2KB。系统存储器18KB。
        对于具体一个产品属于哪类,可以查数据手册,或根据以下简单的规则进行区分:
        STM32F101xx、STM32F102xx 、STM32F103xx产品,根据其主存储块容量,一定是小容量、中容量、大容量产品中的一种,STM32F105xx、STM32F107xx是互联型产品。

        互联型产品与其它三类的不同之处就是BootLoader的不同,小中大容量产品的BootLoader只有2KB,只能通过USART1进行ISP,而互联型产品的BootLoader有18KB,能通过USAT1、4、CAN等多种方式进行ISP。小空量产品、中容量产品的BootLoader与大容量产品相同。

3.IAP

引用正点原子《STM32 不完全手册》的介绍

    IAP(In Application Programming)即在应用编程,IAP 是用户自己的程序在运行过程中对User Flash 的部分区域进行烧写,目的是为了在产品发布后可以方便地通过预留的通信口对产品中的固件程序进行更新升级。 通常实现IAP 功能时,即用户程序运行中作自身的更新操作,需要在设计固件程序时编写两个项目代码,第一个项目程序不执行正常的功能操作,而只是通过某种通信方式(如USB、USART)接收程序或数据,执行对第二部分代码的更新;第二个项目代码才是真正的功能代码。这两部分项目代码都同时烧录在User Flash 中,当芯片上电后,首先是第一个项目代码开始运行,它作如下操作:
1)检查是否需要对第二部分代码进行更新
2)如果不需要更新则转到4)
3)执行更新操作
4)跳转到第二部分代码执行
    第一部分代码必须通过其它手段,如JTAG 或ISP 烧入;第二部分代码可以使用第一部分代码IAP 功能烧入,也可以和第一部分代码一起烧入,以后需要程序更新时再通过第一部分IAP代码更新。
    我们将第一个项目代码称之为Bootloader 程序,第二个项目代码称之为APP 程序,他们存放在STM32 FLASH 的不同地址范围,一般从最低地址区开始存放Bootloader,紧跟其后的就是APP 程序(注意,如果FLASH 容量足够,是可以设计很多APP 程序的,本章我们只讨论一个APP 程序的情况)。这样我们就是要实现2 个程序:Bootloader 和APP。STM32 的APP 程序不仅可以放到FLASH 里面运行,也可以放到SRAM 里面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