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测距单片机课程设计报告书

楼主(2018-03-12):
单片机课程设计报告书

课题名称:
超声波测距设计
姓    名:
张周静
学    号:
2014022063
学    院: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专    业:
电子信息工程
指导教师:
米晓超(尚观科技)

张兴辉(讲  师)
时    间:
2018年12月

课程设计项目成绩评定表
一、设计任务及要求:
1设计任务:
设计一个倒车距离显示及报警提醒系统。

2要   求:
1> 用超声波测距传感器实现采集距离并在 LCD 屏上显示。

2> 当小于阈值距离时报警,大于阈值距离时消警。

指导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二、指导教师评语:

项目成绩:

指导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课程设计报告书目录
设计报告书目录

一、设计目的
二、设计思路
三、设计过程
3.1、系统总体方案
3.2、模块电路设计
四、系统调试与结果
五、主要元器件与设备
六、课程设计体会与建议
6.1、设计体会
6.2、设计建议
七、参考文献
八、附件

单片机开发课程设计
一、设计目的

1、熟悉单片机开发试验仪的工作原理.

2、掌握C51语言编程方法。

3、熟悉超声波测距模块工作原理。

4、熟悉LCD显示屏使用方法。

5、熟悉超声波传感器、蜂鸣器的原理及使用方法。

2、设计思路1、整体设计思路

图1 整体设计思路图(见51hei附件)
2、模块设计思路
1、编写LCD1602驱动模块相关程序思路;

在LCD1602程序中,要写入写、读、显示数据函数模块。

1、写数据模块:

图2 数据传输图
2、读数据模块:
图3 数据传输图
3、显示模块:
图4 显示原理图

3、编写蜂鸣器驱动模块相关程序思路;

用P1^5口接入蜂鸣器,设计两个不同频率的延时模块。

当距离不同时,分别调用不同频率的蜂鸣器驱动函数。

4、编写超声波传感器测距模块相关程序思路。

高电平持续时间为超声波发出到返回接收到一个往返的时间。

图5 超声波时序图

三、设计过程1、总体设计方案

1、超声波测距传感器的使用:

控制口发一个 10US 以上的高电平,就可以在接收口等待高电平输出.一有输出就可以开定时器计时,当此口变为低电平时就可以读定时器的值,此时就为此次测距的时间,方可算出距离.如此不断的周期测,就可以达到你移动测量的值了。

  • 超声波模块工作原理:

图6超声波传感器实物图

如上实物图示,超声波传感器有4个引脚,VCC电源端、GND接地端、TRIG发送端、ECHO接收端。

超声波传感器采用IO触发测距,trig端发出超声波,模块自动发送8个40Khz的方波,自动检测是否有信号返回,到echo端接收到超声波,在此过程中一直持续高电平信号,高点平的持续时间就是超声波从发出到接收到这一过程的时间。

测试距离=(高电平时间*声速(340m/s))/2

2、模块电路

1、超声波测距模块工作原理(程序见附件):

(1)采用 IO 触发测距,给至少 10us 的高电平信号;

(2)模块自动发送 8 个 40khz 的方波,自动检测是否有信号返回;

(3)有信号返回,通过 IO 输出一高电平,高电平持续的时间就是超声波从发射到返回的时间.测试距离=(高电平时间*声速(340M/S))/2;

  • 最远探测距离调节

图7 超声波模块图

上图标志电阻即 R3,可以调节最大探测距离。R3 电阻为 392,探测距离最大 4.5M 左右,探测角度小15度R3电阻为472探测距离最大7M 左右,盲区在2CM左右,探测角度小于30度;出厂默认392,即最大探测距离4.5M左右。R3电阻大,接收部分增益高,检测距离大,但检测角度会相应变大,容易检测到前方旁边的物体。当然,客户在不要求很高的测试距离的条件下,可以改小R3来减小探测角度,这时最大测距会减小。超声波模块测距接口:

          图8 超声波模块测距接口图

  • LCD1602模块工作原理(程序见附件):

字符的显示 :
    用LCD显示一个字符时比较复杂,因为一个字符由6×8或8×8点阵组成,既要找到和显示屏幕上某几个位置对应的显示RAM区的8字节,还要使每字节的不同位为“1”,其它的为“0”,为“1”的点亮,为“0”的不亮。这样一来就组成某个字符。但由于内带字符发生器的控制器来说,显示字符就比较简单了,可以让控制器工作在文本方式,根据在LCD上开始显示的行列号及每行的列数找出显示RAM对应的地址,设立光标,在此送上该字符对应的代码即可。

图9 LCD1602模块接口电路图

  • 蜂鸣器模块工作原理(程序见附件):

图10 蜂鸣器模块接口电路图

蜂鸣器的BZ接到单片机的P1^5口上,当接收到低电平是低电平是,蜂鸣器报警,当是高电平蜂鸣器不响应。

四、系统调试与结果

程序调试:

在Keil-uVision4软件中对程序进行编译,如下图所示,在调试的过程中,蜂鸣器在不同的测试距离下应该发出不同频率的报警声。期初,我未能透彻理解蜂鸣器发声原理,所以在写蜂鸣器报警程序时,遇到了很多问题,很长时间都不能发出不同频率的声音。最后经过查看资料、研究它的发声原理,

图11 程序调试显示图

功能调试:

(1)当超声波测距传感器此时与物体距离为0.13m,当超声波测距传感器与物体距离小于10时,蜂鸣器报警会发出滴---滴---滴---的声音。

图12 功能调试图

(2)当超声波测距传感器与物体距离为0.13,当超声波测距传感器与物体距离在10~30cm之间时,蜂鸣器报警会发出滴滴滴滴滴滴的声音。

图13 功能调试图

(3)当物体与超声波传感器的距离超过30cm时,不发生报警。

图14 功能调试图

五、主要元器件与设备开发平台:X86-PC              windows

开发工具:Keil uVersion4

目标平台:STC89C52RC 单片机

主要元器件:

单片机开发试验仪:

板载硬件:STC89C52RC、DS1302、LED 数码管、蜂鸣器、LCD1602、8*8 LED 矩阵、矩阵键盘、独立按键、74LS138 等;

超声波测距传感器

六、课程设计体会与建议6.1、设计体会

   通过这四天的课程设计学习,不仅加强了我的学习理论的能力,而且也增强了我的动手写程序,也让我更深一步的认识了单片机,当然,遇到问题是在所难免的,有了问题才有进步的空间,也只有发现问题,才知道自己的水平是怎样的,才会让自己沉下心去认真分析与反思,细心总结,在学习中进步。

在项目中,我们要编写代码,进行功能的测试。在写程序时,老师带着我们写了主要的部分,让我们做扩展功能,在写的时后我犯了不少错误。C语言语法运用的不够熟练,会犯很基础的低级错误。

总之,在经历了这次课程设计工作之后,让我明白,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要认证分析,坚持尝试,不断的努力去此外,对于问题要认真分析,仔细考虑有关的方方面面,才能解决问题。更要多去练习,相信孰能生巧。

6.2、设计建议

我还是比较喜欢课程设计这一教学模式,因为这不仅是一个课程设计,在做一个实际的项目中所面临的问题远超于课本。

在这次单片机课程设计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认识到了动手写程序的重要性,希望学校可以安排多次这样的课程设计,多让我们做一些有意义的设计,希望老师也能多发一些这样的课题让我们一起讨论、学习和设计。

七、参考文献

[1] 康华光. 电子技术基础.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2] 彭华林等编. 数字电子技术.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

[3] 金唯香等编. 电子测试技术.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

[4] 侯建军. 数字电路实验一体化教程.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

[5] 阎石.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6] 赵春华、张学军.电子技术基础仿真实验.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社,2007年;

设计程序代码:

main.c程序:

<font style="font-size: 12pt">#include "sr04.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buzz.h"
int main(void)
{
              lcd1602_init();
              timer0_init();
              while (1) {
                            display_test_length();
                            delay_ms(300);
              //              sung_time();
              //              delay_ms(300);
              }
              return 0;
}
Lcd1602.c程序: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elay.h"
static void write_cmd(u8 cmd)
{
              RS = 0; /*写指令设置*/
              RW = 0; /*设置写*/
              E  = 0;
              delay_ms(1);
              DB7_DB0 = cmd;
              E  = 1;
              delay_ms(1);
              E = 0;
              delay_ms(1);
}
static void write_data(u8 dat)
{
              RS = 1; /*写数据设置*/
              RW = 0; /*设置写*/
              E  = 0;
              delay_ms(1);
              DB7_DB0 = dat;
              E  = 1;
              delay_ms(1);
              E = 0;
              delay_ms(1);
}
void lcd1602_init(void)
{
                delay_ms(15);
              write_cmd(0x30);
              delay_ms(5);
              write_cmd(0x30);
              delay_ms(1);
              write_cmd(0x30);
              write_cmd(0x38); /*显示2行,每个字符是5*8, 数据线8位*/
              write_cmd(0x0c); /*显示开, 无光标,不闪烁*/
              write_cmd(0x01); /*清屏*/
              write_cmd(0x06); /*写入数据后光标右移*/
}
void display_char(u8 x, u8 y, u8 ch)
{
              u8 addr;
              if(y == 0) {
                               addr = 0x80 |  x;
              } else if (y == 1) {
                            addr = 0x80 | x | 0x40;
              } else {
                            return;
              }
              write_cmd(addr);
              write_data(ch);
}
void display_linechar(u8 raw, u8 *buf, u8 num)
{
              u8 i;
              if ((raw != 0) && (raw != 1)) {
                            return;
              }
              for (i = 0; i < num; i++) {
                            display_char(i, raw, buf[i]);
              }
}
Sr04.c程序:
#include "sr04.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buzz.h"
static u8 length_flag = 0;
u8 overflow = 0;
static u8 logo[]   = "uplooking made"; //14
static u8 result[] = "length: -.--m"; //8
static void start_signal(void)
{
              TRIG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 = 0;
}

static u16 start_test_length(void)
{
              u16 total_us;
              u16 total_len;
              start_signal();
              /*等待ECHO变为高电平*/
              while (ECHO == 0){
                            ;
              }
              /*启动定时器0,开启定时*/
              start_timer0();
              /*等待ECHO变为低电平*/
              while (ECHO == 1) {
              ;
              }
              /*停止定时器0*/
              stop_timer0();
              total_us = TH0*256 + TL0; //us
              TH0 = TL0 = 0;
              total_len = total_us*1.7/100;   //cm
              /*判断测量长度数据是否无效*/
              if ((total_len > 700) || (overflow == 1)) {
                            length_flag = 0;
                            overflow = 0;
                            return 0;
              } else {
                            length_flag = 1;
              }
              return total_len;
}
void display_test_length(void)
{
              u16 len;
              len = start_test_length();
              if (length_flag == 1) {
              /*if(len<50)
                            {
                                          BU=0;
                                          delay_10us(100000);
                            }else if(50<len<80)
                            {
                            BU = 0;
                            delay_ms(100);
                            } */
                            result[8]  = (len/100) + '0';              //m
                            result[10] = ((len%100)/10) + '0'; //.m
                            result[11] = (len%10) + '0';
……………………

</font>

完整的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含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