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并行程序里有延时,影响其它程序怎么办

楼主(2018-03-12):
问一个单片机问题 比如我同时监测AB两个端口信号,如果哪个端口有信号来,就响应,但是响应里有延时,如果响应过程中另一个信号来了监测不到怎么办?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设定不同的优先级。如果一定要两个信号同时处理,看信号的复杂程度来处理。最复杂的情况考虑用两个单片机分别处理再汇总数据。

网友A:
当然了,如果是一些简单的逻辑信号,用锁存器缓存状态也可以

网友B:
用中断,还要看优先级!用查询方式是不行